工程测试技术的pdf学习资料-测试装置的静、动态响应特性

楼主:
2-2 测试系统的静态响应特性
2-2  测试系统的静态响应特性
静态测量:如果测量时,测试装置的输入、输出信号不
随时间而变化,则称为静态测量。

标定曲线:采用静态测量的方法获得测试装置的输入-
输出关系曲线。 输出关系曲线。
拟合直线:理想线性装置的标定曲线应该是直线,但是实
际上为曲线,因此,按一定的原则求出一条直线最接近标定曲
线,该直线称拟合直线,如图2-1所示。

2.非线性度(或:线性度)
非线性度是标定曲线与拟合直线的偏离程度,其大小与拟
合方法有关。

线性范围:
灵敏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当一个仪器的灵敏度在一
定的限度范围内波动而不越过时,这一限度称为该仪器的线性 定的限度范围内波动而不越过时,这一限度称为该仪器的线性度,实际上是正常情况下灵敏度的误差范围。而相应的振动输入幅值范围为该仪器的线性范围。 入幅值范围为该仪器的线性范围。

3.回程误差
测试装置在输入量由小增大和由大减小的测试过程中,
对于同一个输入量所得到的两个数值不同的输出量之间差值 对于同一个输入量所得到的两个数值不同的输出量之间差值
最大者为 ,则定义回程误差为h max

4.静态响应特性的其它描述 4.静态响应特性的其它描述
(1)精度:是与评价测试装置产生的测量误差大小有关的指标。
(2)分辨力:指能引起输出量发生变化时输入量的最小变化量,表明测试装置分辨输入量微小变化的能力。 量,表明测试装置分辨输入量微小变化的能力。
(3)测量范围:是指测试装置能正常测量最小输入量和最大输入量之间的范围。
(4)稳定性:是指在一定工作条件下,当输入量不变时,输出 (4)稳定性:是指在一定工作条件下,当输入量不变时,输出量随时间变化的程度。
(5)可靠性:是与测试装置无故障工作时间长短有关的一种描述。

2-3 测试系统的动态响应特性

一、线性系统
理想的测试系统应该具有单值的、确定的输入-输出关系。对于每一输入量都应该只有单一的输出量与之对应,知道其中一个量就可以确定另一个量。其中以输出和输入成线性关系最佳。

工程测试与信息处理(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