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总线结构输出数据问题

楼主(2018-11-11):
              加入延时程序时                                                                                   去掉延时程序时

***********程序************************************************************************************************
int main()
{
    while(1)
  {

   SEG_1=led_mode[4];
   delay_ms(10);

  }
}

如上,  SEG_1=led_mode[4];

SEG_1是绝对地址变量,选定四位数码管的第一位来输出字模。仿真图不用看其他原件,只用到单片机和数码管以及一个八位锁存数据。

*******
出现的问题是***************************************************************************************************

如果去掉延时函数,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但加了延时函数,无法正常显示,并且可以看到数据P0口全部为高电平,地址口P2也全部为高电平。单片机初学者,希望各位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

网友A:
动态数码管显示需要不断刷新,在延时阶段不刷新了,显示就不正常了。

网友B:
9.1.2并行ADC0809及其接口电路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A-D( 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