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拿浴房控制器电路与单片机程序设计

楼主:
桑拿浴房控制器

/***************************************************************
*    High grade personal sana control system v3.0                                        *
*                                                                   *
* function: 1.control tempreture and time.                          *
*           2.control push water header.                            *
*                                3.control keyboard and lcd screen.                      *
*                                4.control radio,music,or languge audio output.          *
*                                5.control outside device(for example: fans,phone..)*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nst define--------
#define ENTER_W P1_3                        //=0 THEN ENTER WATER
#define GO_W P1_4
#define HEAT P1_5
#define ISD_SCLK P1_6
#define ISD_MOSI P2_5
#define ASK P1_7                                        //=1 LCD IS BUSY
#define WP_SW P1_0                                //=0 WATER IS FULL
#define EEPROM_SDA P1_2                //cat24c021'data pin(24c02+watchdog)
#define EEPROM_SCL P1_1                //cat24c021'clock pin(24c02+watchdog)
#define RM_IN INT0
#define ANSWER INT1
#define LATCH T0
#define TMP_IN T1
#define BEEP P2_7
#define M62429_CL P2_6
#define M62429_DA P2_0
#define RDKEY2 P2_4
#define RDKEY1 P3_6
#define RADIO_DO P2_3
#define RADIO_CL P2_2
#define RADIO_CE P2_1
#define RADIO_DI P2_0
#define ISD_INT P3_7
#define KEYPORT P0
#define LCDPORT P0
#define setb(bitunit) {bitunit=1;out_port();}
#define clrb(bitunit) {bitunit=0;out_port();}
#define NONE_KEY 0
#define UP_KEY 1
#define DOWN_KEY 2
#define LEFT_KEY 3
#define RIGHT_KEY 4
#define OSD_KEY 5
#define SMOKER_KEY 6
#define LAMP_KEY 7
#define AMB_KEY 8
#define POWER_KEY 9
#define MUSIC_KEY 10
#define FAN_KEY 11
#define LP_KEY 12
#define MAXITEMS 4
//---------eeprom unit define
#define ID_ADDR 8        //this address data must is 0x28
#define STATUS_BYTE 18 //this byte save status1 data
#define FM_FRE_ADDR 28 //4 byte fm fre value(low to high) from this address start
#define STMP_ADDR 38        //1 byte save the set tempreture
//---------bit unit define-------
bdata uchar port0,port1,port2,status,status1;
sbit power_sta=status^0;                //=1 then power is on
sbit disp_sta_flag=status^1;         //=1 then display status line
sbit smoker_flag=status^2;                //=1 then in smoker status
sbit waterfull_flag=status^3;        //=1 then water is full
sbit menu_flag=status^5;                //=1 then menu status
sbit lockf=status^6;                                //=1 then lock self
sbit lppw_flag=status^7;                //=1 then loop push water
sbit keyvoice_flag=status1^0;        //=1 then press key BEEP
sbit voice_flag=status1^1;                //=1 then voice output
sbit first_chk_flag=status1^2; //=1 then chkself finish
sbit english_chinese=status1^3;//=1 then chinese menu else english menu
sbit mutef=status1^4;                        //=1 then mute
sbit shift_flag=status1^5;        //=1 then send the output bit data
sbit danger_flag=status1^6;        //=1 then water is already empty,indicate water don't long time full
sbit first_smoker_flag=status1^7;        //=1 then first open the smoker in power on status
//sbit first_speechf=status1^5;        //=1 then first speech play complete
sbit AMBDRV=port0^3;                                //=1 then an mp beng open
sbit O_INC=port0^4;                                //=1 then o++
sbit KILLV=port0^5;                                //=1 then kill virus
sbit FCOOL=port0^6;                                //=1 then cool fan
sbit FWARM=port0^7;                                //=1 then hot fan
sbit CYY=port1^0;                                        //=1 then chou yang yu open
sbit FAN=port1^1;                                        //=1 fan open
sbit LAMP2=port1^2;                                //=1 lamp2 on
sbit LAMP1=port1^3;                                //=1 lamp1 on
sbit W3=port1^4;                                        //=1 4 line push water header
sbit W2=port1^5;
sbit W1=port1^6;
sbit W0=port1^7;
sbit CD_RADIO=port2^0;                        //=0 cd on else =1 radio on
sbit SOUND_CDRADIO=port2^1;        //=0 sound on else cd or radio
sbit ISD_SS=port2^4;
//sbit ISD_SCLK=port2^3;
//sbit ISD_MOSI=port2^5;
sbit LCD_LIT=port2^3;
//sbit RDKEY2=port2^6;
//sbit RDKEY1=port2^7;
//----------function define----------
void out_port();
void initial();
void delay(uint);
void clr_lcd();
void disp_hz_str(uchar col,uchar row,uchar len,uchar *hzstr);
void disp_ch_str(uchar col,uchar row,uchar len,uchar *chstr);
void disp_hz(uchar col,uchar row,uint qwcode);
void disp_ch(uchar col,uchar row,uchar chcode);
void disp_icon(uchar col,uchar row,uchar *icon_ptr);
unsigned char read_key();
void wait_key_off();
void ls_lcd();
void disp_tmp();
unsigned char get_tmp(uint cntval);
void osd();
void fanctrl();
void amb();
void music();
void uk();
void lk();
void rk();
void dk();
void smoker();
void lamp();
void display();//display the menu or the other function
void disp_status();//display the funciotn icon status line
void chkself();//check self whole machine
bit timewait_key_off(uchar wk_time);//timing wait key off
void lp();
void setvol(uchar volv);//set 62429 vol
bit wrt_24cxx(uchar ic_type,uchar byte_addr,wdata);//radom wrt 24cxx,return 0 is ok
bit rd_24cxx(uchar ic_type,uchar byte_addr,uchar *rd_ptr);//radom read 24cxx,return 0 is ok
void reset_dog();
void dly_us(uchar us_v);//delay i us
void sstart();//send start bit
void sstop();//send stop bit
void send_ack();
void send_noack();
bit sdata(uchar tdata);//send data to eeprom, return 0 is ok else return 1
uchar rdata();        //read 1 byte data from at24cxx
bit set_radio_fre(unsigned long int fre);//set FM radio fre(88000khz--108000khz)
unsigned long int rece_pll_data();
void send_pll_data(unsigned long int ccb_data_block);
void mute();//mute
void wpchk();//water position test;if water full then waterfull_flag=1
void play_voice(uchar seg_no);
void send_isd_byte(uchar isd_data);
void delay(uint ms);
void stop_isd();
void up_isd();
void cyc();
void save_par();
void read_par();
void demo(uchar i);
void disp_second_dot();
//-----------unit define------------
uchar seccnt=20,mincnt=60,keycode=0,rmcode,wfcnt=0,wecnt=0,cyc_cnt=0;
uchar stmp,stime,ctmp,vol=50,/*(0--80)*/items=0;
uchar staline_disp_cnt,menu_disp_cnt,icon_cnt=0,speech_num=255;
uchar lppw_cnt=80,music_cnt=0;/*=0:cd,radio all off;=1:radio on;=2:cd on;*/
uint lcd_disp_cnt=3000;
uint enterw_time_cnt,waterfull_hottime_cnt;
unsigned long int fm_fre=94600;//khz
//-----------string define----------
code uchar str1[]="温度:";
code uchar str2[]="+ ";
code uchar fan_on_str[]="  风扇开启  ";
code uchar fan_off_str[]="  风扇关闭  ";
code uchar lit1_on_str[]="  灯一开启  ";
code uchar lit2_on_str[]="  灯二开启  ";
code uchar lit_off_str[]="  灯光关闭  ";
code uchar radio_on_str[]="  收音开启  ";
code uchar sound_off_str[]="  音乐关闭  ";
code uchar sound_on_str[]="  音乐开启  ";
code uchar cd_on_str[]="  唱碟开启  ";
code uchar amb_on_str[]=" 按摩泵开启  ";
code uchar amb_off_str[]=" 按摩泵关闭  ";
code uchar smoke_on_str[]="  蒸汽开启  ";
code uchar smoke_off_str[]="  蒸汽关闭  ";
code uchar tp_on_str[]="  顶喷开启  ";
code uchar tp_off_str[]="  顶喷关闭  ";
code uchar bp_on_str[]="  下喷开启  ";
code uchar bp_off_str[]="  下喷关闭  ";
code uchar mp_on_str[]="  中喷开启  ";
code uchar mp_off_str[]="  中喷关闭  ";
code uchar hp_on_str[]="  上喷开启  ";
code uchar hp_off_str[]="  上喷关闭  ";
code uchar lp_on_str[]=" 循环喷水开启 ";
code uchar lp_off_str[]=" 循环喷水关闭 ";
code uchar zy_on_str[]="  增氧开启  ";
code uchar zy_off_str[]="  增氧关闭  ";
code uchar sj_on_str[]="  杀菌开启  ";
code uchar sj_off_str[]="  杀菌关闭  ";
code uchar nf_on_str[]="  暖风开启  ";
code uchar nf_off_str[]="  暖风关闭  ";
code uchar lf_on_str[]="  冷风开启  ";
code uchar lf_off_str[]="  冷风关闭  ";
code uchar yy_on_str[]="  语音开启  ";
code uchar yy_off_str[]="  语音关闭  ";
code uchar jy_on_str[]="  键音开启  ";
code uchar jy_off_str[]="  键音关闭  ";
code uchar nopstr[]="";
code uchar chkself_str0[]=" 请 稍 等  ";
code uchar chkself_str1[]="蒸汽机进入自动清";
code uchar chkself_str2[]="洗自动检测状态 ";
code uchar chkself_str5[]="一切功能暂停使用";
code uchar chkself_str3[]="  自检成功  ";
code uchar chkself_str4[]=" 电脑安全上锁 ";
code uchar chkself_str6[]=" 蒸汽暂停使用 ";
code uchar chkself_str7[]=" 请参考说明书 ";
code uchar power_off_str[6][16]={"您好 谢谢使用 ","Hello,thank you ","for your use    ","蒸汽机已安全关闭","The steamer is  ","already shutdown"};
code uchar title_str1[3][16]={"您好 欢迎使用","维特斯巡航智能型","电脑蒸汽房产品 "};
code uchar title_str2[11][16]={"Hello,thank you ","for selecting   ","Watxfy series  ",
                                                                                "products.Our cru","ising intellectu","al computer ste",
                                                                                "am room introduc","ed from Finland ","is specially de",
                                                                                "signed for the  ","Chinese market. "};
code uchar help_str[158][16]={"        ",
                                                                        "        ",
                                                                        "        ",
                                                                        "        ",
                                                                        "维特斯巡航智能型",
                                                                        "        ",
                                                    "电脑蒸汽房来自芬",
                                                                        "        ",
                                                    "兰休闲色彩 本型",
                                                                        "        ",
                                                           "号为中国市场特别",
                                                                        "        ",
                                                           "设计      ",
                                                                        "        ",
                                                                        "Watxfy crusing  ",
                                                                        "                ",
                                                                        "intellectual com",
                                                                        "                ",
                                                                        "puter steam is  ",
                                                                        "                ",
                                                                        "introduced from ",
                                                                        "                ",
                                                                        "Finland,and its ",
                                                                        "                ",
                                                                        "W-2000 is specia",
                                                                        "                ",
                                                                        "lly designed for",
                                                                        "                ",
                                                                        "the Chinese mark",
                                                                        "                ",
                                                                        "et.             ",
                                                                        "                ",
                                                                        "        ",
                                                                        "        ",
                                                                        "  功能简介  ",
                                                                        "    Briefs of   ",
                                                                        "    functions   ",
                                                                        "        ",
                                                                        " 含选配功能  ",
                                                                        "        ",
                                                                        "        ",
                                                                        "        ",
                                                                        " 双色幻彩灯  ",
                                                                        "Safe dual-color ",
                                                                        "     lights     ",
                                                                        "        ",
                                                                        "  电子排气  ",
                                                                        "Electric exhaust",
                                                                        "                ",
                                                                        " 音响唱碟转换 ",
                                                                        " Stereo radio,  ",
                                                                        " CD conversion  ",
                                                                        "        ",
                                                                        " 水力针刺按摩 ",
                                                                        "Hydraulic acupun",
                                                                        "cture massage   ",
                                                                        "        ",
                                                                        "  增  氧  ",
                                                                        "  Oxygenation   ",
                                                                        "                ",
                                                                        "  杀  菌  ",
                                                                        " Sterilization  ",
                                                                        "                ",
                                                                        "  电  话  ",
                                                                        "   Telephone    ",
                                                                        "                ",
                                                                        "  冷  风  ",
                                                                        "    Cool air    ",
                                                                        "                ",
                                                                        "  热风干蒸  ",
                                                                        "  Dry steam by  ",
                                                                        "  hot air       ",
                                                                        "        ",
                                                                        " 电子控制冲浪 ",
                                                                        " Electric wave  ",
                                                                        "                ",
                                                                        " 按键提示音  ",
                                                                        "   Key tone     ",
                                                                        "                ",
                                                                        " 中英文显示  ",
                                                                        "Chinese and Eng-",
                                                                        "lish display    ",
                                                                        "        ",
                                                                        "  语音提示  ",
                                                                        "    Speech      ",
                                                                        "                ",
                                                                        "  脚底按摩  ",
                                                                        "  Sole massage  ",
                                                                        "                ",
                                                                        "  药浴蒸汽  ",
                                                                        "  Herbal steam  ",
                                                                        "                ",
                                                                        "  自动恒温  ",
                                                                        "Automatic thermo",
                                                                        "stat            ",
                                                                        "  自动定时  ",
                                                                        "Automatic timing",
                                                                        "                ",
                                                                        " 蒸汽机自动清洗",
                                                                        "Automatic clean-",
                                                                        "ing of steamer  ",
                                                                        "        ",
                                                                        "电脑自动巡航监控",
                                                                        "Computer auto cr",
                                                                        "uising monitor  ",
                                                                        "        ",
                                                                        "自动检测故障提示",
                                                                        "Auto detection, ",
                                                                        "trouble indicati",
                                                                        "        ",
                                                                        "及安全上锁   ",
                                                                        "on and safe lock",
                                                                        "                ",
                                                                        "  报警装置  ",
                                                                        "  Alarm device  ",
                                                                        "                ",
                                                                        "        ",
                                                                        "        ",
                                                                        "        ",
                                                                        " 全球机型简介 ",
                                                                        "Briefs of global",
                                                                        "models:         ",
                                                                        "        ",
                                                                        "  英语机型  ",
                                                                        "English-langrage",
                                                                        "models: W-E2000 ",
                                                                        "        ",
                                                                        "  俄语机型  ",
                                                                        "Russian-langrage",
                                                                        "models: W-R2000 ",
                                                                        "        ",
                                                                        "  汉语机型  ",
                                                                        "Chinese-langrage",
                                                                        "models: W-C2000 ",
                                                                        "        ",
                                                                        "  日语机型  ",
                                                                        "Japaneselangrage",
                                                                        "models: W-J2000 ",
                                                                        "        ",
                                                                        "  法语机型  ",
                                                                        "French-langrage ",
                                                                        "models: W-F2000 ",
                                                                        "        ",
                                                                        "  德语机型  ",
                                                                        "German-langrage ",
                                                                        "models: W-G2000 ",
                                                                        "        ",
                                                                        "  韩语机型  ",
                                                                        "Korean-langrage ",
                                                                        "models: W-K2000 ",
                                                                        "        ",
                                                                        " 西班牙语机型 ",
                                                                        "Spanish-langrage",
                                                                        "models: W-S2000 ",
                                                                        "        ",
                                                                        "        ",
                                                                        "        ",
                                                                        "        "};

code uint tmp_tab[]={612,630,660,700,740,770,807,836,880,920,//0-9 C
                                                        958,1013,1068,1107,1178,1221,1275,1331,1391,1451,//10-19 C
                                                        1528,1606,1675,1744,1769,1901,1916,2023,2101,2180,//20-29 C
                                                        2357,2412,2521,2631,2704,2804,2904,3014,3134,3249,//30-39 C
                                                        3375,3495,3645,3825,4004,4125,4305,4479,4634,4790,//40-49 C
                                                        4891,5063,5263,5477,5691,5841,6087,6287,6513,6739,//50-59 C
                                                        6949,7160,7346,7644,7942,8181,8374,8654,8959,9264,//60-69 C
                                                        9523,9876,10099,10432,10765,10978,11317,11617,11939,//70-79 C
                                                        12642,12950,13250,13550,13900,14250,14600,15000,15400,15800,//80-89 C
                                                        16200,16600,17000,17450,17900,18350,18800,19250,19700,20200//90-99 C
                                                        };
code uint rm_tab[]={0xA05F,0x8877,0x08F7,0x906F,0xB847,0xF807,0xB04F,0x9867,
                         0xD827,0xC03F,0x40BF,0x00FF,0x807F,0x609F,0x20DF,0xF00F,
                         0x58A7,0x28D7,0x6897,0x708F,0x30CF,0x0000,0x0000,0x0000,
                         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
code uchar fan_icon[]={0x00,0x00,0x00,0x00,0x07,0x80,0x02,0x40,
                                                                0x01,0x20,0x01,0x20,0x01,0x40,0x3b,0x80,
                                                                0x46,0x80,0x47,0xc0,0x48,0xbe,0x50,0x84,
                                                                0x60,0x48,0x40,0x3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fan1_icon[]={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48,
                                                                0x00,0x24,0x38,0x24,0x44,0x48,0x87,0xf0,
                                                                0x9a,0x80,0x63,0x80,0x00,0xc0,0x00,0xb0,
                                                                0x00,0x8c,0x00,0x44,0x00,0xf0,0x00,0x00};
code uchar fan2_icon[]={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6,
                                                                0x48,0x09,0x44,0x11,0x22,0x21,0x23,0xfe,
                                                                0x1f,0xc0,0x01,0x80,0x01,0x80,0x02,0x80,
                                                                0x02,0x40,0x02,0x20,0x01,0x20,0x00,0xc0};
code uchar light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1,0x00,
                                                                          0x40,0x04,0x23,0x88,0x07,0xc0,0x0f,0xe0,
                                                                        0x0f,0xe0,0x07,0xc0,0x03,0x80,0x13,0x90,
                                                                        0x23,0x88,0x03,0x8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music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7,0x80,0x07,0x80,
                                                                        0x04,0xe0,0x04,0x3c,0x04,0x04,0x04,0x04,
                                                                        0x04,0x04,0x3c,0x04,0x3c,0x04,0x38,0x3c,
                                                                        0x00,0x3c,0x00,0x38,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smoker_icon[]={0x0f,0xf0,0x10,0x08,0x21,0xe4,0x42,0x12,
                                                                  0x82,0x09,0x84,0x01,0x98,0x81,0xa3,0x31,
                                                                  0xa2,0x71,0xa4,0xf1,0xa1,0xf1,0x83,0xf1,
                                                                  0x43,0xfa,0x20,0x1c,0x10,0x08,0x0f,0xf0};
code uchar amb_icon[]={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
                                                                0x23,0xc0,0x24,0x20,0x2a,0x50,0x29,0x90,
                                                                0x29,0x90,0x2a,0x50,0x24,0x20,0x23,0xc0,
                                                                0x20,0x00,0x3f,0xf8,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menu_icon[]={0x0f,0xf0,0x10,0x08,0x20,0x04,0x40,0x02,
                                                           0xbb,0xb9,0xaa,0x29,0xaa,0x25,0xaa,0x25,
                                                           0xab,0xa5,0xa8,0xa5,0xa8,0xa5,0xa8,0xa9,
                                                           0x7b,0xba,0x20,0x04,0x10,0x08,0x0f,0xf0};
code uchar left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0,0xe0,
                                                                        0x01,0xe0,0x03,0xe0,0x07,0xe0,0x0f,0xe0,
                                                                        0x0f,0xe0,0x07,0xe0,0x03,0xe0,0x01,0xe0,
                                                                        0x00,0xe0,0x00,0x6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right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e,0x00,
                                                                        0x0f,0x00,0x0f,0x80,0x0f,0xc0,0x0f,0xe0,
                                                                        0x0f,0xe0,0x0f,0xc0,0x0f,0x80,0x0f,0x00,
                                                                        0x0e,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up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80,0x03,0xc0,0x07,0xe0,
                                                                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3f,0xf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down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f,0xfc,0x3f,0xfc,0x1f,0xf8,
                                                                        0x0f,0xf0,0x07,0xe0,0x03,0xc0,0x01,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cw_fan_icon[]={0x00,0x00,0x00,0x00,0x3f,0xe0,0x20,0x20,
                                                                        0x20,0x00,0x20,0x70,0x23,0x8e,0x20,0x00,
                                                                        0x20,0x70,0x23,0x8e,0x20,0x00,0x20,0x70,
                                                                        0x23,0x87,0x20,0x20,0x3f,0xe0,0x00,0x00};
code uchar o2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2,0x00,
                                                                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21,0x00,
                                                                0x21,0x30,0x21,0x48,0x21,0x08,0x21,0x70,
                                                                0x12,0x40,0x0c,0x78,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o3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2,0x00,
                                                                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21,0x30,
                                                                0x21,0x48,0x21,0x08,0x21,0x30,0x21,0x08,
                                                                0x12,0x48,0x0c,0x30,0x00,0x00,0x00,0x00};
code uchar pushw_icon[]={ 0x00,0x00,0x00,0x00,0x20,0x84,0xf1,0xcf,
                                                                        0x21,0xc4,0x03,0x80,0x07,0xc0,0x27,0xe4,
                                                                        0xf5,0xcf,0x25,0xc4,0x0d,0xe0,0x1f,0xf0,
                                                                        0x03,0xb0,0x01,0xb0,0x01,0xb0,0x00,0x90};
code uchar lock_icon[]={        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4,0x20,
                                                                        0x04,0x20,0x04,0x20,0x1f,0xf8,0x10,0x08,
                                                                        0x1f,0xf8,0x10,0x08,0x1f,0xf8,0x10,0x08,
                                                                        0x1f,0xf8,0x1f,0xf8,0x00,0x00,0x00,0x00};
//
uint        code isd_addr[]={ 0x0000,0x0034,0x0077,0x0080,
                                                                0x0089,0x0091,0x009b,0x00a5,
                                                                0x00af,0x00bb,0x00c8,0x00d2,
                                                                0x00db,0x00e6,0x00ef,0x00f7,
                                                                0x0100,0x0108,0x0111,0x0119,
                                                                0x0122,0x012d,0x013a,0x0142,
                                                                0x014c,0x0156,0x0161,0x016e,
                                                                0x017c,0x0185,0x018e,0x0198,
                                                                0x01a3,0x01aa,0x01b4,0x01d6,
                                                                0x01f0,0x020b,0x0216,0x021d};
//
main(void)
{
        uint cnt0,i;
        uchar j;
//        uint waterfull_hottime_cnt;
        reset_dog();
        delay(200);
        read_par();
  initial();
        first_chk_flag=0;
        cnt0=1300;
        clr_lcd();
//        delay(300);
        disp_ch_str(0,2,16,"    Watxfy      ");
        while(1)//main loop
        {
                j=0;
                while(keycode!=POWER_KEY&&rmcode!=1)
                {
                        reset_dog();
                        delay(100);
                        if(--cnt0==0)
                        {
                                cnt0=1300;
                                GO_W=1;                        //close water switch
                                ENTER_W=1;
                        }
                        if(cnt0%15==0)
                        {
                                demo(j);
                                if(help_str[j][0]>=0xa0)
                                        j=j+1;
                                else
                                        j=j+2;
                                if(j>153)
                                        j=0;
                        }
                        keycode=read_key();
                }
                wait_key_off();
                power_sta=1;
                rmcode=0;
//                if(english_chinese==0)
//                {
                        clr_lcd();                                //power key press ,open the machine
                        disp_hz_str(0,0,8,title_str1[0]);
                        disp_hz_str(0,1,8,title_str1[1]);
                        disp_hz_str(0,2,8,title_str1[2]);
                        disp_hz_str(0,3,8,title_str1[3]);
                        play_voice(0);
                        if(voice_flag)
                        {
                                while(ISD_INT)
                                        if(keycode=read_key()>0||rmcode>0)
                                                goto power_on;
                        }
                        else
                        {
                                i=100;
                                while(i--)
                                {
                                        delay(100);
                                        if(keycode=read_key()>0||rmcode>0)
                                                goto power_on;
                                };
                        }
//                }
//                else
//                {
                        clr_lcd();
                        disp_ch_str(0,0,16,title_str2[0]);
                        disp_ch_str(0,1,16,title_str2[1]);
                        disp_ch_str(0,2,16,title_str2[2]);
                        disp_ch_str(0,3,16,title_str2[3]);
                        disp_ch_str(0,4,16,title_str2[4]);
                        disp_ch_str(0,5,16,title_str2[5]);
                        disp_ch_str(0,6,16,title_str2[6]);
                        disp_ch_str(0,7,16,title_str2[7]);
                        play_voice(1);
                        i=100;
                        while(i--)
                        {
                                delay(100);
                                if(keycode=read_key()>0||rmcode>0)
                                        goto power_on;
                        };
                        clr_lcd();
                        disp_ch_str(0,0,16,title_str2[8]);
                        disp_ch_str(0,1,16,title_str2[9]);
                        disp_ch_str(0,2,16,title_str2[10]);
                        if(voice_flag)
                        {
                                while(ISD_INT)
                                        if(keycode=read_key()>0||rmcode>0)
                                                goto power_on;
                        }
                        else
                        {
                                i=100;
                                while(i--)
                                {
                                        delay(100);
                                        if(keycode=read_key()>0||rmcode>0)
                                                goto power_on;
                                };
                        }
//                }
power_on:
                keycode=read_key();
                menu_flag=0;
                speech_num=255;
                first_smoker_flag=1;
//                first_speechf=0;
                GO_W=1;                                        //close water switch
                ENTER_W=1;
//                stmp=60;
                stime=90;
//                enterw_time_cnt=23622;        //set enter time is 30s=1.27ms*23622
                enterw_time_cnt=300;        //set enter time is 30s
//                waterfull_hottime_cnt=355719;//set 8 minute hot time in water full state 1.35ms*355719=480s
                waterfull_hottime_cnt=4800;//set 8 minute hot time in water full state
                music_cnt=0;
                mute();
                setb(SOUND_CDRADIO);//open cd or radio
//                setvol(vol);
                if(keycode!=POWER_KEY)
                {
                        display();
                        disp_status();
                }
/*      if(waterfull_flag==0&&lockf==0)
                {
                        waterfull_flag=0;        //if water is not full then enter water
                        smoker_flag=0;
                        ENTER_W=0;
                }*/
                while(power_sta)
                {
                        delay(1);
                        disp_second_dot();
                        disp_tmp();
                        if(shift_flag)
                        {
                                out_port();
                                display();
                                shift_flag=0;
                        }
                        if(!lockf&&smoker_flag)
                        {
                                if(waterfull_flag)
                                {
                                        ENTER_W=1;
                                        GO_W=1;
                                        enterw_time_cnt=300;        //set enter time is 30s=1.27ms*23622
                                }
                                else
                                {
                                        ENTER_W=0;
                                        GO_W=1;
                                }
                        }
                        if(keycode==0)
                                keycode=read_key();
                        if(keycode)
                        {
                                  switch(keycode)
                                  {
                                        case LP_KEY:
                                                lp();
                                                wait_key_off();
                                                  break;
                                        case UP_KEY:
                                                uk();
                                                  if(timewait_key_off(70))
                                                {
                                                        while(timewait_key_off(10))
                                                                uk();
                                                }
                                                  break;
                                          case DOWN_KEY:
                                                dk();
                                                  if(timewait_key_off(70))
                                                {
                                                        while(timewait_key_off(10))
                                                                dk();
                                                }
                                                break;
                                          case LEFT_KEY:
                                                lk();
                                                  if(timewait_key_off(70))
                                                {
                                                        while(timewait_key_off(3))
                                                                lk();
                                                setvol(vol);
                                                }
                                                  break;
                                          case RIGHT_KEY:
                                                rk();
                                                  if(timewait_key_off(70))
                                                {
                                                        while(timewait_key_off(3))
                                                                rk();
                                                        setvol(vol);
                                                }
                                                  break;
                                          case OSD_KEY:
                                                osd();
                                                display();
                                                  wait_key_off();
                                                  break;
                                          case SMOKER_KEY:
                                                enterw_time_cnt=300;        //set enter time is 30s=1.27ms*23622
                                                waterfull_hottime_cnt=4800;//set 8 minute hot time in water full state 1.35ms*355719=480s
                                                smoker();
                                                  wait_key_off();
                                                  break;
                                          case LAMP_KEY:
                  lamp();
                                                  wait_key_off();
                                                  break;
                                          case AMB_KEY:
                                                amb();
                                                  wait_key_off();
                                                  break;
                                          case POWER_KEY:
                                                initial();
                                                power_sta=0;
                                                mute();
                                                GO_W=0;
                                                ENTER_W=1;
                                                cnt0=1300;
                                                clr_lcd();
                                                disp_hz_str(0,0,8,power_off_str[0]);
                                                disp_ch_str(0,3,16,power_off_str[1]);
                                                disp_ch_str(0,4,16,power_off_str[2]);
                                                disp_hz_str(0,3,8,power_off_str[3]);
                                                play_voice(37);
                                                wait_key_off();
                                                i=0;
                                                do
                                                {
                                                        delay(1);
                                                        ++i;
                                                }while(i<30000&&(keycode=read_key())!=POWER_KEY&&rmcode!=1);
                  if(i==30000)
                                                {
                                                        GO_W=ENTER_W=1;
                                                        delay(800);
                                                   ENTER_W=0;
                                                        i=0;
                                                        do
                                                        {
                                                                delay(1);
                                                                ++i;
                                                        }while(i<25000&&(keycode=read_key())!=POWER_KEY&&rmcode!=1);
                                                }
                                                GO_W=0;
                                                ENTER_W=1;
                                                  break;
                                          case MUSIC_KEY:
                                                music();
                                                  wait_key_off();
                                                    break;
                                          case FAN_KEY:
                                                fanctrl();
                                                  wait_key_off();
                                                  break;
                                  }
                                save_par();
                        }
                        if(rmcode)
                        {
                                if(keyvoice_flag&&power_sta)
                                {
                                        BEEP=0;
                                          delay(20);
                                          BEEP=1;
                                }
                                switch(rmcode)
                                {
                                        case 1://power
                                                rmcode=0;
                                                initial();
                                                power_sta=0;
                                                mute();
                                                GO_W=0;
                                                ENTER_W=1;
                                                cnt0=1300;
                                                clr_lcd();
                                                disp_hz_str(0,0,8,power_off_str[0]);
                                                disp_ch_str(0,3,16,power_off_str[1]);
                                                disp_ch_str(0,4,16,power_off_str[2]);
                                                disp_hz_str(0,3,8,power_off_str[3]);
                                           play_voice(37);
                                                i=0;
                                                do
                                                {
                                                        delay(1);
                                                        ++i;
                                                }while(i<30000&&(keycode=read_key())!=POWER_KEY&&rmcode!=1);
                                      if(i==30000)
                                                {
                                                        GO_W=ENTER_W=1;
                                                        delay(800);
                                                   ENTER_W=0;
                                                        i=0;
                                                        do
                                                        {
                                                                delay(1);
                                                                ++i;
                                                        }while(i<25000&&(keycode=read_key())!=POWER_KEY&&rmcode!=1);
                                                }
                                                GO_W=0;
                                                ENTER_W=1;
                                                break;
                                        case 2://lamp
                                                lamp();
                                                break;
                                        case 3://smoker
                                                enterw_time_cnt=300;        //set enter time is 30s=1.27ms*23622
                                                waterfull_hottime_cnt=4800;//set 8 minute hot time in water full state 1.35ms*355719=480s
                                                smoker();
                                                break;
                                        case 4://fan
                                                fanctrl();
                                                break;
                                        case 5://pump
                                                amb();
                                                break;
                                        case 6://hot fan
                                                AMBDRV=0;
                                                smoker_flag=0;
                                                HEAT=1;
                                                FWARM=~FWARM;
                                                if(FWARM)
                                                        FCOOL=1;
                                                else
                                                        FCOOL=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FWARM==1?disp_hz_str(0,3,8,nf_on_str):disp_hz_str(0,3,8,nf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FWARM)
                                                        {
                                                                disp_ch_str(0,6,16,"  Dry steam by  ");
                                                                disp_ch_str(0,7,16,"  hot air on    ");
                                                        }
                                                        else
                                                        {
                                                                disp_ch_str(0,6,16,"  Dry steam by  ");
                                                                disp_ch_str(0,7,16,"  hot air off   ");
                                                        }
                                                }
                                                FWARM==1?play_voice(20):play_voice(21);
                                                break;
                                        case 7://kill virus
                                                KILLV=~KILLV;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KILLV==1?disp_hz_str(0,3,8,sj_on_str):disp_hz_str(0,3,8,sj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KILLV)
                                                        {
                                                                disp_ch_str(0,6,16," Sterilization  ");
                                                                disp_ch_str(0,7,16,"       on       ");
                                                        }
                                                        else
                                                        {
                                                                disp_ch_str(0,6,16," Sterilization  ");
                                                                disp_ch_str(0,7,16,"       off      ");
                                                        }
                                                }
                                                KILLV==1?play_voice(16):play_voice(17);
                                                break;
                                        case 8://o++
                                                O_INC=~O_INC;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O_INC==1?disp_hz_str(0,3,8,zy_on_str):disp_hz_str(0,3,8,zy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O_INC)
                                                        {
                                                                disp_ch_str(0,7,16," Oxygenation on ");
                                                        }
                                                        else
                                                        {
                                                                disp_ch_str(0,7,16," Oxygenation off");
                                                        }
                                                }
                                                O_INC==1?play_voice(14):play_voice(15);
                                                break;
                                        case 9://cool fan
                                                if(FWARM)
                                                {
                                                        FWARM=0;
                                                        FCOOL=1;
                                                }
                                                else
                                                {
                                                        FCOOL=~FCOOL;
                                                        FWARM=0;
                                                }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FCOOL==1?disp_hz_str(0,3,8,lf_on_str):disp_hz_str(0,3,8,lf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FCOOL)
                                                        {
                                                                disp_ch_str(0,7,16,"  Cool air on   ");
                                                        }
                                                        else
                                                        {
                                                                disp_ch_str(0,7,16,"  Cool air off  ");
                                                        }
                                                }
                                                FCOOL==1?play_voice(18):play_voice(19);
                                                                break;
                                        case 10://lp
                                                lp();
                                                break;
                                        case 11://temp inc
                                                menu_flag=1;
                                                items=0;
                                                display();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mp==60)
                                                        stmp=35;
                                                else
                                                        stmp++;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3);
                                                break;
                                        case 12://time inc
                                                menu_flag=1;
                                                items=0;
                                                display();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ime>=90)
                                                        stime=5;
                                                else
                                                        stime++;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2);
                                                break;
                                        case 13://mute
                                                mutef=~mutef;
                                                if(mutef)
                                                {
                                                        mute();
                                                        play_voice(12);
                                                        disp_hz_str(0,3,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sound_off_str);
                                                        else
                                                                disp_ch_str(0,7,16,"   Music off    ");
                                                }
                                                else
                                                {
                                                        setvol(vol);
                                                        play_voice(36);
                                                        disp_hz_str(0,3,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sound_on_str);
                                                        else
                                                                disp_ch_str(0,7,16,"   Music on     ");
                                                }
                                                break;
                                        case 14://temp dec
                                                menu_flag=1;
                                                items=0;
                                                display();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mp==35)
                                                        stmp=60;
                                                else
                                                        stmp--;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3);
                                                break;
                                        case 15://time dec
                                                menu_flag=1;
                                                items=0;
                                                display();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ime<=1)
                                                        stime=90;
                                                else
                                                        stime--;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2);
                                                break;
                                        case 16://radio
                                                music_cnt=1;
                                                mutef=0;
                                                setb(SOUND_CDRADIO);//open cd or radio
                                                setb(CD_RADIO);//radio on
                                                setvol(vol);
                                                set_radio_fre(fm_fre);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display();
                                                disp_hz_str(0,3,8,nopstr);
                                                play_voice(10);
                                                break;
                                        case 17://vol inc
                                                if(mutef==0&&music_cnt!=0)
                                                {
                                                        menu_flag=1;
                                                        items=1;
                                                        display();
                                                        if(vol<80)
                                                        {
                                                                vol++;
                                                                disp_hz(7,0,0x375a);
                                                                disp_ch(14,1,vol/10+'0');
                                                                disp_ch(15,1,vol%10+'0');
                                                                setvol(vol);
                                                                play_voice(31);
                                                        }
                                                }
                                                break;
                                        case 18://tuning inc
                                                menu_flag=1;
                                                items=1;
                                                display();
                                                if(CD_RADIO)
                                                {
                                                   play_voice(30);
                                                        rmcode=0;
                                                        mute();
                                                        do
                                                        {
                                                                if(fm_fre<108000)
                                                                        fm_fre=fm_fre+100;
                                                                else
                                                                        fm_fre=88000;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hz(4,0,0x375a);
                                                                disp_ch_str(6,0,2,"FM");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while(set_radio_fre(fm_fre)&&read_key()==0&&rmcode==0);//&&timewait_key_off(1));
                                                        rmcode=18;
                                                        setvol(vol);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wait_key_off();
                                                }
                                                break;
                                        case 19://cd
                                                music_cnt=2;
                                                mutef=0;
                                                setb(SOUND_CDRADIO);
                                                clrb(CD_RADIO);//cd on
                                                setvol(vol);
                                                display();
                                                disp_hz_str(0,3,8,nopstr);
                                                play_voice(11);
                                                break;
                                        case 20://vol dec
                                                if(mutef==0&&music_cnt!=0)
                                                {
                                                        menu_flag=1;
                                                        items=1;
                                                        display();
                                                        if(vol>0)
                                                        {
                                                                vol--;
                                                                disp_hz(7,0,0x375a);
                                                                disp_ch(14,1,vol/10+'0');
                                                                disp_ch(15,1,vol%10+'0');
                                                                setvol(vol);
                                                                play_voice(31);
                                                        }
                                                }
                                                break;
                                        case 21://tuning dec
                                                menu_flag=1;
                                                items=1;
                                                display();
                                                if(CD_RADIO)
                                                {
                                                        play_voice(30);
                                                        rmcode=0;
                                                        mute();
                                                        do{
                                                                if(fm_fre>88000)
                                                                        fm_fre=fm_fre-100;
                                                                else
                                                                        fm_fre=108000;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hz(4,0,0x375a);
                                                                disp_ch_str(6,0,2,"FM");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while(set_radio_fre(fm_fre)&&read_key()==0&&rmcode==0);//&&timewait_key_off(1));
                                                        rmcode=21;
                                                        setvol(vol);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wait_key_off();
                                                }
                                                break;
                                        default:
                                                break;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if(rmcode!=1)
                                {
                                          rmcode=0;
                                        save_par();
                                }
                  }
                        if(staline_disp_cnt==0&&disp_sta_flag==1)
                        {
//                                disp_sta_flag=0;
                                staline_disp_cnt=3;
                                disp_status();
                        }
                        if(menu_disp_cnt==0&&menu_flag==1)
                        {
                                menu_flag=0;
                                speech_num=255;
//                                first_speechf=0;
                                display();
                        }
                        if(smoker_flag&&!lockf)
                        {
                        //control temp & time
                                if(stime!=0&&smoker_flag)
                                {
                                        if(ctmp<stmp)
                                                HEAT=0;
                                        else
                                                HEAT=1;
                                }
                                else
                                {
                                        smoker_flag=0;
                                        HEAT=1;
                                        ENTER_W=GO_W=1;
                                        display();
                                }
                                if(smoker_flag)
                                {
                                        if(waterfull_flag)
                                        {
                                                ENTER_W=GO_W=1;
                                                enterw_time_cnt=300;        //set enter time is 30s=1.27ms*23622
//                                        if(ctmp<stmp)
//                                                HEAT=0;
//                                        else
//                                                HEAT=1;
                                                 if(danger_flag)
                                                        if(waterfull_hottime_cnt<3)
                                                        {
                                                                waterfull_hottime_cnt=4800;
                                                                lockf=1;
                                                                HEAT=1;
                                                                smoker_flag=0;
                                                                ENTER_W=GO_W=1;
                                                                display();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4);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6);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7);
                                                                }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Lock the steamer");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
                                        else
                                        {
                                                ENTER_W=0;
                                                GO_W=1;
                                                danger_flag=1;
                                                waterfull_hottime_cnt=4800;//set 8 minute hot time in water full state 1.35ms*355719=480s
//                                        if(ctmp<stmp)
//                                                HEAT=0;
//                                        else
//                                                HEAT=1;
                                                if(enterw_time_cnt<3)
                                                {
                                                        enterw_time_cnt=300;
                                                        lockf=1;
                                                        HEAT=1;
                                                        smoker_flag=0;
                                                        ENTER_W=GO_W=1;
                                                        display();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4);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6);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7);
                                                        }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Lock the steamer");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
                                }
                        }
                }
        }
}
/*void cyc()
{
        if(++cyc_cnt==4)
                cyc_cnt=0;
        switch(cyc_cnt)
        {
                 case 0:
                        W0=1;
                        W1=W2=W3=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tp_on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play_voice(8);
                        break;
                case 1:
                        W1=1;
                        W0=W2=W3=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hp_on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play_voice(8);
                        break;
                case 2:
                        W2=1;
                        W1=W0=W3=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mp_on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play_voice(8);
                        break;
                case 3:
                        W3=1;
                        W1=W2=W0=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bp_on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play_voice(8);
                        break;
        }
}*/
void initial()
{
        SCON=0x00;
        TMOD=0x51;                //time 0 is 16 bit timing;time1 is 16 bit counter
        TH1=0;
        TL1=0;
        TH0=0x3c;                //100 ms 6mhz osc
        TL0=0xb0;
        T2CON=0x00;
        RCAP2H=0x00;
        RCAP2L=0x00;
        TR2=0;
        ES=0;
        ET1=0;
        ET2=0;
        IT0=1;                        //down tridge
  EX0=1;
        EX1=0;
        TR0=1;
        TF1=0;
        TR1=1;
        PX0=1;
        PT0=1;
        ET0=1;
        TF2=0;
        EA=1;
        mute();
//port ini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ort0=0x00;
        port1=0x00;
        port2=0x00;
        CY=lockf;
        status=0x00;
        lockf=CY;
        RDKEY1=1;
        RDKEY2=1;
//        setb(RDKEY1);
//        setb(RDKEY2);
        setb(SOUND_CDRADIO);
        up_isd();//voice chip power up
        stop_isd();
//        keyvoice_flag=1;                //key voice is on
//        voice_flag=1;//
//unit ini
//        stmp=60;
        stime=90;
        music_cnt=0;
//        wrt_24cxx(0,0,rd_24cxx(0,0));
}
void save_par()
{
        wrt_24cxx(1,STATUS_BYTE,status1);
        wrt_24cxx(1,FM_FRE_ADDR,fm_fre%256);
        wrt_24cxx(1,FM_FRE_ADDR+1,(fm_fre>>8)%256);
        wrt_24cxx(1,FM_FRE_ADDR+2,(fm_fre>>16)%256);
        wrt_24cxx(1,FM_FRE_ADDR+3,(fm_fre>>24)%256);
        wrt_24cxx(1,STMP_ADDR,stmp);
}
void read_par()
{
        uchar warm,r0,r1,r2,r3;
        if(rd_24cxx(1,ID_ADDR,&warm))
                while(1);
        else
                if(warm!=0x28)
                        while(1);
        if(rd_24cxx(1,STATUS_BYTE,&status1))
                while(1);
        rd_24cxx(1,FM_FRE_ADDR,&r0);
        rd_24cxx(1,FM_FRE_ADDR+1,&r1);
        rd_24cxx(1,FM_FRE_ADDR+2,&r2);
        rd_24cxx(1,FM_FRE_ADDR+3,&r3);
        fm_fre=r3*0x1000000+r2*0x10000+r1*0x100+r0;
        if(rd_24cxx(1,STMP_ADDR,&stmp))
                while(1);
}
remote() interrupt 0
{
        unsigned long int c;
        uchar i;
        uint j;
        for(i=0;i<32;i++)
        {
                j=300;
                while(--j&&!RM_IN);
                if(j==0)
                        return;
                TR2=0;
                TL2=0;
                TH2=0;
                TR2=1;
                j=500;
                while(--j&&RM_IN);
                if(j==0)
                {
                        //repeat press control
                        return;
                }
                TR2=0;
                if(TH2>=4)
                        return;
                else
                        if(TH2>=2)
                                c=c<<1|1;
                        else
                                c=c<<1;
        }
        if(c>>16==0x08f7)                //remotor code
        {
                j=c%65536;
                for(i=0;i<32;i++)
                {
                        if(j==rm_tab[i])
                        {
                                rmcode=i+1;
                                clrb(LCD_LIT);
                                lcd_disp_cnt=3000;
//                        if(keyvoice_flag)
//                                        BEEP=0;
                                return;
                        }
                }
                return;
        }
        else
                return;
}
timer0() interrupt 1                //100ms timing mode
{
        uchar i;
        TH0=0x3c;
        TL0=0xb0;
        reset_dog();
        if(SOUND_CDRADIO==0)
        {
                for(i=0;i<100;i++)
                {
                        if(ISD_INT)
                                break;
                }
                if(i==100)
                {
                        SOUND_CDRADIO=1;
                        shift_flag=1;
                }
        }
        wpchk();
        --staline_disp_cnt;
        --menu_disp_cnt;
        --enterw_time_cnt;
        --waterfull_hottime_cnt;
        if(--lcd_disp_cnt==0)
                setb(LCD_LIT);
        if(--seccnt==0)
                seccnt=20;
        if(seccnt%10==0)
        {
                TR1=0;
                ctmp=get_tmp(TH1*256+TL1);
                TH1=0x00;
                TL1=0x00;
                TF1=0;
                TR1=1;
                if(--mincnt==0)
                {
                        mincnt=60;
                        if(stime!=0&&smoker_flag==1)
                        {
                                stime--;
                                shift_flag=1;
                        }
                }
                if(lppw_flag)
                {
                        --lppw_cnt;
                        switch(lppw_cnt)
                        {
                                case 60:
                                        W0=W2=W3=0;
                                        W1=1;
                                        shift_flag=1;
                                        break;
                                case 40:
                                        W0=W1=W3=0;
                                        W2=1;
                                        shift_flag=1;
                                        break;
                                case 20:
                                        W0=W1=W2=0;
                                        W3=1;
                                        shift_flag=1;
                                        break;
                                case 0:
                                        lppw_cnt=80;
                                        W1=W2=W3=0;
                                        W0=1;
                                        shift_flag=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uchar read_key()
{
        uchar keytemp,i,j;
        KEYPORT=0xff;
        RDKEY1=0;
//        clrb(RDKEY1);
        keytemp=~KEYPORT;
        RDKEY1=1;
//        setb(RDKEY1);
        if(keytemp)
        {
                clrb(LCD_LIT);                //lcd on
                lcd_disp_cnt=3000;
                if(keyvoice_flag&&power_sta)
                {
                        BEEP=0;
                        delay(50);
                        BEEP=1;
                }
                for(i=1,j=1;i<=8;i++,j=j*2)
                        if(keytemp&j)
                                return i;
                return 0;
        }
//        clrb(RDKEY2);
        RDKEY2=0;
        keytemp=(~KEYPORT)&0x0f;
//        setb(RDKEY2);
        RDKEY2=1;
        if(keytemp)
        {
                clrb(LCD_LIT);                //lcd on
                lcd_disp_cnt=3000;
                if(keyvoice_flag&&power_sta)
                {
                     BEEP=0;
                        delay(50);
                        BEEP=1;
                }
                for(i=9,j=1;i<=12;i++,j=j*2)
                        if(keytemp&j)
                                return i;
                return 0;
        }
        BEEP=1;
        return 0;
}
void wait_key_off()
{
        KEYPORT=0xff;
        RDKEY1=0;
//        clrb(RDKEY1);
        while(KEYPORT!=0xff);
        RDKEY1=1;
//        setb(RDKEY1);
        RDKEY2=0;
//        clrb(RDKEY2);
        while((KEYPORT&0x0f)!=0x0f);
        RDKEY2=1;
//        setb(RDKEY2);
        BEEP=1;
        keycode=0;
}
bit timewait_key_off(uchar wk_time)
{
        uchar i;
        i=wk_time;
        for(;i>0;i--)
        {
                KEYPORT=0xff;
                RDKEY1=0;
//                clrb(RDKEY1);
                if(KEYPORT==0xff)
                {
                        RDKEY1=1;
//                        setb(RDKEY1);
                        RDKEY2=0;
//                        clrb(RDKEY2);
                        if((KEYPORT&0x0f)==0x0f)
                        {
//                                setb(RDKEY2);
                                RDKEY2=1;
                                keycode=0;
                                return 0;//key off exit
                        }
//                        setb(RDKEY2);
                        RDKEY2=1;
                }
//                setb(RDKEY1);
                RDKEY1=1;
                delay(10);
        }
        return 1;//key no break exit,time over exit
}

void disp_tmp(void)
{
        if(smoker_flag==0&&menu_flag==0&&seccnt==20)
        {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ch(5,1,ctmp/10+48);
                disp_ch(6,1,ctmp%10+48);
        }
}
uchar get_tmp(uint cntval)
{
        uchar i=0;
        while(cntval>=tmp_tab[i]&&i<99)
                i++;
        return i;
}
void wait_til_busy(void)
{
        int i=2000;
        while(!ASK&&i--);
}
void wait_til_nop(void)
{
        int i=2000;
        while(ASK&&i--);
}
void disp_hz_str(uchar col,uchar row,uchar len,uchar *hzstr)
//COL=HZ COLS IN SCREEN(00--07);
//ROW=HZ ROWS IN SCREEN\(00--03);
//LEN=HZ NUMBER;
//HZSTR=HANZI NEIMA STRING POINTER;
{
        while(len-->0&&*hzstr>=0xa0)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0;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ol+2;                                //col from 2 start for hz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row;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hzstr==0xa1&&*(hzstr+1)==0xa1?0x37:*hzstr-0xa0;
                hzst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hzstr==0xa1&&*(hzstr-1)==0xa1?0x5a:*hzstr-0xa0;
                hzst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col++;
        }
        LCDPORT=0xff;
}
void disp_ch_str(uchar col,uchar row,uchar len,uchar *chstr)
{
//COL=CHAR COLS IN SCREEN(0--15);
//ROW=CHAR LINES IN SCREEN(0--7);
//LEN=CHAR NUMBER;
//CHSTR=CHAR STRING POINTER;
        while(len-->0&&*chstr)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1;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ol+4;                        //col from 4 start for cha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row*8;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hst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col++;
        }
        LCDPORT=0xff;
}
void disp_hz(uchar col,uchar row,uint qwcode)
//COL=HZ COLS IN SCREEN(00--07);
//ROW=HZ ROWS IN SCREEN(00--03);
//QWCODE=HANZI QU WEI CODE;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0;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ol+2;                                //col from 2 start for hz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row;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qwcode/256;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qwcode%256;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LCDPORT=0xff;
}
void disp_ch(uchar col,uchar row,uchar chcode)
{
//COL=CHAR COLS IN SCREEN(0--15);
//ROW=CHAR LINES IN SCREEN(0--7);
//CHCODE=CHAR ASIC CODE;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1;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ol+4;                        //col from 4 start for cha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row*8;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hcode;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LCDPORT=0xff;
}
void disp_icon(uchar col,uchar row,uchar *icon_ptr)
{
//display 16*16 dot icon
//COL=CHAR COLS IN SCREEN(0--7);
//ROW=CHAR LINES IN SCREEN(0--3);
//ICON_PTR=POINT TO DOT BYTE ARRAY;
                uchar coltmp,rowtmp,i;
                disp_hz(col,row,0x375a);
                for(coltmp=col*2+4,rowtmp=row*16,i=0;i<16;i++)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3;                        //dot display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oltmp;           //col from 4 start for cha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rowtmp++;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icon_ptr[i*2];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LCDPORT=0xff;
                }
                for(coltmp=col*2+5,rowtmp=row*16,i=0;i<16;i++)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3;                        //dot display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coltmp;           //col from 4 start for char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rowtmp++;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wait_til_nop();
                          LCDPORT=icon_ptr[i*2+1];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LCDPORT=0xff;
                }
}

void clr_lcd(void)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4;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LCDPORT=0xff;
}
/*void ls_lcd(void)
{
        ANSWER=0;
        ASK=1;
        wait_til_nop();
        LCDPORT=0xf7;
        ANSWER=1;
        wait_til_busy();
        ANSWER=0;
        LCDPORT=0xff;
}*/
void out_port()
{
        mute();
        TI=0;
        SBUF=port0;
        while(!TI);
        TI=0;
        SBUF=port1;
        while(!TI);
        TI=0;
        SBUF=port2;
        while(!TI);
        LATCH=0;
        TI=0;
        LATCH=1;
        if(mutef==0)
        setvol(vol);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uint j;
        for(j=0;j<ms;j++)
                for(i=250;i>0;i--); //6mhz osc is 1ms
}
void osd()
{
        if(!menu_flag)
        {
                menu_flag=1;
                items=0;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play_voice(13);
                return;
        }
        if(items<MAXITEMS)
        {
                items++;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play_voice(13);
        }
        else
        {
                menu_flag=0;
                speech_num=255;
//                first_speechf=0;
        }
}
void fanctrl()
{
        FAN=~FAN;
        FAN?play_voice(4):play_voice(5);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FAN==1?disp_hz_str(0,3,8,fan_on_str):disp_hz_str(0,3,8,fan_off_str);
        else
        {
                if(FAN)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Fan on      ");
                }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Fan off     ");
                }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void amb()
{
        HEAT=1;
        AMBDRV=~AMBDRV;
        AMBDRV?play_voice(6):play_voice(7);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AMBDRV==1?disp_hz_str(0,3,8,amb_on_str):disp_hz_str(0,3,8,amb_off_str);
        else
        {
                if(AMBDRV)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Wave on     ");
                }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Wave off    ");
                }
        }
        if(AMBDRV)
        {
                if(FWARM)
                {
                        FWARM=0;
                        FCOOL=0;
                }
                smoker_flag=0;
                HEAT=1;
                out_port();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void music()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50;                //5 second delay
        mutef=0;
        disp_sta_flag=1;
        if(++music_cnt>2)
                music_cnt=0;
        switch(music_cnt)
        {
                case 0:
                        mute();
                        play_voice(12);
                        display();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sound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Music off    ");
                        }
                        break;
                case 1:
                        setb(SOUND_CDRADIO);
                        setb(CD_RADIO);//radio on
                        setvol(vol);
                        set_radio_fre(fm_fre);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display();
                        disp_hz_str(0,3,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  收音开启  ");
                        else
                                disp_ch_str(0,8,16,"   RADIO ON     ");
                        play_voice(10);
                        break;
                case 2:
                        setb(SOUND_CDRADIO);
                        clrb(CD_RADIO);//cd on
                        setvol(vol);
                        display();
                        disp_hz_str(0,3,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  唱碟输入  ");
                        else
                                disp_ch_str(0,8,16,"    CD INPUT    ");
                        play_voice(11);
                        break;
        }
//        display();
}
void smoker()
{
        uchar i;
        if(first_chk_flag==0)
        {
                first_chk_flag=1;
                chkself();
                if(lockf==0)
                {
                        stime=90;
//                        stmp=60;
                        smoker_flag=1;
                        display();
                }
                else
                {
                        smoker_flag=0;
                        HEAT=1;
                        display();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4);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Lock the steamer");

                        }
//                play_voice(36);
                }
//                display();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5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else
        {
                if(smoker_flag)
                {
                        play_voice(29);
                        smoker_flag=0;
                        HEAT=1;
                        display();
                        disp_hz_str(0,3,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smoke_off_str);
                        else
                                disp_ch_str(0,7,16,"   STEAM OFF    ");
                }
                else
                {
                        if(lockf==0)
                        {
                                if(first_smoker_flag)
                                {
                                        first_smoker_flag=0;
                                        if(waterfull_flag==1)                        //if water is full
                                        {
                                                GO_W=0;
                                                ENTER_W=1;
                                                i=88;
                                                do
                                                {
                                                        delay(1000);
                                                        i--;
                                                }while(waterfull_flag&&i>0);
                                                if(i==0)
                                                {
                                                        lockf=1;
                                                        GO_W=1;
                                                        ENTER_W=1;
                                                        clr_lcd();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4);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6);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7);
                                                        }
                                                        else
                                                        {
                                                                disp_ch_str(0,3,16,"Lock the steamer");
                                                        }
                                                        play_voice(36);
                                                        delay(2000);
                                                        return;
                                                }
                                                GO_W=1;                                //check success
                                                lockf=0;
                                                ENTER_W=1;
                                        }
                                        else                //if water is empty
                                        {
                                                ENTER_W=0;
                                                GO_W=1;
                                                i=30;
                                                do
                                                {
                                                        delay(1000);
                                                        i--;
                                                }while(waterfull_flag==0&&i>0);
                                                if(i==0)
                                                {
                                                        lockf=1;
                                                        GO_W=1;
                                                        ENTER_W=1;
                                                        clr_lcd();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4);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6);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7);
                                                        }
                                                        else
                                                        {
                                                                disp_ch_str(0,3,16,"Lock the steamer");
                                                        }
                                                        play_voice(36);
                                                        delay(2000);
                                                        return;
                                                }
                                                ENTER_W=1;
                                                lockf=0;
                                        }
                                }
                                stime=90;
                                 smoker_flag=1;
                                display();
                                disp_hz_str(0,3,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smoke_on_str);
                                else
                                        disp_ch_str(0,7,16,"   STEAM ON     ");
                                play_voice(28);
                        }
                        else
                        {
                                smoker_flag=0;
                                HEAT=1;
                                display();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4);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Lock the steamer");
                                }
//                        delay(5000);
                                play_voice(36);
                        }
                }
        }
//        display();
        if(smoker_flag)
        {
                if(FWARM)
                {
                        FWARM=0;
                        FCOOL=0;
                }
                AMBDRV=0;
                out_port();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5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void lamp()
{
        if(LAMP1==0&&LAMP2==0)
        {
                setb(LAMP1);
                clrb(LAMP2);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lit1_on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Light on      ");
                }
                play_voice(2);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return;
        }
        if(LAMP1==1&&LAMP2==0)
        {
                setb(LAMP2);
                clrb(LAMP1);
                play_voice(2);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lit2_on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Light on      ");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return;
        }
        if(LAMP1==0&&LAMP2==1)
        {
                clrb(LAMP1);
                clrb(LAMP2);
                play_voice(3);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3,8,lit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7,16,"  Light off     ");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return;
        }
}
void lp()//loop push water
{
        lppw_flag=~lppw_flag;
        if(english_chinese==0)
                lppw_flag==1?disp_hz_str(0,3,8,lp_on_str):disp_hz_str(0,3,8,lp_off_str);
        else
        {
                if(lppw_flag)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off");
                }
        }
        lppw_flag==1?play_voice(8):play_voice(9);
        if(lppw_flag)
        {
                W1=W2=W3=0;
                W0=1;
                out_port();
        }
        else
        {
                W0=W1=W2=W3=0;
                out_port();
        }
        lppw_cnt=80;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
void lk()
{
        uchar keyf=0;
        if(menu_flag)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switch(items)
                {
                        case 0:
                                //set tempreture --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mp==35)
                                        stmp=60;
                                else
                                        stmp--;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3);
                                break;
                        case 1:
                                //radio fm fre dec
                                if(CD_RADIO)
                                {
                                        play_voice(30);
//                                        wait_key_off();
                                        rmcode=0;
                                        mute();
                                        if(timewait_key_off(800)==0)
                                        {
                                                if(fm_fre>88000)
                                                        fm_fre=fm_fre-100;
                                                else
                                                        fm_fre=108000;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hz(4,0,0x375a);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ch_str(6,0,2,"FM");
                                                else
                                                        disp_ch_str(0,1,3,"RAD");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set_radio_fre(fm_fre);
                                        }
                                        else
                                        {
                                                do{
                                                        if(read_key()==0)
                                                                keyf=1;
                                                        if(fm_fre>88000)
                                                                fm_fre=fm_fre-100;
                                                        else
                                                                fm_fre=108000;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hz(4,0,0x375a);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ch_str(6,0,2,"FM");
                                                        else
                                                                disp_ch_str(0,1,3,"RAD");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if(keyf==1&&read_key()!=0)
                                                                break;
                                                }while(set_radio_fre(fm_fre)&&rmcode==0);
                                        }
                                        setvol(vol);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wait_key_off();
                                }
                                break;
                        case 2:
                                //top push water
                                W0=~W0;
                                W1=W2=W3=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W0==1?disp_hz_str(0,3,8,tp_on_str):disp_hz_str(0,3,8,tp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W0)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else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off");
                                        }
                                }
                                W0==1?play_voice(8):play_voice(9);
                                break;
                        case 3:
                                //O inc
                                O_INC=~O_INC;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O_INC==1?disp_hz_str(0,3,8,zy_on_str):disp_hz_str(0,3,8,zy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O_INC)
                                        {
                                                disp_ch_str(0,7,16," Oxygenation on ");
                                        }
                                        else
                                        {
                                                disp_ch_str(0,7,16," Oxygenation off");
                                        }
                                }
                                O_INC==1?play_voice(14):play_voice(15);
                                break;
                        case 4:
                                //voice
                                voice_flag=~voice_flag;
                                if(english_chinese==0)
                                        voice_flag==1?disp_hz_str(0,3,8,yy_on_str):disp_hz_str(0,3,8,yy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voice_flag)
                                        {
                                                disp_ch_str(0,7,16,"   Speech on    ");
                                        }
                                        else
                                        {
                                                disp_ch_str(0,7,16,"   Speech off   ");
                                        }
                                }
                                if(voice_flag)
                                        play_voice(22);
                                else
                                {
                                        voice_flag=1;
                                        play_voice(23);
                                        voice_flag=0;
                                }
                                break;
                }
        }
}
void rk()
{
        uchar keyf=0;
        if(menu_flag)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switch(items)
                {
                        case 0:
                                //set tempreture ++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mp==60)
                                        stmp=35;
                                else
                                        stmp++;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3);
                                break;
                        case 1:
                                //radio fm fre inc
                                if(CD_RADIO)
                                {
                                        play_voice(30);
//                                        wait_key_off();
                                        rmcode=0;
                                        mute();
                                        if(timewait_key_off(800)==0)
                                        {
                                                if(fm_fre<108000)
                                                        fm_fre=fm_fre+100;
                                                else
                                                        fm_fre=88000;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hz(4,0,0x375a);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ch_str(6,0,2,"FM");
                                                else
                                                        disp_ch_str(0,1,3,"RAD");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set_radio_fre(fm_fre);
                                        }
                                        else
                                        {
                                                do{
                                                        if(read_key()==0)
                                                                keyf=1;
                                                        if(fm_fre<108000)
                                                                fm_fre=fm_fre+100;
                                                        else
                                                                fm_fre=88000;
                                                        disp_hz(2,0,0x375a);
                                                        disp_hz(3,0,0x375a);
                                                        disp_hz(4,0,0x375a);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ch_str(6,0,2,"FM");
                                                        else
                                                                disp_ch_str(0,1,3,"RAD");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if(keyf==1&&read_key()!=0)
                                                                break;
                                                }while(set_radio_fre(fm_fre)&&rmcode==0);
                                        }
                                        setvol(vol);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wait_key_off();
                                }
                                break;
                        case 2:
                                //high push water
                                W1=~W1;
                                W0=W3=W2=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W1==1?disp_hz_str(0,3,8,hp_on_str):disp_hz_str(0,3,8,hp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W1)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else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off");
                                        }
                                }
                                W1==1?play_voice(8):play_voice(9);
                                break;
                        case 3:
                                //kill virus
                                KILLV=~KILLV;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KILLV==1?disp_hz_str(0,3,8,sj_on_str):disp_hz_str(0,3,8,sj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KILLV)
                                        {
                                                disp_ch_str(0,6,16," Sterilization  ");
                                                disp_ch_str(0,7,16,"       on       ");
                                        }
                                        else
                                        {
                                                disp_ch_str(0,6,16," Sterilization  ");
                                                disp_ch_str(0,7,16,"       off      ");
                                        }
                                }
                                KILLV==1?play_voice(16):play_voice(17);
                                break;
                        case 4:
                                //key voice
                                keyvoice_flag=~keyvoice_flag;
                                if(english_chinese==0)
                                        keyvoice_flag==1?disp_hz_str(0,3,8,jy_on_str):disp_hz_str(0,3,8,jy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keyvoice_flag)
                                        {
                                                disp_ch_str(0,7,16,"  Key tone on   ");
                                        }
                                        else
                                        {
                                                disp_ch_str(0,7,16,"  Key tone off  ");
                                        }
                                }
                                keyvoice_flag==1?play_voice(24):play_voice(25);
                                break;
                }
        }
}
void dk()
{
        if(menu_flag)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1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switch(items)
                {
                        case 0:
                                //set time --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ime<=1)
                                        stime=90;
                                else
                                        stime--;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2);
                                break;
                        case 1:
                                //vol--
                                if(music_cnt>0&&mutef==0)
                                {
                                        if(vol>0)
                                        {
                                                vol--;
                                                disp_hz(7,0,0x375a);
                                                disp_ch(14,1,vol/10+'0');
                                                disp_ch(15,1,vol%10+'0');
                                                setvol(vol);
                                                play_voice(31);
                                        }
                                }
                                break;
                        case 2:
                                //middle push water
                                W2=~W2;
                                W0=W1=W3=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W2==1?disp_hz_str(0,3,8,mp_on_str):disp_hz_str(0,3,8,mp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W2)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else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off");
                                        }
                                }
                                W2==1?play_voice(8):play_voice(9);
                                break;
                        case 3:
                                //warm fan
                                AMBDRV=0;
                                smoker_flag=0;
                                HEAT=1;
                                FWARM=~FWARM;
                                if(FWARM)
                                        FCOOL=1;
                                else
                                        FCOOL=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FWARM==1?disp_hz_str(0,3,8,nf_on_str):disp_hz_str(0,3,8,nf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FWARM)
                                        {
                                                disp_ch_str(0,6,16,"  Dry steam by  ");
                                                disp_ch_str(0,7,16,"  hot air on    ");
                                        }
                                        else
                                        {
                                                disp_ch_str(0,6,16,"  Dry steam by  ");
                                                disp_ch_str(0,7,16,"  hot air off   ");
                                        }
                                }
                                FWARM==1?play_voice(20):play_voice(21);
                                break;
                        case 4:
                                english_chinese=0;
                                play_voice(26);
                                display();
                                //chinese on
                                break;
                }
        }
}
void uk()
{
        if(menu_flag)
        {
                menu_disp_cnt=100;                          //10s delay
                staline_disp_cnt=30;                //3 second delay
                disp_sta_flag=1;
                switch(items)
                {
                        case 0:
                                //set time++
                                if(smoker_flag==0)
                                        break;
                                if(stime>=90)
                                        stime=5;
                                else
                                        stime++;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play_voice(32);
                                break;
                        case 1:
                                //vol++
                                if(music_cnt>0&&mutef==0)
                                {
                                        if(vol<80)
                                        {
                                                vol++;
                                                disp_hz(7,0,0x375a);
                                                disp_ch(14,1,vol/10+'0');
                                                disp_ch(15,1,vol%10+'0');
                                                setvol(vol);
                                                play_voice(31);
                                        }
                                }
                                break;
                        case 2:
                                //xia push water
                                W3=~W3;
                                W2=W0=W1=0;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W3==1?disp_hz_str(0,3,8,bp_on_str):disp_hz_str(0,3,8,bp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W3)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 on");
                                        }
                                        else
                                        {
                                                disp_ch_str(0,6,16,"Hydraulic acupun");
                                                disp_ch_str(0,7,16,"cture massageoff");
                                        }
                                }
                                W3==1?play_voice(8):play_voice(9);
                                break;
                        case 3:
                                //cool fan
                                if(FWARM)
                                {
                                        FWARM=0;
                                        FCOOL=1;
                                }
                                else
                                {
                                        FCOOL=~FCOOL;
                                        FWARM=0;
                                }
                                out_port();
                                if(english_chinese==0)
                                        FCOOL==1?disp_hz_str(0,3,8,lf_on_str):disp_hz_str(0,3,8,lf_off_str);
                                else
                                {
                                        disp_hz_str(0,3,8,nopstr);
                                        if(FCOOL)
                                        {
                                                disp_ch_str(0,7,16,"  Cool air on   ");
                                        }
                                        else
                                        {
                                                disp_ch_str(0,7,16,"  Cool air off  ");
                                        }
                                }
                                FCOOL==1?play_voice(18):play_voice(19);
                                break;
                        case 4:
                                english_chinese=1;
                                play_voice(27);
                                display();
                                //english on
                                break;
                }
        }
}
void disp_second_dot()
{
        if(smoker_flag&&menu_flag==0)
        {
                if(seccnt==10)
                {
                        disp_hz(6,0,0x375a);
                        disp_ch(13,1,':');
                }
                else if(seccnt==20)
                {
                        disp_hz(6,0,0x375a);
                }
                return;
        }
        if(lockf==1&&menu_flag==0)
        {
                if(seccnt==10)
                {
                        disp_hz(6,0,0x375a);
                }
                else if(seccnt==20)
                {
                        disp_icon(6,0,lock_icon);
                }
                return;
        }
}
void display()
{
        if(power_sta==0)
        {
                clr_lcd();
                disp_hz_str(0,0,8,title_str1[0]);
                disp_hz_str(0,1,8,title_str1[1]);
                return;
        }
        if(menu_flag)
        {
                switch(items)
                {
                        case 0: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if(smoker_flag)
                                                        {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
                                                        else
                                                        {
                                                                disp_ch(4,1,'-');
                                                                disp_ch(5,1,'-');
                                                                disp_ch(14,1,'-');
                                                                disp_ch(15,1,'-');
                                                        }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icon(0,1,left_icon);
                                                        disp_icon(2,1,right_icon);
                                                        disp_icon(5,1,down_icon);
                                                        disp_icon(7,1,up_icon);
                                                        disp_hz_str(0,2,8,"减 加  减 加");
                                                }
                                                else
                                                {
                                                        disp_hz_str(0,0,8,nopstr);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if(smoker_flag)
                                                        {
                                                                disp_ch(4,1,stmp/10+'0');
                                                                disp_ch(5,1,stmp%10+'0');
                                                                disp_ch(14,1,stime/10+'0');
                                                                disp_ch(15,1,stime%10+'0');
                                                        }
                                                        else
                                                        {
                                                                disp_ch(4,1,'-');
                                                                disp_ch(5,1,'-');
                                                                disp_ch(14,1,'-');
                                                                disp_ch(15,1,'-');
                                                        }
                                                        disp_icon(0,1,left_icon);
                                                        disp_icon(2,1,right_icon);
                                                        disp_icon(5,1,down_icon);
                                                        disp_icon(7,1,up_icon);
                                                        disp_ch_str(0,5,16," -   +    -   + ");
                                                }
                                                break;
                        case 1: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0,8,"收音   音量 ");
                                                        disp_ch_str(6,0,2,"FM");
                                                        if(CD_RADIO==0)
                                                        {
                                                                disp_ch_str(4,1,5,"---.-");
                                                        }
                                                        else
                                                        {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
                                                        if(mutef==0&&music_cnt>0)
                                                        {
                                                                disp_ch(14,1,vol/10+'0');
                                                                disp_ch(15,1,vol%10+'0');
                                                        }
                                                        else
                                                        {
                                                                disp_ch(14,1,'-');
                                                                disp_ch(15,1,'-');
                                                        }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icon(0,1,left_icon);
                                                        disp_icon(2,1,right_icon);
                                                        disp_icon(5,1,down_icon);
                                                        disp_icon(7,1,up_icon);
                                                        disp_hz_str(0,2,8,"减 加  减 加");
                                                }
                                                else
                                                {
                                                        disp_hz_str(0,0,8,nopstr);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ch_str(0,1,16,"RAD        VOL  ");
                                                        disp_ch_str(6,0,2,"FM");
                                                        if(CD_RADIO==0)
                                                        {
                                                                disp_ch_str(4,1,5,"---.-");
                                                        }
                                                        else
                                                        {
                                                                disp_ch(4,1,fm_fre/100000?'1':' ');
                                                                disp_ch(5,1,fm_fre/10000%10+'0');
                                                                disp_ch(6,1,fm_fre/1000%10+'0');
                                                                disp_ch(7,1,'.');
                                                                disp_ch(8,1,fm_fre/100%10+'0');
                                                        }
                                                        if(mutef==0&&music_cnt>0)
                                                        {
                                                                disp_ch(14,1,vol/10+'0');
                                                                disp_ch(15,1,vol%10+'0');
                                                        }
                                                        else
                                                        {
                                                                disp_ch(14,1,'-');
                                                                disp_ch(15,1,'-');
                                                        }
                                                        disp_icon(0,1,left_icon);
                                                        disp_icon(2,1,right_icon);
                                                        disp_icon(5,1,down_icon);
                                                        disp_icon(7,1,up_icon);
                                                        disp_ch_str(0,5,16," -   +    -   + ");
                                                }
                                                break;
                        case 2: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0,8,"顶 上  中 下");
                                                        disp_hz_str(0,1,8,"喷 喷  喷 喷");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icon(0,2,left_icon);
                                                        disp_icon(2,2,right_icon);
                                                        disp_icon(5,2,down_icon);
                                                        disp_icon(7,2,up_icon);
                                                }
                                                else
                                                {
                                                        disp_hz_str(0,0,8,nopstr);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icon(0,0,left_icon);
                                                        disp_icon(4,0,right_icon);
                                                        disp_icon(0,2,down_icon);
                                                        disp_icon(4,2,up_icon);
                                                        disp_ch_str(2,0,6," TOP  ");
                                                        disp_ch_str(2,1,6," JET  ");
                                                        disp_ch_str(10,0,6,"  UP  ");
                                                        disp_ch_str(10,1,6," JET  ");
                                                        disp_ch_str(2,4,6,"CENTER");
                                                        disp_ch_str(2,5,6," JET  ");
                                                        disp_ch_str(10,4,6," DOWN ");
                                                        disp_ch_str(10,5,6," JET  ");
                                                }
                                                break;
                        case 3: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0,8,"增 杀  暖 冷");
                                                        disp_hz_str(0,1,8,"氧 菌  风 风");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icon(0,2,left_icon);
                                                        disp_icon(2,2,right_icon);
                                                        disp_icon(5,2,down_icon);
                                                        disp_icon(7,2,up_icon);
                                                }
                                                else
                                                {
                                                        disp_hz_str(0,0,8,nopstr);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icon(0,0,left_icon);
                                                        disp_icon(4,0,right_icon);
                                                        disp_icon(0,2,down_icon);
                                                        disp_icon(4,2,up_icon);
                                                        disp_ch_str(2,0,6,"OXYGE-");
                                                        disp_ch_str(2,1,6,"NATION");
                                                        disp_ch_str(10,0,6,"STERI-");
                                                        disp_ch_str(10,1,6,"LIZE  ");
                                                        disp_ch_str(2,4,6," DRY  ");
                                                        disp_ch_str(2,5,6," STEAM");
                                                        disp_ch_str(10,4,6," COOL ");
                                                        disp_ch_str(10,5,6," AIR  ");
                                                }
                                                break;
                        case 4: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0,8,"语 键  中  ");
                                                        disp_hz_str(0,1,8,"音 音  文  ");
                                                        disp_ch_str(14,0,2,"EN");
                                                        disp_ch_str(14,1,2,"GL");
                                                        disp_ch_str(14,2,2,"IS");
                                                        disp_ch_str(14,3,2,"H ");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icon(0,2,left_icon);
                                                        disp_icon(2,2,right_icon);
                                                        disp_icon(5,2,down_icon);
                                                        disp_icon(7,2,up_icon);
                                                }
                                                else
                                                {
                                                        disp_hz_str(0,0,8,nopstr);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icon(0,0,left_icon);
                                                        disp_icon(4,0,right_icon);
                                                        disp_icon(0,2,down_icon);
                                                        disp_icon(4,2,up_icon);
                                                        disp_ch_str(2,0,6,"      ");
                                                        disp_ch_str(2,1,6,"SPEECH");
                                                        disp_ch_str(10,0,6," KEY  ");
                                                        disp_ch_str(10,1,6," TONE ");
                                                        disp_hz_str(1,2,2,"中文");
//                                                        disp_ch_str(2,4,6," CHIN-");
//                                                        disp_ch_str(2,5,6," ESE  ");
                                                        disp_ch_str(10,4,6," ENG- ");
                                                        disp_ch_str(10,5,6," LISH ");
                                                }
                                                break;
                  }
        }
        else
        {
                if(smoker_flag)
                {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ch(5,1,stmp/10+48);
                        disp_ch(6,1,stmp%10+48);
                        disp_ch(14,1,stime/10+48);
                        disp_ch(15,1,stime%10+48);
                }
                else
                {
                        disp_hz_str(0,0,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0,8,"温度  时间  ");
                        else
                                disp_ch_str(0,1,16,"TEMP    TIME   ");
                        disp_hz_str(0,1,8,nopstr);
                        disp_ch(5,1,ctmp/10+48);
                        disp_ch(6,1,ctmp%10+48);
//                        disp_ch_str(5,1,2,"--");
                        disp_ch_str(14,1,2,"--");
                }
                if(music_cnt==0)
                {
                         disp_hz_str(0,2,8,nopstr);
//                         disp_ch_str(3,4,8,"        ");
                }
                else
                        if(CD_RADIO)
                        {
                                disp_hz_str(0,2,8,nopstr);
                                disp_ch_str(3,4,8,"FM");
                                disp_ch(6,4,fm_fre/100000?'1':' ');
                                disp_ch(7,4,fm_fre/10000%10+'0');
                                disp_ch(8,4,fm_fre/1000%10+'0');
                                disp_ch(9,4,'.');
                                disp_ch(10,4,fm_fre/100%10+'0');
                        }
                        else
                        {
                                disp_hz_str(0,2,8,nopstr);
                                if(english_chinese==0)
                                        disp_hz_str(0,2,8,"  唱碟输入  ");
                                else
                                        disp_ch_str(0,5,16,"    CD INPUT    ");
                        }
        }
}
void disp_status()
{
        if(++icon_cnt==3)
                icon_cnt=0;
        switch(icon_cnt)
        {
                case 0:
                        disp_hz(0,3,0x375a);
                        if(FAN==1)
                                disp_icon(0,3,fan_icon);
                        break;
                case 1:
                        disp_hz(0,3,0x375a);
                        if(FAN==1)
                                disp_icon(0,3,fan1_icon);
                        break;
                case 2:
                        disp_hz(0,3,0x375a);
                        if(FAN==1)
                                disp_icon(0,3,fan2_icon);
                        break;
        }
        disp_hz_str(1,3,7,nopstr);
//        FAN==1?disp_icon(0,3,fan_icon):disp_hz(0,3,0x375a);
        LAMP1==1||LAMP2==1?disp_icon(1,3,light_icon):disp_hz(1,3,0x375a);
        AMBDRV==1?disp_icon(2,3,amb_icon):disp_hz(2,3,0x375a);
        music_cnt?disp_icon(3,3,music_icon):disp_hz(3,3,0x375a);
        FWARM==1||FCOOL==1?disp_icon(4,3,cw_fan_icon):disp_hz(4,3,0x375a);
        O_INC==1?disp_icon(5,3,o2_icon):disp_hz(5,3,0x375a);
        KILLV==1?disp_icon(6,3,o3_icon):disp_hz(6,3,0x375a);
        W0==1|W1==1|W2==1|W3==1?disp_icon(7,3,pushw_icon):disp_hz(7,3,0x375a);
}
void chkself()
{
        int i;
        play_voice(34);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0,8,chkself_str0);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1);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2);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5);
        }
        else
        {
                clr_lcd();
                disp_ch_str(0,1,16,"The steamer is  ");
                disp_ch_str(0,2,16,"in auto cleaning");
                disp_ch_str(0,3,16,"and auto inspec-");
           disp_ch_str(0,4,16,"tion,and all fun");
                disp_ch_str(0,5,16,"tion are stop   ");
                disp_ch_str(0,6,16,"temporarily.    ");
                disp_ch_str(0,7,16,"Please wait.....");
        }
        WP_SW=1;
        GO_W=0;
        delay(1000);
        ENTER_W=0;
        delay(3000);
        ENTER_W=1;
        delay(1400);
        GO_W=1;
        delay(1000);
        ENTER_W=0;                                //enter water for clear the water box
        delay(20000);
        ENTER_W=1;
        if(waterfull_flag==1)                        //if water is full
        {
                GO_W=0;
                delay(1000);
                GO_W=1;
                delay(1000);
                GO_W=0;
                delay(1000);
                GO_W=1;
                delay(1000);
                GO_W=0;
                delay(1000);
                i=88;
                do
                {
                        delay(1000);
                        i--;
                }while(waterfull_flag&&i>0);
                if(i==0)
                {
                        lockf=1;
                        GO_W=1;
                        ENTER_W=1;
                        clr_lcd();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4);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6);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7);
                        }
                        else
                        {
                                disp_ch_str(0,3,16,"Lock the steamer");
                        }
                        play_voice(36);
                        delay(2000);
                        return;
                }
                GO_W=1;                                //self check success
                delay(1000);
                GO_W=0;
                delay(1000);
                GO_W=1;
                delay(1000);
                GO_W=0;
                delay(1000);
                GO_W=1;
                lockf=0;
                ENTER_W=1;
                clr_lcd();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3);
                }
                else
                {
                        disp_ch_str(0,3,16,"Inspection is ok");
                }
                play_voice(35);
                delay(2000);
                return;
        }
        else                //if water is empty
        {
                ENTER_W=0;
                i=30;
                do
                {
                        delay(1000);
                        i--;
                }while(waterfull_flag==0&&i>0);
                if(i==0)
                {
                        lockf=1;
                        GO_W=1;
                        ENTER_W=1;
                        clr_lcd();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4);
                                disp_hz_str(0,2,8,chkself_str6);
                                disp_hz_str(0,3,8,chkself_str7);
                        }
                        else
                        {
                                disp_ch_str(0,3,16,"Lock the steamer");
                        }
                        play_voice(36);
                        delay(2000);
                        return;
                }
                ENTER_W=1;
                lockf=0;
                clr_lcd();
                if(english_chinese==0)
                {
                        disp_hz_str(0,1,8,chkself_str3);
                }
                else
                {
                        disp_ch_str(0,3,16,"Inspection is ok");
                }
                play_voice(35);
                delay(2000);
                return;
        }
}
void setvol(uchar volv)/*volv=0-80 (-80db---0db)*/
{
        uchar i=volv+7;
        uchar j;
        M62429_DA=0;
        i=i&0xfc;
        for(j=0;j<7;j++)
        {
                M62429_CL=0;
                M62429_DA=i&1;
                i=i>>1;
                M62429_CL=1;
                M62429_DA=0;
        }
        i=volv+7;
        i=i&0x3;
        i=i|0xc;
        for(j=0;j<4;j++)
        {
                M62429_CL=0;
                M62429_DA=i&1;
                i=i>>1;
                M62429_CL=1;
                M62429_DA=0;
        }
        M62429_DA=1;
        M62429_CL=0;
        M62429_DA=0;
        M62429_DA=1;
}
void wpchk()
{
        if(WP_SW)
        {
                wfcnt=0;
                if(++wecnt>=6)
                {
                        wecnt=0;
                        waterfull_flag=0;
                }
        }
        else
        {
                wecnt=0;
                if(++wfcnt>=6)
                {
                        wfcnt=0;
                        waterfull_flag=1;
                }
        }
}
void send_pll_data(unsigned long int ccb_data_block)
//ccb_data_block define:
//bit0-bit7:<b0,b1,b2,b3,a0,a1,a2,a3>;IN1=0x28;IN2=0x29;
//bit8-bit23:1.IN1 MODE:<p0-p15>;
//                                 2.IN2 MODE:<IOC1,IOC2,IO1,IO2,BO1,BO2,BO3,BO4,BO5,
//                                        DOC0,DOC1,DOC2,UL0,UL1,DZ0,DZ1>;
//bit24-bit31:1.IN1 MODE:<SNS,DVS,CTE,XS,R0,R1,R2,R3>;
//                                  2.IN2 MODE:<GT0,GT1,TBC,DLC,IFS,TEST0,TEST1,TEST2>
{
        uchar i;
        unsigned long int ccb_db=ccb_data_block;
        RADIO_CE=0;
        RADIO_CL=1;
        RADIO_DO=1;
        RADIO_DI=1;
        for(i=0;i<8;i++)        //send IN mode byte
        {
                RADIO_CL=0;
                ccb_db=ccb_db>>1;
                RADIO_DI=CY;
      RADIO_DI=CY;
                RADIO_CL=1;
                RADIO_CL=1;
        }
        RADIO_CL=1;
        RADIO_CE=1;
        RADIO_CE=1;
        RADIO_CE=1;
        for(i=0;i<24;i++)        //send 24 bit data
        {
                RADIO_CL=0;
                ccb_db=ccb_db>>1;
                RADIO_DI=CY;
      RADIO_DI=CY;
                RADIO_CL=1;
                RADIO_CL=1;
        }
        RADIO_CL=1;
        RADIO_CL=1;
        RADIO_CE=0;
        RADIO_CE=0;
}
unsigned long int rece_pll_data()
//read and return pll ccb data block
//bit0-bit19:<c0-c19>=IF count value;
//bit20-bit23:<UL,NC,I1,I2>;
{
        unsigned long int ccb_db=0x00000000;
        uchar i,out_mode_byte=0x2a;
        RADIO_CE=0;
        RADIO_CL=1;
        RADIO_DO=1;
        RADIO_DI=1;
        for(i=0;i<8;i++)        //send IN mode byte
        {
                RADIO_CL=0;
                RADIO_CL=0;
                RADIO_CL=0;
                out_mode_byte=out_mode_byte>>1;
                RADIO_DI=CY;
     RADIO_DI=CY;
     RADIO_DI=CY;
                RADIO_CL=1;
                RADIO_CL=1;
                RADIO_CL=1;
        }
        RADIO_CL=1;
        RADIO_CE=1;
        RADIO_CE=1;
        RADIO_CE=1;
//        C=0;
        for(i=0;i<24;i++)
        {
                RADIO_CL=0;
                RADIO_CL=0;
                RADIO_CL=0;
                RADIO_CL=0;
                if(RADIO_DO)
                        ccb_db=ccb_db+ccb_db+1;
                else
                        ccb_db=ccb_db+ccb_db;
                RADIO_CL=1;
                RADIO_CL=1;
                RADIO_CL=1;
                RADIO_CL=1;
        }
        RADIO_CL=1;
        RADIO_CL=1;
        RADIO_CE=0;
        RADIO_CE=0;
        return ccb_db;
}
bit set_radio_fre(unsigned long int fre)
//entry:fre(88000khz--108000khz));
//return 0 if lock success else return 1
{
        unsigned long int temp,ccb_db=fre;
        uchar i=0;
        ccb_db=(ccb_db+10700)/50;
        ccb_db=0x22000028|(ccb_db<<8);
        send_pll_data(0x12048029);//mute the radio
        delay(30);
        send_pll_data(ccb_db);//cte=0,reset the IF counter
        delay(10);
        send_pll_data(0x26000000|ccb_db);//cte=1;start the IF counter
        delay(32);
        i=0;
        while(++i<50&&RADIO_DO)
        {
                delay(1);
        }
        temp=rece_pll_data()&0x000fffff;
        temp=temp/32;
        delay(30);
  if(temp>10708||temp<10692)
                return 1;
        send_pll_data(ccb_db);//cte=0,reset the IF counter
        delay(10);
        send_pll_data(0x26000000|ccb_db);//cte=1;start the IF counter
        delay(32);
        i=0;
        while(++i<50&&RADIO_DO)
        {
                delay(1);
        }
        temp=rece_pll_data()&0x000fffff;
        temp=temp/32;
        delay(30);
  if(temp>10708||temp<10692)
                return 1;
        send_pll_data(ccb_db);//cte=0,reset the IF counter
        delay(10);
        send_pll_data(0x26000000|ccb_db);//cte=1;start the IF counter
        delay(32);
        i=0;
        while(++i<50&&RADIO_DO)
        {
                delay(1);
        }
        temp=rece_pll_data()&0x000fffff;
        temp=temp/32;
        delay(30);
  if(temp>10708||temp<10692)
                return 1;
        return 0;
/*        disp_hz_str(0,3,8,nopstr);
        disp_ch(7,7,ccb_db/100000%10+'0');
        disp_ch(8,7,ccb_db/10000%10+'0');
        disp_ch(9,7,ccb_db/1000%10+'0');
        disp_ch(7,7,ccb_db/100000%10+'0');
        disp_ch(8,7,ccb_db/10000%10+'0');
        disp_ch(9,7,ccb_db/1000%10+'0');
        disp_ch(10,7,ccb_db/100%10+'0');
        disp_ch(11,7,ccb_db/10%10+'0');
        disp_ch(12,7,ccb_db%10+'0');*/
//        send_pll_data(0x0200a029);//open the radio
}
void mute()
{
        setvol(0);
}
//***********************************************
//*   ISD4002 VOICE CHIP CONTROL PROGRAM SUB         *
//*   WRITEN BY LIU QING DONG                   *
//***********************************************
void send_isd_byte(uchar isd_data)
{
        uchar i;
        clrb(ISD_SS);
        for(i=0;i<8;i++)
        {
                ISD_SCLK=0;
                ISD_MOSI=isd_data&0x01;
                ISD_SCLK=1;
                isd_data=isd_data>>1;
        }
        ISD_SCLK=0;
}
void stop_isd()
{
        send_isd_byte(0x30);
        setb(ISD_SS);
        delay(50);
}
void up_isd()
{
        send_isd_byte(0x20);
        setb(ISD_SS);
        delay(100);
}
void play_voice(uchar seg_no)
{
/*seg_no:
0:        welcome chinese
1: welcome english
2:        lamp on
3: lamp off
4:        fan on
5: fan off
6: wave on
7: wave off
8: amb on
9: amb off
10: radio on
11: cd input
12: music off
13: menu entry
14: o++ on
15: o++ off
16: killv on
17: killv off
18: cool air on
19: cool air off
20: dry heat on
21: dry heat off
22: speech on
23: speech off
24: key tone on
25: key tone off
26: chinese display
27: english display
28: steam on
29: steam off
30: radio adjust
31: volume control
32: time control
33: temp control
34: chkself start
35: chkself ok
36: chkself fail
37: hello,bye-bye
38: music on
*/
//        uchar i,j;
        if(voice_flag&&seg_no!=speech_num)
        {
                speech_num=seg_no;
                stop_isd();
                clrb(SOUND_CDRADIO);
                send_isd_byte(isd_addr[speech_num]%256);
                send_isd_byte((isd_addr[speech_num]/256)&0x07|0xe0);
                setb(ISD_SS);
                delay(50);
//                send_isd_byte(0x00);
//                send_isd_byte(0xe8);//set fast search address=0;
//                se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