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8转换公式问题,数字不能正确显示

楼主(2018-11-11):
求求各位大哥了,很简单的单片机程序问题谁来解答一下。
ADC0808收集到的数据送给P0,
在显示数字的时候需要一个公式转换
在网上找到的公式为:8位ADC,当单端输出时,数字输出D的范围是0-255,这时的公式应为:D=V/VREF*256,或 D*VREF/256=V
在应用的时候我想显示小数点后两位小数,最大电压5V。VREF=5V。

display3=((ADC_display)*5*100/255)/100;        个位
display2=((ADC_display)*5*100/256)%100/10;  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play1=((ADC_display)*5*100/255)%10;  小数点后第二位

可无论怎么都不能实现~求教是公式哪里有问题了吗。。。。。。纠结了一晚上都没有解决~。。

只读取两位数字是可以正确显示
display3=((ADC_display)*5*10/255)/10;        个位
display2=((ADC_display)*5*100/256)%10;小数点后第一位

这样是可以显示两位的~

求个位帮忙解答一下。很困扰~

网友A:
怎么都不能实现。

网友B:
9.1.2并行ADC0809及其接口电路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C:
NTC只能是查表,根据你手上NTC的温度系数表和你所用的分压电阻的大小,来自己建立一个表,然后就是ADC转换和查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