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仿真实现交通灯+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1-11):
观察十字路口红绿灯工作流程,设计交通灯。
1、初始时:南北向、东西向直行左转均为红灯
2、南北向直行: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②启动南北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然后南北向直行绿灯灭,南北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③南北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直行黄灯灭,南北向直行红灯亮
3、南北向左转:
①南北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②启动东西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然后南北向左转绿灯灭,南北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③东西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左转黄灯灭,南北向左转红灯亮
4、东西向直行:
①东西向直行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②启动东西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然后东西向直行绿灯灭,东西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③东西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直行黄灯灭,东西向直行红灯亮
5、东西向左转:
①东西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②启动南北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然后东西向左转绿灯灭,东西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③南北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左转黄灯灭,东西向左转红灯亮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X0=P3^0;
sbit LX1=P3^1;
bit bp=0;
uchar m,n,k;
uchar time1[]={20,120};//数码管第一状态5s,第二状态6s
uchar time2[]={100,10,60};//交通灯第一状态5s,第二状态3s,第三状态3s
uint index1=1;
uint index2=0;
uchar tt[]={0x20,0x04};
uint t=0;
uint flag=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00
};
uchar P2_0=0x01;//(P2.0~P2.3)选择数码管
uchar P1_01=0x21;
uchar P1_02=0x09;
int number=6;
void showNumber()
{
        if(index1==0)
        {
                P2=P2_0;
                P0=~table[number];
                if(number==0)
                {
                        P2=0x00;
                        P2_0<<=1;
                        if(P2_0==0x10)
                                P2_0=0x01;
                        number=6;
                        index1=1;
                }
        }
}
void openLight()
{
        switch(index2)
        {
                case 0:
                if(m==time2[index2])
                {
                        m=0;
                        index2=1;
                }
                break;
                case 1:
                if(m==time2[index2])
                {
                        m=0;
                        k++;
                        if(bp==0)
                                P1_01=P1_01^tt[t];
                        else
                                P1_02=P1_02^tt[t];
                        if(k==8)
                        {
                                k=0;
                                t=(t+1)%2;
                                index2=2;
                                if(bp==0)
                                {
                                        if(t==1)
                                                P1_01=0x11;
                                        else
                                                P1_01=0x0A;
                                }
                                else
                                {
                                        if(t==1)
                                                P1_02=0x11;
                                        else
                                                P1_02=0x0A;
                                }

                        }
                }
                break;
                case 2:
                if(m==time2[index2])
                {
                        flag++;
                        if(bp==0)
                        {
                                if(flag!=2)
                                        P1_01=0x0C;
                                else
                                {
                                        flag=0;
                                        P1_01=0x09;
                                        P1_02=0x21;
                                        bp=~bp;
                                }
                        }
                        else
                        {
                                if(flag!=2)
                                        P1_02=0x0C;
                                else
                                {
                                        flag=0;
                                        P1_02=0x09;
                                        P1_01=0x21;
                                        bp=~bp;
                                }
                        }
                        index2=0;
                        m=0;
                }
                break;
        }
        P1=0x00;
        LX0=1;
        P1=P1_01;
        LX0=0;

        P1=0x00;
        LX1=1;
        P1=P1_02;
        LX1=0;
}
void main()
{
        P1=0x00;
        EA=1;//打开全局中断允许
        TMOD=0x1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15535/256;//计时50ms
        TL0=15535%256;
        TH1=15535/256;
        TL1=15535%256;
        ET0=1;//打开计时器中断允许
        ET1=1;
        TR0=1;//启动定时器
        TR1=1;
        while(1)
        {        //openLight();
                showNumber();
        }
}
void ET_T0() interrupt 1
{
        TH0=15535/256;
        TL0=15535%256;
        m++;
        openLight();
}
void ET_T1() interrupt 3
{
        TH1=15535/256;
        TL1=15535%256;
        n++;
        switch(index1)
        {
                case 0:
                if(n==time1[index1])
                {
                        number=(number-1)%6;
                        n=0;
                }
                break;
                case 1:
                if(n==time1[index1])
                {
                        index1=0;
                        n=0;
                }
                break;
        }
}

网友A(2019-05-25):
楼主可以抽空注释一下代码的作用吗?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抽空注释一下代码的作用吗?

比较忙,不喜欢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