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用法

楼主(2018-11-11):
因为想做个传送带系统,电机用的是42无刷直流电机(贝士达),但是不懂怎么用,说是有霍尔,用有感驱动,说的我一脸懵的那种,说是有6个mos管就可以驱动了,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用一块stm32的开发板去控制这个电机,而且我要控制的是20个这种电机,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是像那种小马达那样,用开发板接一个驱动模块,然后用驱动模块再去接电机,还是其他的方式,跪求各位大佬指导。(新手一枚,连plc的都没学过,要搞这个没有想法啊!!!!

网友A:
楼主可以查阅关于电调的相关资料,如果实在没有基础,可以淘宝上买现成的电调.

楼主:
有没有推荐做传送带一些好的东西,硬件啊,电机什么的呢

网友B:
你要决定用无刷直流电机,不要自己驱动,它需要对它发送同步周期的脉冲信号驱动并且控制速度,这个自己做没必要,买现成的无刷直流电机的调速器,你对调速器下指令,调速器控制电机的速度。
你的问题太零散,你是缺总体设计呢,还是各部分都设计好了,缺具体的某个技术?

网友C:
这个点麻烦,还是淘个现成的吧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做一个传送系统,就是前台指令下来,对应的传送带会进行运转,将对应的物品进行传输就可以了,总体设计是有的,就是这个技术有点不懂

楼主:
而且我是只要电机能转,不需要控制他的速度,想通过stm32开发板来控制电机的转与不转,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D:
不需要精确控制就不需要霍尔传感器,正常用PWM,再买一个驱动板,像UN2003(貌似是这个型号),用定时器输出PWM就可以

楼主:
就是我控制的电机不是一两个,而是二十多个,有能控制这么多电机的驱动模块吗,而且用霍尔是怕电机转动的时候会抖动。淘个现成的有推荐吗

网友E(2020-08-25):
买个电机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