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TC热敏电阻如何做温度计

楼主(2018-11-11):
最近在做一个用NTC热敏电阻和单片机做一个温度计,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的,我是单片机初学者,程序应该怎么搞呢,AD什么的都没问题,但从网上看到好多例子,查表和转换的例子看不懂,谁能教教我?

网友A:
NTC只能是查表,根据你手上NTC的温度系数表和你所用的分压电阻的大小,来自己建立一个表,然后就是ADC转换和查表了

网友B:
用NTC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器是通过测量其分压电路的电压,再通过运算得到当前温度值。由于NTC热敏电阻的温阻曲线呈非线性,无法通过简单公式计算。通常是根据生产商提供的温度阻值表编制一个数组。当单片机通过AD转换电路获取的代表温度变化的电压值,以此逐个对比查找数组中对应的数据,从而得到当前的温度值并通过数码管等显示设备显示出来。如果你是刚入门的初学者,不建议一下子就做这个难度的实验。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温度报警实验,等积累经验后再做数显温度计,这时你就能看懂前人写的示例。以下是网上下载的示例,虽不完美,但有参考价值。

//***************************************/
//*   基于STC15F204EA的NTC温度计设计    */
//*       测温范围-40°~110°            */
//***************************************/
//4位共阴极数码管段码a-h顺序接P27-P20,位选端接P3高4位
//NTC使用MF52-103/3435;10K±1%精度;B值:3435±1%
//NTC温度输出端子接P1.0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声明增加的寄存器地址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2M0 = 0x96;     //P2口引脚模式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SPEED1,SPEED0,ADC_FLAG,ADC_START,CHS2,CHS1,CHS0;0000,0000
sfr ADC_RES   = 0xBD;//A/D 转换结果高8位  ADCV.9 ADCV.8 ADCV.7 ADCV.6 ADCV.5 ADCV.4 ADCV.3 ADCV.2;0000,0000
sfr ADC_RESL  = 0xBE;//A/D 转换结果低2位                                            ADCV.1 ADCV.0;0000,0000
sfr P1ASF     = 0x9D;//P1引脚功能选择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0  0x0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1  0x2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2  0x4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3  0x60    //ADC转换速度,一次转换需要90个时钟

#define N 8 //ADC采样使用递推平均滤波算法,采样次数

/*数码管段码表,共阴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
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0x02,0x00};//0-9,A-F,-,灭
unsigned char Show[4]={0,0,0,0};    //显示数组
unsigned int  Temp_Buf[N+1];        //采样数组
unsigned char Ledcount,ADCcount;    //数码管显示计数变量,ADC采样次数变量
/*************************************
NTC阻值与温度关系表
Vcc---NTC(±1%)---R(10K±1%)---GND
              ADC端子
**************************************/
unsigned int code NTCcode[] = {
/*ADC采样值****温度值*******电阻值**********/
    0x033,  // -40.00       190.5562
    0x034,  // -39.00       183.4132
    0x037,  // -38.00       175.6740
    0x039,  // -37.00       167.6467
    0x03c,  // -36.00       159.5647
    0x03f,  // -35.00       151.5975
    0x042,  // -34.00       143.8624
    0x045,  // -33.00       136.4361
    0x049,  // -32.00       129.3641
    0x04d,  // -31.00       122.6678
    0x050,  // -30.00       116.3519
    0x054,  // -29.00       110.4098
    0x059,  // -28.00       104.8272
    0x05d,  // -27.00       99.5847
    0x061,  // -26.00       94.6608
    0x066,  // -25.00       90.0326
    0x06a,  // -24.00       85.6778
    0x06f,  // -23.00       81.5747
    0x074,  // -22.00       77.7031
    0x079,  // -21.00       74.0442
    0x07e,  // -20.00       70.5811
    0x084,  // -19.00       67.2987
    0x089,  // -18.00       64.1834
    0x08f,  // -17.00       61.2233
    0x095,  // -16.00       58.4080
    0x09b,  // -15.00       55.7284
    0x0a1,  // -14.00       53.1766
    0x0a8,  // -13.00       50.7456
    0x0af,  // -12.00       48.4294
    0x0b5,  // -11.00       46.2224
    0x0bd,  // -10.00       44.1201
    0x0c4,  // -9.00        42.1180
    0x0cb,  // -8.00        40.2121
    0x0d3,  // -7.00        38.3988
    0x0db,  // -6.00        36.6746
    0x0e3,  // -5.00        35.0362
    0x0eb,  // -4.00        33.4802
    0x0f3,  // -3.00        32.0035
    0x0fb,  // -2.00        30.6028
    0x0104, // -1.00        29.2750
    0x010d, // 0.00     28.0170
    0x0115, // 1.00     26.8255
    0x011e, // 2.00     25.6972
    0x0127, // 3.00     24.6290
    0x0130, // 4.00     23.6176
    0x0139, // 5.00     22.6597
    0x0142, // 6.00     21.7522
    0x014b, // 7.00     20.8916
    0x0154, // 8.00     20.0749
    0x015d, // 9.00     19.2988
    0x0166, // 10.00        18.5600
    0x0167, // 11.00        18.4818
    0x016b, // 12.00        18.1489
    0x0172, // 13.00        17.6316
    0x017b, // 14.00        16.9917
    0x0185, // 15.00        16.2797
    0x0190, // 16.00        15.5350
    0x019c, // 17.00        14.7867
    0x01a9, // 18.00        14.0551
    0x01b6, // 19.00        13.3536
    0x01c2, // 20.00        12.6900
    0x01cf, // 21.00        12.0684
    0x01dc, // 22.00        11.4900
    0x01e8, // 23.00        10.9539
    0x01f4, // 24.00        10.4582
    0x01ff, // 25.00        10.0000
    0x020a, // 26.00        9.5762
    0x0215, // 27.00        9.1835
    0x021f, // 28.00        8.8186
    0x0229, // 29.00        8.4784
    0x0233, // 30.00        8.1600
    0x023c, // 31.00        7.8608
    0x0245, // 32.00        7.5785
    0x024e, // 33.00        7.3109
    0x0257, // 34.00        7.0564
    0x0260, // 35.00        6.8133
    0x0268, // 36.00        6.5806
    0x0271, // 37.00        6.3570
    0x0279, // 38.00        6.1418
    0x0282, // 39.00        5.9343
    0x028a, // 40.00        5.7340
    0x0292, // 41.00        5.5405
    0x029a, // 42.00        5.3534
    0x02a2, // 43.00        5.1725
    0x02aa, // 44.00        4.9976
    0x02b1, // 45.00        4.8286
    0x02b9, // 46.00        4.6652
    0x02c1, // 47.00        4.5073
    0x02c8, // 48.00        4.3548
    0x02d0, // 49.00        4.2075
    0x02d7, // 50.00        4.0650
    0x02de, // 51.00        3.9271
    0x02e5, // 52.00        3.7936
    0x02ec, // 53.00        3.6639
    0x02f3, // 54.00        3.5377
    0x02fa, // 55.00        3.4146
    0x0301, // 56.00        3.2939
    0x0308, // 57.00        3.1752
    0x030f, // 58.00        3.0579
    0x0316, // 59.00        2.9414
    0x031d, // 60.00        2.8250
    0x0320, // 61.00        2.7762
    0x0324, // 62.00        2.7179
    0x0328, // 63.00        2.6523
    0x032d, // 64.00        2.5817
    0x0331, // 65.00        2.5076
    0x0336, // 66.00        2.4319
    0x033b, // 67.00        2.3557
    0x0341, // 68.00        2.2803
    0x0346, // 69.00        2.2065
    0x034b, // 70.00        2.1350
    0x034f, // 71.00        2.0661
    0x0354, // 72.00        2.0004
    0x0358, // 73.00        1.9378
    0x035d, // 74.00        1.8785
    0x0361, // 75.00        1.8225
    0x0365, // 76.00        1.7696
    0x0368, // 77.00        1.7197
    0x036c, // 78.00        1.6727
    0x036f, // 79.00        1.6282
    0x0372, // 80.00        1.5860
    0x0376, // 81.00        1.5458
    0x0378, // 82.00        1.5075
    0x037b, // 83.00        1.4707
    0x037e, // 84.00        1.4352
    0x0381, // 85.00        1.4006
    0x0383, // 86.00        1.3669
    0x0386, // 87.00        1.3337
    0x0389, // 88.00        1.3009
    0x038b, // 89.00        1.2684
    0x038e, // 90.00        1.2360
    0x0391, // 91.00        1.2037
    0x0393, // 92.00        1.1714
    0x0396, // 93.00        1.1390
    0x0399, // 94.00        1.1067
    0x039b, // 95.00        1.0744
    0x039e, // 96.00        1.0422
    0x03a1, // 97.00        1.0104
    0x03a3, // 98.00        0.9789
    0x03a6, // 99.00        0.9481
    0x03a8, // 100.00       0.9180
    0x03ab, // 101.00       0.8889
    0x03ad, // 102.00       0.8610
    0x03b0, // 103.00       0.8346
    0x03b2, // 104.00       0.8099
    0x03b4, // 105.00       0.7870
    0x03b6, // 106.00       0.7665
    0x03b7, // 107.00       0.7485
    0x03b9, // 108.00       0.7334
    0x03ba, // 109.00       0.7214
    0x03ba  // 110.00       0.7130
};
/******************************
函数说明:延时函数,执行一次1毫秒,STC_ISP_V6.21软件给出
入口参数:i=延时毫秒数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while(ms--)
    {
        i = 6;  j = 210;
        while (--i)
        while (--j);
    }
}

/******************************
函数说明:初始化ADC寄存器,设置P1.0为ADC输入功能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ADC(void)
{
    P1ASF = 0x01;       //打开P1.0口的ADC功能
    P1 &= 0xFE;         //设置P1.0口输出低电平确保能采集到外部电平信号
    ADC_RES = 0;        //清掉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3; //使能A/D供电,设置转换速度90T
}

/******************************
函数说明:查询方式读取ADC转换结果
入口参数:ch  ADC采样通道
出口参数:int ADC_RES ADC转换结果
******************************/
unsigned int Get_ADC_Resul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result;
    ADC_RES = 0;
    ADC_RESL= 0;//清掉ADC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ADC_POWER|ADC_SPEED3|ch|ADC_START;//配置ADC,设置转换通道,启动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设置ADC_POWER完毕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读取转换完毕标志位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_FLAG标志位
    result = ADC_RES<<2|ADC_RESL; //读取10位转换结果保存到result
    return result;                  //返回ADC转换结果10位
}
/******************************
函数说明:读取温度值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Get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xx;
    unsigned int sum,tempvalue;
    sum = tempvalue =0;
    Temp_Buf[N]=Get_ADC_Result(0);  //将ADC转换结果放数组最高位
    if( ++ADCcount < 8)      //采样初期不使用递推滤波算法
{
    for(xx=0;xx<N;xx++)  //准备递推滤波算法的数据
        {
            Temp_Buf[xx]=Temp_Buf[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
        tempvalue=Temp_Buf[N];//采样初期使用当前采样值
    }
    else    //只有采样次数大于8次以后才使用递推滤波算法
    {
        ADCcount=8; //采样次数超过8次后,固定设置为8
        for(xx=0;xx<N;xx++)  //递推滤波算法
        {
            Temp_Buf[xx]=Temp_Buf[xx+1];//所有数据循环左移
            sum+=Temp_Buf[xx];  //求和
        }
        tempvalue=sum/N;        //求平均值
    }
        xx=0;
    while( tempvalue > NTCcode[xx] ) //将当前温度值与温度表对比,得到所在位置
    {   xx++;   }

    tempvalue=xx*10 +( (tempvalue - NTCcode[xx-1])*10 +5 )/( NTCcode[xx] - NTCcode[xx-1] );
    //插值法计算温度,将数据全部扩大10倍,使小数变为整数,+5是四舍五入

    tempvalue=tempvalue-27;//修正温度,比正常高2.7度(扩大10倍为27)

    if(tempvalue>400)    //正温度(大于0度)
    {
        tempvalue=tempvalue-400;    //取得0°以上温度
        if(tempvalue>999)//大于100度显示最高位
            Show[0]=Table[tempvalue/1000];
        else             //小于100度不显示最高位
            Show[0]=Table[17];
        Show[1]=Table[tempvalue%1000/100];  //十位
        Show[2]=Table[tempvalue%100/10]|0x01;//个位加小数点
        Show[3]=Table[tempvalue%10];    //小数位
    }
    else    //负温度(小于0度)
    {
        tempvalue=410-tempvalue;    //取得0°以下温度
        //插值法计算温度,将数据全部扩大10倍,使小数变为整数,+5是四舍五入
    Show[0]=Table[16];      //显示负号-
        Show[1]=Table[tempvalue/100];
        Show[2]=Table[tempvalue%100/10]|0x01;//加小数点
        Show[3]=Table[tempvalue%10];
    }
}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方式0(16位自动重装),2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ime0扫描LED显示驱动,计时,2ms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if(12==++Ledcount)
        Ledcount=0;
    P3 = ~0x00;                 //关闭显示
    P2 = Show[Ledcount];//送段码,使用共阴极数码管
    P3 = ~(0x80>>Ledcount);       //选择位选
}

void main(void)
{
   Init_ADC();      //初始化ADC
   Timer0Init();    //设置T0用作数码管显示定时2ms扫描,中断模式
   Ledcount=0;      //LED扫描显示计数用
   ADCcount=0;      //ADC采样次数
   P2M0=0xff;       //推挽输出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ET0=1;           //允许T0定时中断
   EA=1;
   while(1)
   {
      Get_Temp();   //读取温度值
           Delay_MS(500);
   }
}

网友C:
需要参数进行参考 再进行ad的转换

网友D(2019-06-24):
用公式编辑器弄了个,你参考下,公式略复杂.
用软件化简了下,如下式.
C = 1/(1/(T + 5463/20) + log(Rt/R)/B) - 5463/20;
式中
C  为以摄氏度为单位的测量温度
B  为NTC型热敏电阻B值
Rt 为测量温度下热敏电阻的阻值  单位为Ω
R  为热敏电阻标称温度下的阻值  单位为Ω (一般为25℃时的阻值),比如 标称NTC 10K B3950 R为10000Ω
T 为热敏电阻标称温度 (一般为25℃)

例如 标称100K B3910的热敏电阻 在测得电阻为 8786Ω代入公式,计算得出温度约为70.57℃,与查表结果一致.

网友E:
很复杂,单纯的NTC热敏电阻需要电压转电流4-20MA电路,然后在接收端需要RCV420等高端元件来处理,这类元件一个就上百元

网友E:
温度测量是一个目前很难解决的难题,因为温度的飘逸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

网友F:
根据NTC的RT对照表及特性,能过检测NTC两端的电压进行判定(分压实现),MCU进行识别

网友G:
公式算好理解,还可以标定几个点拟合

网友H(2022-05-15):
引用 网友B:
用NTC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器是通过测量其分压电路的电压,再通过运算得到当前温度值。由于NTC热敏电阻的温 ...

请问显示不需要小数位是否删除以下*10就可以呢?“ tempvalue=xx*10 +( (tempvalue - NTCcode[xx-1])*10 +5 )/( NTCcode[xx] - NTCcode[xx-1] );
    //插值法计算温度,将数据全部扩大10倍,使小数变为整数,+5是四舍五入

网友I:
NTC电阻成非线性,计算比较复杂,但是也是可以的,公式如下:

网友J:
多看些例子 可以把你看不懂的函数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