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四线双极性+五线四相步进电机案例程序(细分+半步八拍方式+双四拍+单四拍)

楼主(2018-11-11):
1、现发布只配有4线双极性步进电机

2、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与五线四相步进电机程序不通用

3、五线四相步进电机若只是震动,可适当增大延时即可

电路原理图如下:

细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标题:  步进电机试验四(采用2细分)                                                                                         *
*                                                                                                    *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写                                                                                 *
*;   单相四拍通电驱动时序:                                                          *
*;   正转: A/  B  A  B/                                                                                                    *
*    反转: B/  A  B  A/                                                                                              *
*                                                                                                    *
*    UDN2916电流控制真值表:                                                                                                    *
*          I0    I1        输出电流                                                                                                    *
*          L            L                  最大                                                                                                    *
*          H                L                  最大*2/3                                                                                                    *
*          L                H                  最大*1/3                                                                                                    *
*     H     H         0                                                                     *
*   请学员一定要消化掉本例程                                                                    *
*   注意:J14短路冒需断开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speed 38
//Motor
sbit PH1 = P1^0;          //定义管脚
sbit PH2 = P1^1;
sbit I01 = P1^2;
sbit I11 = P1^3;
sbit I02 = P1^4;
sbit I12 = P1^5;

unsigned char TableA[] = { 0XF7,0XFB,0XF3};         //A线圈细分表
unsigned char TableB[] = { 0XeF,0XdF,0XcF};         //B线圈细分表

void delay(int time);

/***************************************
函数功能:产生单相四拍脉冲控制步进机 2细分
**************************************/
void Go()
{        char i ,temp;
     //A
    PH1 = 0;  //PH1为0 则A线圈为反向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A[i];
           P1 = P1&temp;
           delay(1);
         }

        PH2 = 0;  //PH2为0 则B线圈为反向电流
        I02 = 1;
        I12 = 1;   //输出0

        delay(speed);
        //0
        PH1 = 0;  //PH1为0 则A线圈为反向电流
    I01 = 1;  //输出0
        I11 = 1;

        PH2 = 1;  //PH2为1 则B线圈为正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B[i];
           P1 = P1&temp;
           delay(1);
         }

        delay(speed);
        //B
        PH1 = 1;   //PH1为1 则A线圈为正向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A[i];
           P1 = P1&temp;
           delay(1);
         }

        PH2 = 1;  //PH2为1 则B线圈为正向电流
        I02 = 1;  //输出0
        I12 = 1;
                   ////
        delay(speed);
        //0
        PH1 = 1;   //PH1为1 则A线圈为正向电流
        I01 = 1;
        I11 = 1;

        PH2 = 0;   //PH2为0 则B线圈为反向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B[i];
           P1 = P1&temp;
           delay(1);
         }
        delay(speed);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j;

  for(j=0; j <= time; j++)
   for(i =0 ; i <= 120; i++);
}

void main()
{

  while(1)
  {

    Go();  //步进电机运行

  }

}

/*************************************************************************************
*  标题:  步进电机试验二(双四拍方式)                                                                                                    *
*                                                                                                    *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写                                                                                 *
*;   双四拍工作方式:                                                                    *
*;   正转:A/B   AB   AB/  A/B/                                                                                       *
*         反转:A/B/  AB/  AB   A/B
*
*    UDN2916电流控制真值表:
*         I0    I1       输出电流
*          L            L                  最大
*          H                L                  最大*2/3
*          L                H                  最大*1/3
*     H     H         0                                                                     *
*  请学员一定要消化掉本例程                                                                    *
   J14短路冒需断开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speed 2
//Motor
sbit PH1 = P1^0;          //定义管脚
sbit PH2 = P1^1;
sbit I01 = P1^2;
sbit I11 = P1^3;
sbit I02 = P1^4;
sbit I12 = P1^5;

void delay(int time);

/***************************************
函数功能:产生脉冲控制步进机
正转:A/B   AB   AB/  A/B/
I0 I1 为低电平时,均以最大电流输出
**************************************/
void Go()
{         //A
    PH1 = 0;  //PH1为0 则A线圈为反向电流
    I01 = 0;
        I11 = 0;

        PH2 = 1;   //PH2为1 则B线圈为正向电流
        I02 = 0;
        I12 = 0;

        delay(speed);
        //0
        PH1 = 1;  //PH1为1 则A线圈为正向电流
    I01 = 0;
        I11 = 0;

        PH2 = 1;
        I02 = 0;
        I12 = 0;

        delay(speed);
        //B
        PH1 = 1;  //PH1为1 则A线圈为正向电流
    I01 = 0;
        I11 = 0;

        PH2 = 0;   //PH2为0 则B线圈为反向电流
        I02 = 0;
        I12 = 0;
                   ////
        delay(speed);
        //0
        PH1 = 0;
        I01 = 0;
        I11 = 0;

        PH2 = 0;
        I02 = 0;
        I12 = 0;

        delay(speed);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j;

  for(j=0; j <= time; j++)
   for(i =0 ; i <= 120; i++);
}

void main()
{

  while(1)
  {

    Go();  //步进电机运行

  }

}

网友A(2019-12-13):
资料很好,收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