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远程智能花盆GSM短信浇水补光设计源码

楼主(2018-11-11):
基于STM32单片机远程智能花盆GSM短信浇水补光设计

程序编程已经添加附件,有需要的朋可以参考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ht11.h"

char tab[16];
u8 ReadDhtFlag=0;                //读取温湿度标志  定时器中处理
u8 LighFlag=0;                        //光照标志
u8 ReadMes=0;                        //读取短信标志 定时器中处理
u8 delmes=0;                                //删除短信

u8 MesgJiaoShuiFlag=0; //短信浇水标志
u8 CountJiao=0;                           //短信浇水计时 定时器中处理
u8 MesgBuguangFlag=0;  //短信补光标志
u8 CountBu=0;                                                 //短信补光计时 定时器中处理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4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为50ms
        LED=0;
        Lcd_GPIO_init();  //初始化lcd引脚
        Lcd_Init();                  //初始化lcd屏幕
        delay_ms(20);
  Lcd_Puts(0,0,"My Designer!    ");        //初始化显示
//        sprintf(tab,"NowTemp:%02d DH:%02d",(u16)DHT11.Tem_H,(u16)DHT11.Hum_H);                //1602显示
        sprintf(tab,"Temp:%02d DH:%02d L ",(u16)DHT11.Tem_H,(u16)DHT11.Hum_H);
        Lcd_Puts(0,1,(unsigned char *)tab);        //初始化显示

        CTRL_LIGH=1;                //关闭灯光
        CTRL_RELAY=1;                //关闭继电器
        for(i=0;i<50;i++)         //延时 待gsm稳定
        {
                delay_ms(100);
        }

        printf("AT+CMGF=1\r\n");         //设置字符
        for(i=0;i<20;i++)        //延时
        {delay_ms(200);}
        printf("AT+CSCS=\"GSM\"\r\n");                   //设置gsm格式
        for(i=0;i<20;i++)        //延时
        {delay_ms(20);}
        printf("AT+CMGDA=\"DEL ALL\"\r\n");
        for(i=0;i<20;i++)        //延时
        {delay_ms(20);}
        LED=1;
        while(1)
        {
                if(ReadDhtFlag==1)
                {
                        ReadDhtFlag=0;
                        if(DHT11_ReadData())        //是否读取到温湿度
                        {
                                sprintf(tab,"Temp:%02d DH:%02d L ",(u16)DHT11.Tem_H,(u16)DHT11.Hum_H);
                                   Lcd_Puts(0,1,(unsigned char *)tab);        //初始化显示
                                if(LighFlag==1)                        //查看光照强度
                                {Lcd_1Put(14,1,'H');}
                                else
                                {Lcd_1Put(14,1,'L');}
                                if(DHT11.Hum_H<35)                          //
                                {
                                        if(MesgJiaoShuiFlag==0)        //短信不在控制时
                                        {
                                                CTRL_RELAY=0;                //打开继电器
                                        }
                                }
                                else
                                {
                                        if(MesgJiaoShuiFlag==0)        //短信不在控制时
                                        {
                                                CTRL_RELAY=1;                //关闭继电器
                                        }
                                }
                        }
                }

                if(ReadMes==1)
                {
                        ReadMes=0;
                        printf("AT+CMGR=1\r\n");  //读取短信 串口中接收到 timebuf[]中
                        delay_ms(200);
                        for(i=0;i<SIZEBUF-4;i++)
                        {
                                LED=0;
                                if((timebuf[i]=='j')&&(timebuf[i+1]=='i')&&(timebuf[i+2]=='a')&&(timebuf[i+3]=='o')&&(timebuf[i+4]=='s'))        //查询是否接收到JW
                                {
                                        MesgJiaoShuiFlag=1;
                                        CountJiao=0;
                                        CTRL_RELAY=0;                //打开继电器
                                        printf("AT+CMGDA=\"DEL ALL\"\r\n");//删除所有短信
                                        delay_ms(500);
                                }
                                if((timebuf[i]=='b')&&(timebuf[i+1]=='u')&&(timebuf[i+2]=='g')&&(timebuf[i+3]=='u')&&(timebuf[i+4]=='a'))        //查询是否接收到JW
                                {
                                        MesgBuguangFlag=1;
                                        CountBu=0;
                                        CTRL_LIGH=0;                //打开灯光
                                        printf("AT+CMGDA=\"DEL ALL\"\r\n");//删除所有短信
                                        delay_ms(500);
                                }
                                LED=1;
                        }
                        for(i=0;i<SIZEBUF;i++)
                        {
                                timebuf[i]='0';   //清空timebuf
                        }
                        delmes++;
                        if(delmes>=10)
                        {
                                delmes=0;
                                printf("AT+CMGDA=\"DEL ALL\"\r\n");//删除所有短信
                                delay_ms(500);
                        }
                        ReadMes=0;                        //读短信标志清空
                        delay_ms(10);
                }
                if(LighR==1)
                {
                        delay_ms(5);
                        if(LighR==1)
                        {
                                LighFlag=1;
                                if(MesgBuguangFlag==0)        //短信不在控制时
                                {
                                        CTRL_LIGH=0;                //打开灯光
                                }
                        }
                }
                else
                {
                        LighFlag=0;
                        if(MesgBuguangFlag==0)         //短信不在控制时
                        {
                                CTRL_LIGH=1;                //关闭灯光
                        }
                }
        }
}

网友A(2019-03-10):
楼主,感觉附件程序貌似不完整,求分享完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