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595芯片的移位寄存器的问题,实在搞不懂,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2018-11-12):
以下是一个由该芯片控制LED点阵的一个程序,我请教大家的有以下几点!
①我搞不懂这个芯片的移位寄存器是怎么移位的,首先比如说这个dat的值为0xaa,那么SER=dat>>7位,SER为串口输入,0xaa化成二进制是1010 1010,那么右移7位,按道理来说就是0000 0001因为低位移出,高位加0嘛,我的这种观点用到这里是否正确?然后for循环第一次:输入端SER=0000 0001了,后又执行dat<<=1,然后0xaa又左移一次就是01010100由于是高位移出,低位补零嘛,于是这个高位的零就是下一次右移的最高位了,也就是第二次for循环,01010100左移7位,这个高位0就给SER了,依次循环,我理解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②移位后,我就不知道这个移位寄存器是怎么排列这些数字的,大家都知道,它的输出口有8个,分别为QA.QB.QC.QD.QE.QF.QG.QH首先,当我输入SER=0xaa的时候.也就是1010 1010,我不进行编程移位,我直接给移位寄存器上升延,给存储寄存器上升延刷新数据,此时,这个QA~QH的的数据是不是从输入数据的高位开始依次装载进去,也就是QA=0.QB=1.QC=0.QD=1.QE=0.QF=1.QG=0.QH=1也就是直接不变,只是倒了一个顺序,QH依然是高位,QA依然是低位,那这样的话还拿上面的编程移位来干嘛呀?所以我就搞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移位寄存器是我给一个输入给它,它是自动一位一位得移入还是必须要通过我写程序来控制他一位一位的移入?如果是用写程序方法,那么输入1010 1010右移动了7位,等于0000 0001那这样移动进去岂不是只有最低位QA有效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就是搞不懂移位是怎么回事,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程序: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8 ledduan[]={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u8 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首先设移位寄存器为低电平
        RCLK=0;         //再设存储寄存器为低电平
        for(a=0;a<8;a++)
        {
                SER=dat>>7;        //输入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P0=0x7f;
                for(i=0;i<8;i++)
                {
                        P0=ledwei[i];                  //位选
                        Hc595SendByte(ledduan[i]);        //发送段选数据
                        delay(100);                   //延时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
        }
}

网友A:
这个移位,与对数据的移位是有点不同的——第一:移位中,不会有0去填,只能是SER脚的数据向里移位去填;第二:移位不会循环,溢出的值,要么丢掉了,要么级连到下一级595的SER去了。

网友B:
给你介绍几个595案例参考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44

实例56 74LS595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6
实例56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77 74LS5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你看一下595的硬件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595功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几个595案例参考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谢谢!

网友D(2019-05-29):
74h595是串转并  你给的数据0xaa 二进制1010 1010 并不能一次性传过去 而是需要一位一位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