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解答(8255扩展芯片的使用方法)#define PA XBYTE[0x7CFF]

楼主(2018-11-12):
#define PA XBYTE[0x7CFF]

这行代码中的地址是怎么得出的?
以及8255芯片控制端的地址怎么计算?

网友A:
和硬件有关。看电路如何接的地址线及片选线

网友B:
一般用P.0和P2.1接A0和A1,PO口接数据段,P2、P0第二功能组成16位地址,只要保证A0和A1分别取01代表是PA口,其余位是无所谓,可以全部搞成1,也可以全部搞成0

网友C: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⒈ 8255A简介
⑴ 引脚与功能
⑵ .工作方式
⒉ 电路设计
⒊ 程序设计
⒋ Keil调试
⒌ Proteus仿真

实例36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8255A扩展8位LED动态显示.rar (40.19 KB, 下载次数: 3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D(2018-12-21):
请问有没有源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