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单片机之间通信仿真 含主机与丛机的源程序

楼主(2018-11-12):
使用中断方式C51程序设计_单片机与一个单片机串口通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与1个单片机串口通信设计任务:
1个单片机(主机)通过串行口将十六进制数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从机),驱动从机继电器动作,并在数码管显示接收到的数。从机接收到数据后,返回原数据给主机并在数码管显示。

手动输入:通过开发板上的数字量输入拨动开关来实现数据输入(00 01 10 11)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开关端口定义*********************************************/
sbit sw_0=P3^3;
sbit sw_1=P3^4;

/****************************数码显示 键盘接口定义****************************************/
sbit PS0=P2^4;//数码管个位
sbit PS1=P2^5;//数码管十位
sfr  P_data=0x80;//P0口为显示数据输出口
sbit P_K_L=P2^2;//键盘列

uchar tab[]={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字段转换表
uchar temp=0; //存放数据区
uint a;
uint sw_in(void);//开关量输入采集
void display(uint a);//显示函数
void delay(uint delay_time);//延时函数
void init_serial(void);

void main(void)
{
        init_serial();

        temp=sw_in();
        TI=0;
        SBUF=temp;

        while(1);
}
/**************************串口初始化函数**************************/
/*函数原型:void init_serial(void)
/*函数功能:设置串口通信参数及方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
void init_serial(void)
{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2
        TH1=0XFA;
        TL1=0XFA;
        PCON=0X80;
        SCON=0X50;//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波特率9600bit/s
        TR1=1;        //开始计时
        ES=1;
        EA=1;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temp=SBUF;        //接收数据
                for(a=0;a<200;a++)//显示,兼有延时的作用
                display(temp);
        }
        if(TI==1)
        {        temp=sw_in();
                SBUF=temp;
                TI=0;
        }
}
/**************************数据采集函数**************************/
/*函数原型:unsigned int sw_in(void)
/*函数功能:数据采集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a
/*调用模块:无
/******************************************************************/
uint sw_in(void)
{
   unsigned int a=0;
        if(sw_0)
          {  a=a+1;}
        if(sw_1)
            {a=a+0x10;}
    return a;
}
/**************************数码管显示函数**************************/
/*函数原型:void display(void)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delay()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
{
    bit b=P_K_L;
        P_K_L=1;//防止按键干扰显示

    P_data=tab[a&0x0f];//显示个1位
    PS0=0;
        PS1=1;
        delay(200);

         P_data=tab[(a>>4)&0x0f]; //显示十位
    PS0=1;
        PS1=0;
        delay(200);

    P_K_L=b;//恢复按键
        P_data=0xff;//恢复数据口
}
/*******************************延时函数*********************************/
/*函数原型: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delay_time (输入要延时的时间)
/*输出参数:无
/*调用模块: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延时子程序
{for(;delay_time>0;delay_ti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