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_RTU_VB源码

楼主(2018-11-12):
Modbus_RTU_VB源码

参数值:

进程说明:
/******20061026
实现故障监控,errorflag=1_故障
/******20061026

/******20061102
完成提示,优化界面
/******20061102

/******20061111-12
优化串行发送接收
/******20061111-12

/******20061114
优化串行发送接收,字符间隔精确,T1.5=4ms
/******20061114

/******20061114
监视两台,监视地址固定。读参数地址可变
/******20061114

/******20061114
监视两台,监视地址固定。读参数地址可变
/******20061114

/******20061117
发现功能码03、06返回参数处理出错
例如:收回十六进制0708处理成十进制为120
十六进制0708 →→78→→十进制120
修正后:
十六进制0708 →→708→→十进制1800
/******200611117

vb源程序如下:
Private Function Hexsent(ByVal smf_code As String, ByVal sdata_saddr As String, ByVal sdata_num As String, ByVal intGetDataLen As Integer, ByVal intdisnum As Integer, ByVal Hexsent_String As String) As Integer
    Dim hexchrlen%, Hexchr As String, hexcyc%, hexmid As Byte
    Dim hexchrgroup() As Byte, hexchrgrouprgt() As Byte
    Dim j%
    Dim dfMinus, dfFreq, dfTim As Double

    Dim msn1, msn2 As String
'接收的数据
    Dim bytReceiveArray() As Byte

'接收的变体数据
    Dim VarReceiveData As String
    Dim b As Variant
    Dim i As Long, ii As Long, num_flag0&, num_flag1&, m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hexchrlen = Len(Hexsent_String)

'检查参数值是否合适
    For hexcyc = 1 To hexchrlen
        Hexchr = Mid(Hexsent_String, hexcyc, 1)
        If InStr("0123456789ABCDEFabcdef", Hexchr) = 0 Then
            MsgBox "无效的数值,请重新输入", , "错误信息"
            Exit Function
        End If
    Next

'将参数值分成两个、两个
    ReDim hexchrgroup(1 To hexchrlen \ 2) As Byte
    For hexcyc = 1 To hexchrlen Step 2
        i = i + 1
        Hexchr = Mid(Hexsent_String, hexcyc, 2)
        hexmid = Val("&H" & CStr(Hexchr))
        hexchrgroup(i) = hexmid
    Next

''主站开始的空闲时间T3.5''主站开始的空闲时间T3.5''主站开始的空闲时间T3.5'主站开始的空闲时间T3.5
    If FstHexSent = 1 Then
        FstHexSent = 0
        Call timedelays(T3_5)
        idle = 1
    ElseIf idle = 0 Then
    Do
    If GetQueueStatus(QS_ALLINPUT) Then DoEvents     '如果正在发送或接收数据则等待到发送或接收完成
    Loop Until idle = 1
    End If

'查询一个从机
     If Mid(Hexsent_String, 1, 2) > 0 And idle = 1 Then
        idle = 0
        retry_num = 3
        replytimeoutflag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hexchrgrouprgt = hexchrgroup
        MSComm1.Output = hexchrgrouprgt

'是否发送完毕
        Do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If GetQueueStatus(QS_ALLINPUT) Then DoEvents
        Loop
        Call timedelays(T3_5)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overreptim
        idle = 1
Wait_reply:
        Do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And idle = 1 Then
                idle = 0
                VarReceiveData = MSComm1.Input
                bytReceiveArray = VarReceiveData
                If Mid(Hexsent_String, 1, 2) = Tran(Hex(Val(bytReceiveArray(0))), 16) Then            '地址校验
                    Unexpection_sl = 0
                    GoTo Datareceive
                Else
                    idle = 1
                    Unexpection_sl = 1
                    GoTo Wait_reply
                End If
            Else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f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l
                dfTim = (l.lowpart - overreptim.lowpart) / f.lowpart
            End If
        Loop Until dfTim > 2

        replytimeoutflag = 1
        GoTo processing_error

Datareceive:
        VarReceiveData = VarReceiveData & MSComm1.Input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k
        Do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Then
                GoTo Datareceive
            Else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l
                dfTim = (l.lowpart - k.lowpart) / f.lowpart
            End If
        Loop Until dfTim > 0.001 '判断T1.5超时
        '帧控制(CRC校验)
        bytReceiveArray = VarReceiveData
        msn = bytReceiveArray

        i = LenB(msn)
        ii = i
        msn = ""
        Text6text = ""
        For j = 0 To i - 1
            m = Tran(Hex(Val(bytReceiveArray(j))), 16)
            If m <= 16 Then
               Text6text = Text6text & "0" & Hex(Val(bytReceiveArray(j))) & " "
               msn = msn & "0" & Hex(Val(bytReceiveArray(j)))
            Else
               Text6text = Text6text & Hex(Val(bytReceiveArray(j))) & " "
               msn = msn & Hex(Val(bytReceiveArray(j)))

            End If
        Next j
        msn1 = Right$(msn, 4)
        msn2 = Mid(msn, 1, (i - 2) * 2)
        msn2 = RTUcheckString(msn2)
        msn2 = Mid(msn2, (i - 1) * 2 - 1, 4)
        i = StrComp(msn1, msn2, 1)
        If i = 0 Then
            Frameok_flag = 1
        Else
            Frameok_flag = 0
            GoTo processing_error
        End If

        'T3.5超时判断
        Do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l
            dfTim = (l.lowpart - k.lowpart) / f.lowpart
        Loop Until dfTim > T3_5

        If Frameok_flag = 0 Then
            GoTo processing_error
        Else
            GoTo process_reply
        End If
processing_error: ''''''''''''''''''''''''''''''''''处理到这里了|||||||||||||||||||||||||||||||||
                     If RESTART = 1 Then
                        '7'If replytimeoutflag = 1 Then
                        '7'   Hexsent = 1
                        '7'   replytimeoutflag = 0
                        '7'   idle = 1
                        '7'   ERR = ERR + 1
                        '7'Else
                           Hexsent = 0
                           RESTART = 0
                        '7'End If

                     ElseIf replytimeoutflag = 1 Then
                        Hexsent = 1
                        replytimeoutflag = 0
                        idle = 1
                        ERR = ERR + 1
                     ElseIf Frameok_flag = 0 Then
                        Hexsent = 2
                        idle = 1
                        ERR = ERR + 1
                     End If
                     Exit Function

                ''''''2'''     retry_num = retry_num - 1
                ''''''2'''     If retry_num >= 0 Then
                ''''''2'''        GoTo retry
                ''''''2'''     Else
                ''''''2'''        idle = 1
                ''''''2'''        Exit Function
                ''''''2'''     End If

Modbus_RTU_VB源码

网友A(2019-01-15):
需要这个资料看一看

网友B(2019-06-27):
楼主你好!我用VB6.0打开提示“未注册”,怎么回事?

网友C(2019-11-07):
谢谢学习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2020-04-10):
学习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2020-06-09):
需要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