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LCD1602的使用单片机课程设计实验报告

楼主(2018-11-12):
课程设计实验报告

实验名称:  实验三:温度测量
班    级:     信息工程
实验日期:  2018年11月12日

一、    实验目的
1.    熟练电路设计、焊接操作;
2.    熟悉STC15W408AS芯片;
3.    实现DS18B20温度测量,并用LCD1602显示;
4、显示接收的CRC校验码。

二、    实验环境
1.    焊接工具:烙铁、焊锡丝、连接线、洞洞板;
2.    元器件:STC15W408AS芯片1片、温度传感DS18B20一枚、LCD1602显示屏一枚、5k电阻一只、10k电位器一只;
3.    软件开发环境:Keil uVision5。

三、    实验题目
实验:显示一支DS18B20温度值,并显示CRC校验码。

四、    实验原理
DS18B20主要由4部分组成:64 位ROM、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度报警触发器TH和TL、配置寄存器。ROM中的64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刻好的,它可以看作是该DS18B20的地址序列码,每个DS18B20的64位序列号均不相同。64位ROM的排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X^4+1)。 ROM的作用是使每一个DS18B20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DS18B20的目的。
LCD1602是一种工业字符型液晶,能够同时显示16x02即32个字符。LCD1602液晶显示原理 LCD1602液晶显示的原理是利用液晶的物理特性,通过电压对其显示区域进行控制,有电就有显示,这样即可以显示出图形。1602液晶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
DS18B20的1脚接GND,2脚接5K的上拉电阻、接单片机的数据端,3脚接VCC;LCD的V0口需接入10K的电位器以控制亮与暗。

五、    实验代码

六、    实验总结
在本次实验中,通过对DS18B20以及LCD1602数据手册的学习,我学会了STC15W系列单片机的软件控制LCD1602的读写以及DS18B20有关温度的测量,增强了关于单片机功能实现的理解。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NONE_PARITY 0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define ds P26                    // DS18B0、
#define DataPort P1                // LCD160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_16;
//LCD1602
sbit LCM_RS=P3^7;
sbit LCM_RW=P3^6;
sbit LCM_EN=P3^5;
sbit P22 = P2^2;
sbit P26 = P2^6;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AUXR = 0x8E;
unsigned char code crc_array[256] = {
  0x00, 0x5e, 0xbc, 0xe2, 0x61, 0x3f, 0xdd, 0x83, 0xc2, 0x9c, 0x7e, 0x20, 0xa3, 0xfd, 0x1f, 0x41,
  0x9d, 0xc3, 0x21, 0x7f, 0xfc, 0xa2, 0x40, 0x1e, 0x5f, 0x01, 0xe3, 0xbd, 0x3e, 0x60, 0x82, 0xdc,
  0x23, 0x7d, 0x9f, 0xc1, 0x42, 0x1c, 0xfe, 0xa0, 0xe1, 0xbf, 0x5d, 0x03, 0x80, 0xde, 0x3c, 0x62,
  0xbe, 0xe0, 0x02, 0x5c, 0xdf, 0x81, 0x63, 0x3d, 0x7c, 0x22, 0xc0, 0x9e, 0x1d, 0x43, 0xa1, 0xff,
...
};
bit ack = 0;                        //DS18B20
bit busy;
uint_8 dis[4];
void SendData(uint_8 dat)//
{
    while(busy);
    ACC = dat;
    busy = 1;
    SBUF = ACC;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uint_8 a;
        RI = 0;
        a=SBUF;
        P22 = RB8;
    }
    if (TI)
    {
        TI = 0;
        busy = 0;
    }
}
void lcd_printf(uint_8 *s,int temp_data)//
{
    *s =temp_data/10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s =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3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80;
    while (--i);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
    j = 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s_reset()//DS18B20
{
    ds = 1;
    ds = 0;
    Delay200us();
    Delay200us();
    ds = 1;
    Delay30us();
    if(0 == ds)
    {
        ack = 1;
    }
    else
    {
        ack = 0;
    }
    Delay200us();
    Delay100us();
}
void ds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ds = 0;
        _nop_();
        _nop_();
        ds = byte & 0x01;
        byte >>= 1;
        Delay30us();
        ds = 1;
    }
}
bit ds_read_bit()
{
    bit tmp;
    ds = 1;
    ds = 0;
    _nop_();
    _nop_();
    ds = 1;
    tmp = ds;
    Delay30us();
    return tmp;
}
unsigned char ds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j,k;

    for(i = 0; i < 8; i++)
    {
        j = ds_read_bit();
        k = (j << 7) | (k >> 1);
    }
    return k;
}
void Delay2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0;
    j = 31;
    k = 14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tsend(int value)
{
    uint_8 i;
    lcd_printf(dis, value);
    for(i=0;i<4;i++)
    {
        SendData(dis[i]);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
{
    if(A)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 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uchar x,uchar y,uchar wei)
{
    lcd_printf(dis, value);
    DisplayListChar(x,y,dis,wei);
}
unsigned char CRC8_Table(unsigned char *p, char counter)//
{
    unsigned char crc8 = 0;
    for(; counter>0; counter--)
    {
        crc8 = crc_array[crc8^*p];
        p++;
    }
    return crc8;
}
void main(void)
{
    uint_8 T_low;                //
    uint_8 DU[9];                //DS16B20
    uint_8 CRCC;                //
    uint_16 T_high;            //
    uint_16 tmp;                //
    uint_8 ii;
    float temperature;    //

    //LCD1602
    Delay200ms();
    Delay200ms();
    InitLcd();
    Delay200ms();

    SCON = 0x5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AUXR |= 0x01;
    ES = 1;
    EA=1;
    ACC=AUXR;

    while (1)
    {
         ds_reset();
        ds_send_byte(0xcc);
        ds_send_byte(0x44);
        ds_reset();
        ds_send_byte(0xcc);
        ds_send_byte(0xbe);
        DU[0] = ds_read_byte();
        DU[1] = ds_read_byte();
       DU[2] = ds_read_byte();                            //0075
       DU[3] = ds_read_byte();                            //0070
        DU[4] = ds_read_byte();                            //0127
       DU[5] = ds_read_byte();                            //0255
        DU[6] = ds_read_byte();
       DU[7] = ds_read_byte();
        DU[8] = ds_read_byte();
            CRCC=CRC8_Table(DU,8);
            T_low = DU[0];
            T_high = DU[1];
       tmp = (T_high << 8) | T_low;
        temperature = (float)tmp * 0.0625;
        intsend((int)(temperature));                                    DisplayListChar(0,0,"Temp:",5);                                Display10BitData((int)(temperature*100),5,0,2);
    DisplayOneChar(0,0,'.');
        temperature=temperature-(int)temperature;
        temperature*=100;
    Display10BitData((int)(temperature*100),8,0,2);
    DisplayOneChar(0,0,'C');
    Display10BitData(CRCC*10,7,1,3);
    Display10BitData(DU[8]*10,12,1,3);

        Delay20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