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电风扇设计源码与资料分享

楼主(2018-11-12):
原理图都在资料里,资料在附件l,曾经的课程设计

制作出来的红外遥控电风扇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红外遥控器配置图:

元件清单:
STC89C52/C51单片机        1
10uF电解电容            2
10K色环电阻        4
1K色环电阻        1
22pF瓷片电容        2
11.0592Mhz晶振        1
DIP40单片机插座        1
7cm*9cm万孔板        1
2.5mm排针        3+2
自复位按键        1
DC5V的电源座        2
DC5V的USB电源线        2
小的LED电源指示灯        1
焊接跳线        不计
4.7K排阻            1
VS1838B红外接收头        1
通用红外遥控器        1
DC5V 马达        1
L9110H 电机驱动芯片    1
VS1838B红外接收头        1
红外遥控器        1

红外遥控电风扇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IR_R=P3^3;      //红外线数据接收口

  8. sbit dianji1=P2^0;
  9. sbit dianji2=P2^1;

/************************************/
/***********寄存器定义***************/
//以下为红外接收解码用到的寄存器
uchar IR_receive_time;      //红外接收脉冲时间计数
bit IR_receive_flag;      //红外接收检测启动标志位
uchar IR_receive_data[33];  //红外数据接收缓存接收计数脉冲个数 引导码+8位地址码+8位地址码+8位数据码+8位数据反码
uchar IR_receive_bit;       //红外接收数据位标志
bit IR_receive_OK;        //红外数据接收完毕标志
uchar IR_receive_code[4];   //红外解码数据缓存
bit IR_receive_end;       //红外解码结束标志位
//键值相关定义
bit ON_flag;  //开标志
//PWM相关寄存器定义
#define                PWM_DUTY_MAX        10        // 0~255        PWM周期, 最大255
#define                PWM_ON                        0        // 定义占空比的电平, 1 或 0

#define                PWM_OFF                        (!PWM_ON)
uchar pwm_cnt;                //周期计数值
uchar PWM_val;
uchar PWM_val_buf;
/*******1ms基准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t)    //1ms延时程序
{
        uchar j;
        while(t--)
        {
                for(j=0;j<125;j++)
                { ; }
        }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设置为8位自动重装
{
        if(++pwm_cnt==PWM_DUTY_MAX)        //PWM周期结束,重新开始新的周期
        {
                pwm_cnt=0;
                P1=PWM_ON;
        }
        if(pwm_cnt==PWM_val)         P1=PWM_OFF;  //判断PWM占空比是否结束  高电平结束
}
/***************************************************/
/********************红外解码初始化设置程序***********************/
void IR_receive_init(void)   //定时器0设置函数
{
        IR_receive_time=0;
        IR_receive_flag=0;
        IR_receive_bit=0;
        IR_receive_OK=0;
        IR_receive_end=0;
        TMOD=0x22;         //设置定时器0为8位自动重装计数
        TH0=0x00;
        TL0=0x00;          //设置定时时间为256us
        ET0=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TR0=1;             //启动定时器0
}
/*************************************************************/
/*******************红外接收口外部中断0设置函数*********************/
void int0init(void)
{
        IT0=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
/*******************************************************************/
/***********************红外接收产生256us定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
        IR_receive_time++;            //红外接收定时脉冲计数器
}
/*******************************************************************/
/***********************红外33位数据(含一位引导码)接收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处理程序
{
        if(IR_receive_flag)    //红外数据接收检测标志位
        {
                if(IR_receive_time>32&&IR_receive_time<63)   //检测接收时间是否在8-16ms范围,若在,说明接收到红外引导码
                {
                        IR_receive_bit=0;    //红外接收数据位标志 清0
                }
                IR_receive_data[IR_receive_bit]=IR_receive_time;    //接收数据(每位数据的脉冲时间)
                IR_receive_time=0;        //红外接收定时脉冲计数器  清0 准备等待接收下一位数的脉冲时间
                IR_receive_bit++;         //红外接收数据位标志 接收下一位数据
                if(IR_receive_bit==33)    //判断包括一位引导码和32位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
                        IR_receive_bit=0;     //接收完毕,则接收数据位标志清0
                        IR_receive_OK=1;      //红外接收完毕标志位置1,表示数据已接收完
                }
        }
        else
        {
                IR_receive_flag=1;     //红外接收启动标志
                IR_receive_time=0;     //红外接收脉冲计数器清0 准备计数
        }
}
/*********************************************************************/
/*****************************红外数据解码程序************************/
void IR_code(void)
{
        uchar k,i,j,value;
        k=1;                 //k=1意思是跳过引导码数据,不处理接收引导码
        for(j=0;j<4;j++)     //有4组数据,即8位地址码+8位地址码+8位数据码+8位数据码反码
        {
                for(i=0;i<8;i++)     //每组数据有8位二进制数
                {
                        value=value>>1;      //寄存器数据位右移一位   接收数据是从每组数据的低位到高位接收的
                        if(IR_receive_data[k]>6)     //通过判断计数脉冲时长确定个位数是0还是1  通过计算我们得知数据0的时长为4.4ms,数据1的时长为8.8ms,我们取中间值6,则大于6说明为数量1
                        {
                                value=value|0x80;    //确定一组8位数据的一位(bit)数值
                        }
                   k++;
                }
                IR_receive_code[j]=value;    //确定一组8位数据的值
        }
        IR_receive_end=1;      //红外数据解码完成标志
}
/*********************************************************************/

/*********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1_init(void)
{

        TMOD = 0x22;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载)
        TL1=0x9C;  //初始化计时值 100us 9C  50us CE
        TH1=0x9C;
        TR1=1;  //启动定时器1
        ET1=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pwm_cnt++;
        if(pwm_cnt>=PWM_DUTY_MAX)        //PWM周期结束,重新开始新的周期
        {
                pwm_cnt=0;
        //        P1=PWM_ON;
                        dianji1=0;
//                                zhishi=0;
        }
        if(pwm_cnt>=PWM_val) //        P1=PWM_OFF;  //判断PWM占空比是否结束  高电平结束
        {
                                dianji1=1;
//zhishi=1;
        }
}
/***********************************************/
/*****************红外键值处理程序***************************/
void IR_check(uchar tmp)
{
        switch(tmp){
                case 0x45:
                           //按键1         开 LED灯
                                  //        if(ON_flag==0)
                                //        {
                                         //   ON_flag=1;
                                          PWM_val=PWM_val_buf;

                                          //P2=0x00;
                                //        }
                                        timer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
                        PWM_val=9;

                                                break;
                case 0x46:
        //P2=0xff;
//        timer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
                                                  PWM_val_buf=PWM_val;
                                        PWM_val=0;

                                //        }
                                        break;
                case 0x0C:                                        //亮度
                          //  if(ON_flag==1)
                                //        {
                                        //        timer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
                                                PWM_val=4;

                                //        }
                                        break;
            case 0x18:                        //亮度
                                  //        timer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
                                                PWM_val=6;

                                        break;
            case 0x5E:                        //亮度
                          //  timer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
                                                PWM_val=9;

                                        break;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WM_val=5;  //占空比
        //PWM_val_buf=5;
        IR_receive_init();   //红外初始化设置程序
        int0init();          //外部中断0设置
        //P2=0x00;

        dianji2=1;

        while(1)
        {

                if(IR_receive_OK)
                {
                //        IR_receive_OK=0;
                        IR_code();    //红外数据解码
                }
                if(IR_receive_end)
                {
                        IR_receive_end=0;

                        EX0=0;
                        if(IR_receive_code[0]==0x00&&IR_receive_code[1]==0xFF)  //判断用户码是否正确
                        {
                                if(IR_receive_code[2]==~IR_receive_code[3])  //判断反码是否正确
                                {
                                        IR_check(IR_receive_code[2]);  //红外按键值处理程序
                                }
                        }
         //   IR_receive_init();   //再次启动红外解码设置程序,等待下一次解码
                        int0init();          //外部中断0设置
                }
        }
}
/************************************************************/

网友A(2019-05-01):
感谢分享,程序编译成功 慢慢研究

网友B:
请问这个的子程序框图怎么画呢

网友C(2019-06-13):
新手前来围观,好

网友D:
我的开发板还有遥控都不一样,这个程序好像没用,我的电机风扇也不是焊的,不知道要往哪里接,求大神解惑

网友E:
很帮很好支持加油

网友F(2019-11-13):
很全面的资料,谢谢LZ分享

网友G(2020-07-27):
感谢分享 先下来看看 不知道懂不懂

网友G:
考虑的很周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