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将GPS定位的位置经过单片机处理后以GSM发送到手机上

楼主(2018-11-12):
怎么做一个将GPS定位的位置经过单片机处理后以GSM发送到手机上

网友A:
两个都是通过串口通信   ,将GPS的数据解析,放到一个缓存,对GSm设置相对应指令,发送就ok了

网友B:
这两个都有相应的模块,看一看模块的指令集,然后串口通信,写入指令,基本就好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2G网络信号可能比较差,要找找信号比较强的地方

网友C(2019-05-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急求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急需要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急需要指点!

你好!我可以完成具体程序,把你具体功能要求和所用器件说明一下

网友F(2020-01-15):
你好你现在这个GPS信息的系统完成了吗

网友F:
我也想学习一些

网友G:
比如我用的L80模块是以9600bits发送的NMEA格式的GPS信息,在单片机上存储好后写一个寻包头址以“,”为数据标志(正点原子的做法)来提取数据帧里面的数据,用sprintf存储到缓冲数组中然后再使用串口AT与GSM模块通行通信就好了

网友H:
我之前做过一个gps定位的项目,在单片机上利用sim卡,将gps模块的实施采集数据发送到客户端进行数据收集并存储到上位机数据库中,然后网站服务器从数据库实时读数据进行页面渲染,网页上调用了百度地图的接口,并且进行了导航区域蒙板设计。最终的效果就是单片机的gps数据可以被实时采集并在网页上进行实时展示,回放等等。

网友I:
单片机用串口读取GPS模块数据(字符)通过GSM模块发送(也是串口连接),普通单片机就行,要有两个串口的

网友J:
这个你选STM32吧,两个都是串口通信的,即使你能解决串口复用问题,也是比较难的,所以建议你直接买块stm32最小系统十多块。程序设计思路1.硬件初始化 ->两个模块初始化(while等待初始化完成)->定时器中断处理GPS数据解析->数据解析完毕打包格式GSMAT指令发手机.难点在于1。两个模块初始化真的做完了,2.定时器处理解析数据以及串口数据的缓冲与数据快速处理。3 GSM短信处理的时候英文还是中文,中文难度大于英文,数据长度长,要格式转换还要确定不丢包。以及数据嵌入短信报文4.最后一个就是信号的问题了,最好查两个模组的数据手册,发射数据时要求大电流,所以最好看看要求的电压电流是好多。

网友K:
ONENET 你值得拥有

网友L:
想法很不错,可以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M(2020-11-11):
EC20,通过短信方式

网友N:
gps通过协议发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sim9000发给手机

网友O: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GPS模组串口跟MCU通信,MCU解析处理后,通过串口发给无线模组上传出去

网友P:
串口通信,需要用到两个串口,单片机有俩串口就行了,一个跟GPS通信获取GPS位置信息,另外一个串口跟GSM通信,将读取的数据通过串口给GSM模块,再由GSM自动发送到手机上

网友Q(2024-12-02):
这个苹果的搞出来了,安卓的还在研究

网友R:
串口读取GPS报文,提取需要的信息,发G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