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超声波模块实现手势调亮暗,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8-11-12):
主控芯片是51单片机,通过与超声波模块连接,怎样才能实现通过手势实现调整灯的亮度。

网友A:
51单片机我不是很清楚了,不过stm32的话可以用定时器输出pwm波,你可以通过获取超声波检测到的距离然后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换算公式  (初值=k*距离)初值是pwm输出占空比的分子。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实现吧。好像51也可以通过定时器输出pwm。。

网友B:
超声波可以测距啊,手掌的距离就可以联系到亮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我不是很清楚了,不过stm32的话可以用定时器输出pwm波,你可以通过获取超声波检测到的距离然后自己 ...

emmm,你好,我是用51,但不知道该怎么把pwm和超声波结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可以测距啊,手掌的距离就可以联系到亮度啦

可是具体要怎么把超声波测到的距离和pwm调光结合在一起啊

网友C:
如果使用超声波模块,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距离实现亮度的控制

网友D:
传感器啊

网友E: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ENA=P0^0; sbit IN1=P0^1; sbit IN2=P0^2; sbit IN3=P0^3; sbit IN4=P0^4; sbit ENB=P0^5; uint k,j; #define OFF ENA=0;ENB=0; #define ON ENA=1;ENB=1; #define LEDL(key) P2&=(0xfe<<key);           //指定对应的二极管发亮 #define LEDH(key) P2|=(0x01<<key);          //指定LED熄灭 #define QX(x,y) IN1=x,IN2=y; #define QY(x,y) IN3=x,IN4=y; void main()               {                 void init();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LEDOM();            //流水灯函数声明 void daley(uint,uin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p)(uint,uint);          //定义一个(uint,uint)的函数指针 void OL_bt(uint x,uint y);          //PWM调制函数声明 p=OL_bt; QX(1,0); QY(1,0); init(); while(1) {   LEDOM();    (*p)(1000,100); } } void ini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TR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 OS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n; if(n==0) {   OFF;   TH0=(65536-j)/256;   TL0=(65536-j)%256;   n=1;    return; } if(n==1) {   ON;      TH0 = (65536-k)/256;                           TL0 = (65536-k)%256;      n=0;   return; }     } void OL_bt(uint x,uint y)             //改变x,y的值来改变PWM来调速 x增大y减小速度减小  x减小y增大速度增大 { k=y; j=x; } void daley(uint x,uint y) { uint a,b; for(a=x;a>0;a--)   for(b=y;b>0;b--); } void LEDOM() { LEDL(0); daley(100,100); LEDL(1); daley(100,100); LEDL(2); daley(100,100); LEDL(3); daley(100,100); LEDL(4); daley(100,100); LEDL(5); daley(100,100); LEDL(6); daley(100,100); LEDL(7); daley(100,100); LEDH(0); daley(100,100); LEDH(1); daley(100,100); LEDH(2); daley(100,100); LEDH(3); daley(100,100); LEDH(4); daley(100,100); LEDH(5); daley(100,100); LEDH(6); daley(100,100); LEDH(7); daley(100,100); }            调光程序和距离一起,转载自大神aabb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我不是很清楚了,不过stm32的话可以用定时器输出pwm波,你可以通过获取超声波检测到的距离然后自己 ...

大神,可以具体讲一下吗,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ENA=P0^0; sbit IN1=P0 ...

这是实现什么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超声波模块,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距离实现亮度的控制

是的,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