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rc523 pn512的底层代码和14443A 和14443B

楼主(2018-11-12):
关于rc522 rc523 pn512的底层代码和14443A 和14443B 只要掌握了这些代码就可以开发对应的M1卡和CPU卡读写程序

// 文 件 名:    PN512.c
// 文件描述:    PN512底层函数
// 版    本:    V1.00
// 创 建 人:        曾本森
// 创建日期:        2010.01.26
// 说    明:        注意超时变量g_ucPCDTimeOutCnt定义和有关源代码。
//=================================================================================================
//-----------------修改记录------------------------------------------------------------------------

//-------------------------------------------------------------------------------------------------

#define PN512_GLOBALS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cdInclude.h"
//============= 常量定义 ==========================================================================
#define PCD_FIFO_MAX_SIZE                        64                        // PCD FIFO的最大为64 - 2字节
#define PCD_FIFO_WATER_LEVEL                16                        // PCD FIFO警戒线
//============= 全局变量定义 ======================================================================

// 函数原型:        void ResetInfo(void)
// 函数功能:        复位命令信息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void ResetInfo(void)
{
        INT8U i;
        INT8U *BfrPtr = (INT8U *)(&MInfo);

        for(i=0 ; i<sizeof(MfCmdInfo); i++)
                BfrPtr[i] = 0;
}

// 函数原型:    void WriteReg(INT8U ucReg,INT8U ucValue)
// 函数功能:    写寄存器
// 入口参数:    INT8U Reg               // 寄存器地址
//              INT8U Value             // 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if PCD_WRITE_REG_EN
void WriteReg(INT8U ucReg,INT8U  ucValue)
{
        if(ucReg == JREG_TXCONTROL)
        {
                g_ucTxConMask = ucValue & 0x03;
        }
        RcSetReg(ucReg, ucValue);
}
#endif                                // PCD_WRITE_REG_EN

// 函数原型:    INT8U ReadReg(INT8U ucReg)
// 函数功能:    写寄存器
// 入口参数:    INT8U ucReg                                // 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读出的数据

#if PCD_READ_REG_EN
INT8U ReadReg(INT8U ucReg)
{
        return RcGetReg(ucReg);
}
#endif                                // PCD_READ_REG_EN

// 函数原型:   void PcdHardRst(void)
// 函数功能:   PCD硬件复位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void PcdHardRst(void)
{
        INTU i;

        PcdClrTPD();
        for(i = 0; i < 75; i++);                                        // 低电平脉冲宽度大于100ns即可
        PcdSetTPD();
        for(i = 0;i < 2500; i++);                                        // 等待晶振稳定,根据晶振起振情况调整此延时时间
}

// 函数原型:        void PcdClose(void)
// 函数功能:        关闭PCD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if        PCD_CLOSE_EN
void PcdClose()
{
#if        HARDWARE_MODE
        PcdClrTPD();
#else
        RcSetReg(JREG_COMMAND, JCMD_SOFTRESET);                // 软件复位
#endif                                // HARDWARE_MODE
}
#endif                                // PCD_CLOSE_EN

// 函数原型:        void SetTimeOut(INT32U _302us)
// 函数功能:        设置定时器超时。
// 入口参数:        INT32U _302us                        ; 超时时间 = (_302us) * 302 (us)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 说    明:        在PcdConfig()中已将预分频器设置为每302us输出一计数脉冲。

void SetTimeOut(INT32U _302us)
{
    RcSetReg(JREG_TRELOADLO, ((INT8U)(_302us & 0xff)));
    RcSetReg(JREG_TRELOADHI, ((INT8U)((_302us >> 8) & 0xff)));
}

// 函数原型:        void PcdISOType(INT8U ucType)
// 函数功能:        修改PCD的模式
// 入口参数:        INT8U ucType                                        // ISO14443_TYPEA,
//                                                                                                // ISO14443_TYPEB
//                                                                                                // ISO18092_NFCIP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 说    明:        默认模式为TYPEA

void PcdISOType(INT8U ucType)
{
#if PCD_MODE == PN512
// 使用PN512
        if(ucType == ISO18092_NFCIP)
        {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92);
                RcSetReg(JREG_RXMODE, 0x96);
                //RcSetReg(JREG_TXCONTROL, 0x80);
                RcSetReg(JREG_TXASK, 0x37);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55);
                RcSetReg(JREG_DEMOD, 0x41);
//                RcSetReg(JREG_MIFNFC, 0x62);
//                RcSetReg(JREG_TXBITPHASE, (RcGetReg(JREG_TXASK) & 0x80) | 0x0f);
                RcSetReg(JREG_RFCFG, 0x59);
                RcSetReg(JREG_GSN, 0xFF);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RcSetReg(JREG_MODGSP, 0x0F);
        }
        else if (ucType == ISO14443_TYPEB)
        {
                RcSetReg(JREG_TXASK, 0x0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3);
                RcSetReg(JREG_RXMODE, 0x0B);
                RcSetReg(JREG_TYPEB, 0x03);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GSN, 0xFF);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                RcSetReg(JREG_MODGSP, 0x1b);
                RcSetReg(JREG_MODGSP, 0x18);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55);
                RcSetReg(JREG_RFCFG, 0x68);
        }
        else
        {
                RcSetReg(JREG_TXASK, 0x4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0);
                RcSetReg(JREG_RXMODE, 0x08);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84);
                RcSetReg(JREG_RFCFG, 0x48);
   }
#elif PCD_MODE == RC523
// 使用RC523
   if(ucType == ISO14443_TYPEB)
   {
             RcSetReg(JREG_TXASK, 0x0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3);
                RcSetReg(JREG_RXMODE, 0x0B);
                RcSetReg(JREG_TYPEB, 0x03);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GSN, 0xff);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                RcSetReg(JREG_MODGSP, 0x1b);
                RcSetReg(JREG_MODGSP, 0x18);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55);
                RcSetReg(JREG_RFCFG, 0x68);
        }
        else
        {
                RcSetReg(JREG_TXASK, 0x4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0);
                RcSetReg(JREG_RXMODE, 0x08);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84);
                RcSetReg(JREG_RFCFG, 0x48);
   }
#else
// 使用RC522
        ucType = ucType;
        RcSetReg(JREG_TXASK, 0x40);
        RcSetReg(JREG_CONTROL, 0x10);
        RcSetReg(JREG_TXMODE, 0x00);
        RcSetReg(JREG_RXMODE, 0x08);

        RcSetReg(JREG_DEMOD, 0x4D);
        RcSetReg(JREG_CWGSP, 0x3F);
        RcSetReg(JREG_RXTHRESHOLD, 0x84);
        RcSetReg(JREG_RFCFG, 0x48);
#endif
}

// 函数原型:        INT8U PcdConfig(INT8U ucType)
// 函数功能:        配置芯片
// 入口参数:        INT8U ucType                                        // TYPEA -- ISO14443A,TYPEB -- ISO14443B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STATUS_SUCCESS -- 操作成功,其他值 -- 操作失败
// 说    明:        -

INT8U PcdConfig(INT8U ucType)
{
        INT8U ucRegVal;

#if        HARDWARE_MODE
        PcdHardRst();                                                                // 硬件复位
#else
        RcSetReg(JREG_COMMAND, JCMD_SOFTRESET);                // 复位芯片
#endif                                // HARDWARE_MODE

        PcdISOType(ucType);

        RcSetReg(JREG_GSN, 0xF0 | 0x04);
        ucRegVal = RcGetReg(JREG_GSN);
        if(ucRegVal != 0xF4)
                return STATUS_INIT_ERROR;

        RcSetReg(JREG_TPRESCALER, FREQ_SPLI_302us & 0xff);
        RcSetReg(JREG_TMODE, JBIT_TAUTO | ((FREQ_SPLI_302us >> 8) & JMASK_TPRESCALER_HI));

        SetTimeOut(RIC_DELAY5MS);

    RcModifyReg(JREG_TXCONTROL, 1, JBIT_TX2RFEN | JBIT_TX1RFEN);

    RcModifyReg(JREG_CONTROL, 1, JBIT_TSTARTNOW);

    do {
        ucRegVal = RcGetReg(JREG_COMMIRQ);
    }while(!(ucRegVal & JBIT_TIMERI));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TIMERI);
        RcSetReg(JREG_COMMAND, JCMD_IDLE);
        RcSetReg(JREG_ANALOGTEST, 0xCD);

        RcSetReg(JREG_TXSEL, 0x17);

#if PCD_IRQ_EN
        RcSetReg(JREG_WATERLEVEL, PCD_FIFO_WATER_LEVEL);
#endif                                // INIT_MODE_EN

        g_ucTxConMask = 0x03;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函数原型:        void PCDISR (void)
// 函数功能:        Pcd中断服务程序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 说    明:        -

#if PCD_IRQ_EN

#ifdef __C51__
void PCD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IE0 = 0;
#else
void PCDISR (void)
{
#endif                        // __C51__

        MInfo.Irq = (INT8U)(RcGetReg(JREG_COMMIRQ) & MInfo.CommIrqEn);
//        MInfo.Irq  = RcGetReg(JREG_COMMIRQ);
//        MInfo.Irq &= MInfo.CommIrqEn;
        if (MInfo.Irq & JBIT_LOALERTI)
        {// FIFO空中断
                MInfo.nBytes = MInfo.nBytesToSend - MInfo.nBytesSent;
                if (MInfo.nBytes < PCD_FIFO_MAX_SIZE - 2 * PCD_FIFO_WATER_LEVEL)
                {
                        if(MInfo.nBytes)
                        {
                                WriteFIFO(MInfo.pExBuf + MInfo.nBytesSent, MInfo.nBytes);
                                MInfo.nBytesSent += MInfo.nBytes;
                        }
                        if (MInfo.DoRcv)
                                MInfo.CommIrqEn |= JBIT_RXI | JBIT_HIALERTI;
                        MInfo.CommIrqEn &= ~JBIT_LOALERTI;
                        RcSetReg(JREG_COMMIEN, (INT8U)(JBIT_IRQINV | MInfo.CommIrqEn));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LOALERTI);

                }
                else
                {
                        WriteFIFO(MInfo.pExBuf + MInfo.nBytesSent, PCD_FIFO_MAX_SIZE - 2 * PCD_FIFO_WATER_LEVEL);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LOALERTI);
                        MInfo.nBytesSent += PCD_FIFO_MAX_SIZE - 2 * PCD_FIFO_WATER_LEVEL;
                }
        }
        if (MInfo.Irq & JBIT_TXI)
        {
                MInfo.CommIrqEn &= ~(JBIT_TXI | JBIT_LOALERTI);
                if (MInfo.DoRcv)
                        MInfo.CommIrqEn |= JBIT_RXI | JBIT_HIALERTI;
                RcSetReg(JREG_COMMIEN, (INT8U)(JBIT_IRQINV | MInfo.CommIrqEn));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TXI | JBIT_LOALERTI);

        }

        if (MInfo.Irq & (JBIT_HIALERTI | JBIT_IDLEI |JBIT_RXI))
        {
                if(MInfo.DoRcv)
                {
                        MInfo.nBitsReceived =  RcGetReg(JREG_FIFOLEVEL);
                        ReadFIFO(MInfo.pExBuf + MInfo.nBytesReceived, MInfo.nBitsReceived);
                        MInfo.nBytesReceived += MInfo.nBitsReceived;
                        MInfo.nBitsReceived = (INT8U)(RcGetReg(JREG_CONTROL) & 0x07);
            if(MInfo.nBitsReceived && MInfo.nBytesReceived)
                MInfo.nBytesReceived --;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HIALERTI | JBIT_RXI | JBIT_IDLEI);
                }
        }

        if (MInfo.Irq & JBIT_IDLEI)
        {
                RcModifyReg(JREG_COMMIEN, 0, JBIT_TIMERI| JBIT_IDLEI);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TIMERI | JBIT_IDLEI);
        }

        if (MInfo.Irq & JBIT_TIMERI)
        {
                RcModifyReg(JREG_COMMIEN, 0, JBIT_TIMERI);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TIMERI);
                MInfo.Status = STATUS_IO_TIMEOUT;
        }

        if (MInfo.Irq & JBIT_ERRI)
        {
                MInfo.nBytes = RcGetReg(JREG_ERROR);
                if(MInfo.nBytes)
                {
                        if(MInfo.nBytes & JBIT_COLLERR)
                                MInfo.Status = STATUS_COLLISION_ERROR;
                        else if(MInfo.nBytes & JBIT_PARITYERR)
                                MInfo.Status = STATUS_PARITY_ERROR;

                        if(MInfo.nBytes & JBIT_PROTERR)
                                MInfo.Status = STATUS_PROTOCOL_ERROR;
                        else if(MInfo.nBytes & JBIT_BUFFEROVFL)
                                MInfo.Status = STATUS_BUFFER_OVERFLOW;
                        else if(MInfo.nBytes & JBIT_CRCERR)
                        {
                                if(MInfo.nBytesReceived == 0x01 &&
                                        (MInfo.nBitsReceived == 0x04 ||
                                         MInfo.nBitsReceived == 0x00))
                                {
                                        MInfo.pExBuf[0] = RcGetReg(JREG_FIFODATA);
                                        MInfo.nBytesReceived = 1;
                                        MInfo.Status = STATUS_ACK_SUPPOSED;
                                }
                                else
                                        MInfo.Status = STATUS_CRC_ERROR;
                        }
                        else if(MInfo.nBytes & JBIT_TEMPERR)
                                MInfo.Status = STATUS_TEMP_ERROR;

                        if(MInfo.nBytes & JBIT_WRERR)
                                MInfo.Status = STATUS_FIFO_WRITE_ERROR;
                        if(MInfo.Status == STATUS_SUCCESS)
                                MInfo.Status = STATUS_ERROR_NY_IMPLEMENTED;

                }

                RcSetReg(JREG_ERROR, 0);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ERRI);
        }
        MInfo.AllCommIrq |= MInfo.Irq;

        MInfo.Irq  = (INT8U)(RcGetReg(JREG_DIVIRQ) & MInfo.DivIrqEn);
        if (MInfo.Irq)
        {
                if (MInfo.Irq & JBIT_SIGINACTI)
                {
                        RcSetReg(JREG_DIVIRQ, JBIT_SIGINACTI);
                }

                if (MInfo.Irq & JBIT_MODE)
                {
                        RcSetReg(JREG_DIVIRQ, JBIT_MODE);
                }

                if (MInfo.Irq & JBIT_CRCI)
                {
                        RcSetReg(JREG_DIVIRQ, JBIT_CRCI);
                }

                if (MInfo.Irq & JBIT_RFON)
                {
                        RcSetReg(JREG_DIVIRQ, JBIT_RFON);
                }

                if (MInfo.Irq & JBIT_RFOFF)
                {
                        RcSetReg(JREG_DIVIRQ, JBIT_RFOFF);
                }
                MInfo.AllDivIrq |= MInfo.Irq;
        }
}
#endif                                // PCD_IRQ_EN

// 函数原型:        INT8U  PcdCmd(INT8U ucCmd,INT16U nCmdLen,INT8U *pExchangeBuf)
// 函数功能:        Pcd将数据发送到卡,然后等待接收从卡返回的数据。
// 入口参数:        INT8U ucCmd                                                // 命令
//                                INT16U nCmdLen                                        // 命令长度
//                                INT8U *pExchangeBuf                                // 发送数据缓冲区首址。
// 出口参数:        INT8U *pExchangeBuf                                // 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址。
// 返 回 值:        STATUS_SUCCESS -- 操作成功,其他值 -- 操作失败
// 说    明:        -

#if        PCD_IRQ_EN
// 使用中断模式
INT8U  PcdCmd(INT8U ucCmd,INT16U nCmdLen,INT8U *pExchangeBuf)
{
        INT8U  ucRegVal;

        MInfo.Status = STATUS_SUCCESS;
        MInfo.Cmd = ucCmd;
        MInfo.pExBuf = pExchangeBuf;
        MInfo.nBytesToSend = nCmdLen;
//        MInfo.nBytesSent = 0;

//        RcSetReg(JREG_COMMIEN, 0x00);
//    RcSetReg(JREG_DIVIEN, 0x00);
    RcSetReg(JREG_COMMIRQ, 0x7F);
    RcSetReg(JREG_DIVIRQ, 0x7F);
    RcSetReg(JREG_FIFOLEVEL, JBIT_FLUSHBUFFER);

    ucRegVal = RcGetReg(JREG_COMMAND);
    if(MInfo.Cmd == JCMD_TRANSCEIVE)
    {
        RcSetReg(JREG_COMMAND, (INT8U)((ucRegVal & ~JMASK_COMMAND) | JCMD_TRANSCEIVE));
    }
    else
    {
        RcSetReg(JREG_COMMAND, (INT8U)(ucRegVal & ~JMASK_COMMAND));
    }
    switch(MInfo.Cmd)
    {
               case JCMD_IDLE:
                        MInfo.WaitForComm = 0;
            MInfo.WaitForDiv  = 0;
            break;
#ifndef RC522
                case JCMD_MEM:
                        MInfo.CommIrqEn = JBIT_IDLEI;
            MInfo.WaitForComm = JBIT_IDLEI;
            break;
#endif
        case JCMD_CALCCRC:
            MInfo.WaitForComm = 0;
            MInfo.WaitForDiv  = 0;
            break;
        case JCMD_TRANSMIT:
            MInfo.CommIrqEn   = JBIT_TXI | JBIT_TIMERI| JBIT_LOALERTI | JBIT_ERRI;
            MInfo.WaitForComm = JBIT_TXI | JBIT_ERRI;
            break;
        case JCMD_RECEIVE:
            MInfo.CommIrqEn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HIALERTI |JBIT_ERRI;
            MInfo.WaitForComm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MInfo.DoRcv = 1;
            break;
        case JCMD_TRANSCEIVE:
            MInfo.CommIrqEn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LOALERTI | JBIT_ERRI;
            MInfo.WaitForComm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MInfo.DoRcv = 1;
            break;
        case JCMD_AUTHENT:
            MInfo.CommIrqEn   = JBIT_IDLE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MInfo.WaitForComm = JBIT_IDLE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break;
        case JCMD_SOFTRESET:
            MInfo.WaitForComm = 0;
            MInfo.WaitForDiv  = 0;
            break;
        default:
            MInfo.Status = STATUS_UNSUPPORTED_COMMAND;
    }

    if(MInfo.Status == STATUS_SUCCESS)
    {

                OS_ENTER_CRITICAL();
        RcSetReg(JREG_COMMIEN,         JBIT_IRQINV | MInfo.CommIrqEn);
//     RcSetReg(JREG_DIVIEN,  MInfo.DivIrqEn);
                RcSetReg(JREG_DIVIEN,  JBIT_IRQPUSHPULL | MInfo.DivIrqEn);
        OS_EXIT_CRITICAL();

        if(MInfo.Cmd == JCMD_TRANSCEIVE)
        {
            RcModifyReg(JREG_BITFRAMING, 1, JBIT_STARTSEND);
        }
        else
            RcSetReg(JREG_COMMAND, (INT8U)((RcGetReg(JREG_COMMAND) & ~JMASK_COMMAND) | MInfo.Cmd));

        while(!(MInfo.WaitForComm ? (MInfo.WaitForComm & MInfo.AllCommIrq) : 1) ||
              !(MInfo.WaitForDiv  ? (MInfo.WaitForDiv  & MInfo.AllDivIrq ) : 1))
        {
                         OSSemPend(PcdIntSem,100,&ucRegVal);
                    if(ucRegVal != OS_NO_ERR)
                    {
                                MInfo.Status = STATUS_ACCESS_TIMEOUT;
                                break;
                    }

        }
    }

//    RcModifyReg(JREG_COMMIEN, 0, MInfo.CommIrqEn);
//    RcModifyReg(JREG_DIVIEN,  0, MInfo.DivIrqEn);
        RcSetReg(JREG_COMMIEN, 0x80);
    RcSetReg(JREG_DIVIEN, 0x00);

    RcSetReg(JREG_COMMIRQ, 0x7F);
    RcSetReg(JREG_DIVIRQ, 0X7F);
    RcSetReg(JREG_FIFOLEVEL, JBIT_FLUSHBUFFER);

    RcSetReg(JREG_BITFRAMING, 0);

    return MInfo.Status;
}
#else
// 使用查询模式
INT8U  PcdCmd(INT8U ucCmd,INT16U ucCmdLen,INT8U *pExchangeBuf)
{
    INT8U  ucStatus = STATUS_SUCCESS;

    INT8U  CommIrqEn   = 0;
    INT8U  divIrqEn    = 0;
    INT8U  WaitForComm = JBIT_ERRI | JBIT_TXI;
    INT8U  WaitForDiv  = 0;
    INT8U  doReceive   = 0;
    INT8U  getRegVal,setRegVal;
    INT8U  nbytes;
        INT16U nbits;

        MInfo.Cmd = ucCmd;
        MInfo.nBytesToSend = (INT8U)(ucCmdLen & 0xFF);
    RcSetReg(JREG_COMMIRQ, 0x7F);
    RcSetReg(JREG_DIVIRQ, 0x7F);
    RcSetReg(JREG_FIFOLEVEL, JBIT_FLUSHBUFFER);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COMMAND);
    if(MInfo.Cmd == JCMD_TRANSCEIVE)
    {
        setRegVal = (getRegVal & ~JMASK_COMMAND) | JCMD_TRANSCEIVE;
        RcSetReg(JREG_COMMAND, setRegVal);
    }
    else
    {
        setRegVal = (getRegVal & ~JMASK_COMMAND);
        RcSetReg(JREG_COMMAND, setRegVal);
    }
    switch(MInfo.Cmd)
    {
               case JCMD_IDLE:
                        WaitForComm = 0;
            WaitForDiv  = 0;
            break;
#ifndef RC522
                case JCMD_MEM:
                        CommIrqEn = JBIT_IDLEI;
            WaitForComm = JBIT_IDLEI;
            break;
#endif
        case JCMD_CALCCRC:
            WaitForComm = 0;
            WaitForDiv  = 0;
            break;
        case JCMD_TRANSMIT:
            CommIrqEn = JBIT_TXI | JBIT_TIMERI;
            WaitForComm = JBIT_TXI;
            break;
        case JCMD_RECEIVE:
            CommIrqEn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WaitForComm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doReceive = 1;
            break;
        case JCMD_TRANSCEIVE:
            CommIrqEn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WaitForComm = JBIT_RX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doReceive = 1;
            break;
        case JCMD_AUTHENT:
            CommIrqEn = JBIT_IDLE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WaitForComm = JBIT_IDLEI | JBIT_TIMERI;        //| JBIT_ERRI;
            break;
        case JCMD_SOFTRESET:
            WaitForComm = 0;
            WaitForDiv  = 0;
            break;
        default:
            ucStatus = STATUS_UNSUPPORTED_COMMAND;
    }

    if(ucStatus == STATUS_SUCCESS)
    {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COMMIEN);
        RcSetReg(JREG_COMMIEN, (INT8U)(getRegVal | CommIrqEn));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DIVIEN);
        RcSetReg(JREG_DIVIEN, (INT8U)(getRegVal | divIrqEn));

        WriteFIFO(pExchangeBuf,MInfo.nBytesToSend);

        if(MInfo.Cmd == JCMD_TRANSCEIVE)
        {
            RcModifyReg(JREG_BITFRAMING, 1, JBIT_STARTSEND);
        }
        else
        {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COMMAND);
            RcSetReg(JREG_COMMAND, (INT8U)((getRegVal & ~JMASK_COMMAND) | MInfo.Cmd));
        }
        getRegVal = 0;
        setRegVal = 0;

                g_ucPCDTmOut = PCD_DELAY555MS;
        while(!(WaitForComm ? (WaitForComm & setRegVal) : 1) ||
              !(WaitForDiv ? (WaitForDiv & getRegVal) :1))
        {
            setRegVal = RcGetReg(JREG_COMMIRQ);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DIVIRQ);
            if(g_ucPCDTmOut == 0)
                break;
        }
                if(g_ucPCDTmOut == 0)
                {
                        ucStatus = STATUS_ACCESS_TIMEOUT;
                }
                else
                {
                WaitForComm = (INT8U)(WaitForComm & setRegVal);
                WaitForDiv  = (INT8U)(WaitForDiv & getRegVal);

                if (setRegVal & JBIT_TIMERI)
                {
                    ucStatus = STATUS_IO_TIMEOUT;
                }
                }
    }

    RcModifyReg(JREG_COMMIEN, 0, CommIrqEn);
    RcModifyReg(JREG_DIVIEN, 0, divIrqEn);

    if(doReceive && (ucStatus == STATUS_SUCCESS))
    {
        MInfo.nBytesReceived = RcGetReg(JREG_FIFOLEVEL);
        nbytes = MInfo.nBytesReceived;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CONTROL);
        MInfo.nBitsReceived = (INT8U)(getRegVal & 0x07);
        nbits = MInfo.nBitsReceived;

        getRegVal = RcGetReg(JREG_ERROR);

        if(getRegVal)
        {
            if(getRegVal & JBIT_COLLERR)
                ucStatus = STATUS_COLLISION_ERROR;
            else if(getRegVal & JBIT_PARITYERR)
                ucStatus = STATUS_PARITY_ERROR;

            if(getRegVal & JBIT_PROTERR)
                ucStatus = STATUS_PROTOCOL_ERROR;
            else if(getRegVal & JBIT_BUFFEROVFL)
                ucStatus = STATUS_BUFFER_OVERFLOW;
            else if(getRegVal & JBIT_CRCERR)
            {
                if(MInfo.nBytesReceived == 0x01 &&
                    (MInfo.nBitsReceived == 0x04 ||
                     MInfo.nBitsReceived == 0x00))
                {
                    pExchangeBuf[0] = RcGetReg(JREG_FIFODATA);
                    MInfo.nBytesReceived = 1;
                    ucStatus = STATUS_ACK_SUPPOSED;
                }
                else
                    ucStatus = STATUS_CRC_ERROR;
            }
            else if(getRegVal & JBIT_TEMPERR)
                ucStatus = STATUS_TEMP_ERROR;
            if(getRegVal & JBIT_WRERR)
                ucStatus = STATUS_FIFO_WRITE_ERROR;
            if(ucStatus == STATUS_SUCCESS)
                ucStatus = STATUS_ERROR_NY_IMPLEMENTED;

            RcSetReg(JREG_ERROR, 0);
        }

        if(ucStatus != STATUS_ACK_SUPPOSED)
        {
            ReadFIFO(pExchangeBuf,MInfo.nBytesReceived);
            if(MInfo.nBitsReceived && MInfo.nBytesReceived)
                MInfo.nBytesReceived --;
        }
    }
    RcSetReg(JREG_COMMIRQ, WaitForComm);
    RcSetReg(JREG_DIVIRQ, WaitForDiv);
    RcSetReg(JREG_FIFOLEVEL, JBIT_FLUSHBUFFER);
    RcSetReg(JREG_COMMIRQ, JBIT_TIMERI);
    RcSetReg(JREG_BITFRAMING, 0);
    return ucStatus;
}
#endif                                // PCD_IRQ_EN

// 函数原型:        void CardReset(INT8U ucPause_1ms,INT8U ucWait_1ms)
// 函数功能:        使RF场产生1个暂停,让卡复位
// 入口参数:        INT8U ucPause_1ms                ; 暂停时间,关闭RF场该时间后重新打开,
//                                                                                                ; 若为0则不重新打开
//                                INT8U ucWait_1ms                ; RF场重新打开后持续等待该时间,若为0则不等待
// 出口参数:        -
// 返 回 值:        -
// 说    明:        等待时间可根据卡的功耗而定,如Mifare1卡的功耗较小,等待数毫秒即可,
//                                而CPU卡功耗较大,需要等待80毫秒左右。

#if PCD_CARD_REST_EN
void CardReset(INT8U ucPause_1ms,INT8U ucWait_1ms)
{
        INT8U RegVal;

        // 关闭RF场
……………………

网友A(2019-08-23):
有使用示例吗??

网友B(2024-12-20):
整合需要,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