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74资料

楼主(2018-11-12):
1、74HC74是一款双D触发器(在一片上集成了2个D型触发器)。它的作用是在CP(或CLK)引脚上出现上跳变的时刻,把D引脚上的电平记住(保存)在Q端。通过不同的接线,74HC74可以用来做分频器,多位数字暂存器等。
2、触发类型:D型
传播延迟时间:14ns
频率:76MHz
输出电流:5.2mA
触发类型:上升沿
电源电压范围:2V to 6V
针脚数:14
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125°C
电源电压 最大:6V
电源电压 最小:2V
输入数:1
逻辑芯片功能:带置位和复位的上升沿有效双D触发器
门电路数:2
74HC74是一个高速硅栅CMOS器件,其引脚与低功耗肖特基TTL兼容(输入通道)。
该74HC74是双正边沿触发,D型触发器与(D)输入,时钟(CP)的输入个人资料,集(SD)和复位(RD)的投入;也互补Q和非Q输出。设定和复位是异步积极投入低并能独立工作的时钟输入。信息输入的数据传送到Q输出的低到高的时钟脉冲过渡。D的投入必须是稳定的一个设定时间之前低到高,时钟转换为可预知的操作。施密特触发器的时钟输入操作,使电路高度耐慢时钟上升和下降时间。
 什么是74HC74
  74HC74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74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74HC74遵循JEDEC标准no.7A。
  74HC74是双路D 型上升沿触发器 ,带独立的数据(D)输入、时钟 (CP)输入、设置(SD)和复位(RD)输入、以及互补的Q和Q输出。
  设置和复位为异步低电平有效,且不依赖于时钟输入。74HC74数据输入口的信息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传输到Q口。为了获得预想中的结果,D输入必须在时钟脉冲上升沿来临之前,保持稳定一段就绪时间。
  74HC74时钟输入的施密特触发功能使得电路对于缓慢的脉冲上升和下降具备更高的容差性。
  74hc74应用电路原理图
  如图所示是由六反相器74HC04(F1 -F3)、双上升沿D触发器74HC74(F4~F11)以及四2输入端或非门74HC02等组成的多频率产生电路图,该电路能按照需求产生多种频率。

  图 多频率产生电路
  在电路图中,反相器F2、F3与电阻R1、R2以及晶体SJL组合产生频率为20MHZ的振荡器、其中R1、R2将反相器F2、F3 偏置在线性渑圃内。该脉冲信号经F1反相后,传输到触发器74HC74中进行分频。
  根据2"分频规律可知,当n=1时,进行二分频,即在V1点输出 10MHz(20÷2=10)的频率;当n=2时,进行四分频,即在V3点输出 5MHz(20÷2'=5)的频率;n为分频同理。
  图中,U1为双路D触发器74HC74,U5为单片UP监控芯片MAX706,J1继电器控制高压的闭合与断开,J2继电器控制液晶显示器的掉电及上电。U1、U3、U3、U4等构成高压击穿复位电路,U5及外围电路构成系统复位电路。此复位电路实现了上电复位和击穿复位以及WATCHDOG功能。启动时,P1.6为低电平,P1.4发出一负脉冲,则触发器CD端也出现一段负脉冲。此时Q=L,J1高压断电器闭合,高压接通。当高压击穿时,GYXH端为低电平,或者当电机正转到满足位时,P1.6变为高是电平,则触发器SD=L,Q=H,高压控制继电器切断,同时U4的输出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高电平宽度由时间常数T=C3R2决定,在U4输出高电平期间,J2动作,其常闭接点断开,切断液晶屏供电电源。经时间T后,U4输出低电平,液晶屏供电正常。

  我用74hc74做的一个脉冲电平翻转,当单片机输出脉冲的上升沿到74HC74的CLK端时输出翻转,,,正常上电使用中功能都正常,默认上的74HC74会检测到一个脉冲,然后输出为高电平,当使用中时候出现一个短时间的掉电后有恢复上电,掉电时间小于10s时,此时上电74hc74的输出电平保持掉电前的状态,这样就会导致如果在输出状态与默认状态相反时,短暂掉电就会引起设备跳动,导致设备上电状态可能会不一样,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电路如下所示,cp为负脉冲输入信号,control为输出信号

网友A(2019-03-30):
还不错,楼主辛苦了,只不过我看不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