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自动下载器电路求大佬指导

楼主(2018-11-12):
上图是一个STC自动下载的USB电路   实测比较好用  只是不知道AUTO IC1 是个什么东东
sct单片机都是冷启动需要重新上电下载代码,CH340G如果接收到信号,会有几个状态值输出,
DTR# 低电平有效  数据准备就绪信号输出, 个人猜测该电路就是使用这个信号进行控制,从而
控制单片机的电源通断,
当数据信号准备就绪的时候,DTR# 输出低电平,在AUTO IC1 端的P01口造成一个突变的低电平,
关短单片机供电,然后在恢复高电平,恢复单片机供电,从而做到单片机冷启动的效果 。
各位大佬,能看出来AUTO IC1 是个什么东西么?

网友A:
帶使能的電源IC

网友B:
给你一个STC的U7-S1自动下载器原理图参考

网友C:
哥们,别折腾这个了,没有技术可言,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设计缺陷,学不学都没有用,网上找一个下载的,11块包邮的,多花心思在代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别折腾这个了,没有技术可言,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设计缺陷,学不学都没有用,网上找一个下载的,11块包邮的 ...

恩恩 知道哟 不得不整    一个小项目上要用到,没办法,对成本控制严格,用个单片机比较贵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STC的U7-S1自动下载器原理图参考

收藏了  谢谢

网友D(2019-02-07):
这个芯片是双P沟道场效应晶体管,我用的型号是4953

网友E:
上宏晶官网申请免费的吧下载器,比你花大堆时间研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