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at89c51同时使用lcd1602和数码管

楼主(2018-11-12):
怎样用at89c51同时使用lcd1602和数码管

网友A:
把2个案例拼起来

网友B:
32个I/O可以或动态显示也可以或加芯片逻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个I/O可以或动态显示也可以或加芯片逻辑芯片

已经设计了lcd时钟,数码管代码无法实现啊

网友C:
串口通信

楼主:
我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tab[]="  23:58:48";
unsigned         char         code         tab2[]="SZ30329 ";
#define lcdp P0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7;
sbit led=P1^7;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
   sbit  RED=P3^4;
   unsigned   s=2;
   unsigned  flag=0;
unsigned         char n,count,number;
char         shi=23,fen=58,miao=55;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延时

void  time_gai()
{
if(count==0)
s--;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rs=0;
        rw=0;
        en=0;
        lcdp=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
{
        rs=1;
        rw=0;
        en=0;
        lcdp=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sj(unsigned add,unsigned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shi+0x30);
        write_date(ge+0x30);
}
void init()        //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e);//光标开启,但不闪烁

        write_com(0x80);        //显示位置
        for(n=0;n<10;n++)
        {
                write_date(tab[n]);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3);//第二行显示
        for(n=0;n<8;n++)
        {
                write_date(tab2[n]);
                delay(1);
        }

        //定时器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number++;
                        while(!s1);
                }
        if(number==1)
        {
                TR0=0;
                write_com(0x80+9);
                write_com(0x0f);//光标闪烁
        }

        if(number==2)
        {

                write_com(0x80+6);
                write_com(0x0f);//光标闪烁
        }

        if(number==3)
        {

                write_com(0x80+3);
                write_com(0x0f);//光标闪烁
        }

        }
        if(number==4)
        {
                TR0=1;
                number=0;
                write_com(0x0c);//关闭光标
        }

        if(number!=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number==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j(8,miao);
                                        write_com(0x80+9);

                                }
                                if(number==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j(5,fen);
                                        write_com(0x80+6);
                                }
                                if(number==3)
                                {
                                        shi++;
                                        led=!led;
                                        if(shi==24)
                                                shi=0;
                                        write_sj(2,shi);
                                        write_com(0x80+3);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number==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j(8,miao);
                                        write_com(0x80+9);

                                }
                                if(number==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j(5,fen);
                                        write_com(0x80+6);
                                }
                                if(number==3)
                                {
                                        shi--;
                                        led=!led;
                                        if(shi==-1)
                                                shi=23;
                                        write_sj(2,shi);
                                        write_com(0x80+3);
                                }
                        }
                }
        }
}

void main()
{

         RED=0;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j(2,shi);
                        }
                        write_sj(5,fen);
                }
                write_sj(8,miao);
        }
}
想加个倒计时秒表,四分钟(不用调的),按下开关就工作,求大神帮写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