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的基于FPGA的VGA显示源码

楼主(2018-11-12):
里面有详细的设计过程包括代码、visio画的时序图

fpga源程序如下:
module vga_ctrl(
sclk,
rst_n,
hsync,
vsync,
rgb_data
);
input sclk;
input rst_n;
output hsync;
output vsync;
output [7:0]rgb_data;

reg clk;
reg hsync;
reg vsync;
reg [9:0]cnt_h;
reg [9:0]cnt_v;
reg [7:0]rgb_data;
/* wire [7:0]out_data;
reg  [13:0]rd_addr; */

/* my_pll        my_pll_inst (
        .inclk0 ( sclk ),
        .c0 ( clk )
        );
*/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clk<=0;
    else
    clk<=~clk;

//cnt_h;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cnt_h<=0;
    else if(cnt_h==799)
        cnt_h<=0;
    else
        cnt_h<=cnt_h+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cnt_v<=0;
    else if(cnt_v==524&&cnt_h==799)
        cnt_v<=0;
    else if(cnt_h==799)
        cnt_v<=cnt_v+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hsync<=1;
    else if(cnt_h==95)
        hsync<=1;
    else if(cnt_h==799)
        hsync<=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vsync<=1;
    else if(cnt_h==799&&cnt_v==1)
      vsync<=1;
    else if(cnt_h==799&&cnt_v==524)
      vsync<=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rgb_data<=0;
    else if( cnt_h>=143&&cnt_h<243&&cnt_v>=34&&cnt_v<134)
     rgb_data<=8'b0011_1111;
    else if(cnt_h>=143&&cnt_h<783&&cnt_v>=34&&cnt_v<194)
     rgb_data<=8'b111_000_00;
    else if(cnt_h>=143&&cnt_h<783&&cnt_v>=194&&cnt_v<354)
     rgb_data<=8'b000_111_00;
    else if(cnt_h>=143&&cnt_h<783&&cnt_v>=354&&cnt_v<514)
     rgb_data<=8'b000_000_11;
    else
     rgb_data<=8'b0;

/* my_ram        my_ram_inst (
        .clock ( clk ),
        .data ( 0 ),
        .rdaddress ( rd_addr ),
        .wraddress ( 0 ),
        .wren ( 0 ),
        .q ( out_data )
        ); */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1'b0)
         rd_addr<=0;
         else if(cnt_h>=143&&cnt_h<243&&cnt_v>=34&&cnt_v<134)
         begin
            if(rd_addr==9999)
              rd_addr<=0;
            else
              rd_addr<=rd_addr+1;
          end
          */
endmodule

网友A:
楼主你是把图片的数据存在ROM中的吗?我现在在学习VGA显示图像,想和你谈论一下

网友B(2018-12-1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把图片的数据存在ROM中的吗?我现在在学习VGA显示图像,想和你谈论一下

我存过,但显示的不太稳定,正在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存过,但显示的不太稳定,正在找原因。

我的已经很成功了,显示图像和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