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模块怎么用?(不论哪根手指摁指纹模块都有信号输出)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块AS608,以为用上位机录入指纹之后,用触摸感应输出端就可以控制继电器,然后实现指纹门禁,,,,然而,并不如我所愿,我一顿操作之后发现,不论哪根手指摁指纹模块,或是没有录入指纹的手指摁指纹模块,触摸感应输出端都有信号输出,我顿时迷茫了,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哪个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想要实现指纹门禁,仅靠一块指纹模块不能实现是吧?如果还想继续的话,还需要什么操作?

网友A(2018-12-12):
触摸感应当然触摸了就有输出了呀 朋友

网友A:
门禁看你想用电磁锁    还是舵机拉门栓  ardunio开发起来非常简单  连线就是了  还不用焊接

网友B:
看手册吧,对应操作MCU要向指纹模块发对应指令的。比如录入指纹的步骤:获取指纹图像——生成指纹特征——合并特征生成指纹模板——存储。很久之前做过,记得好像是这样的,你看手册对比一下。

网友C(2019-01-26):
朋友,你用上位机测试过了吗???

网友D(2021-12-30):
楼主,我们这个上位机上传不了,这个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2022-04-06):
你好作者,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