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流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8-11-12):
这是很适合新手的直流电机驱动完整代码。
可以根据按键来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和停止

#include "stm32f10x.h"         //官方库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Motor_12_Config(); //298电机驱动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hile(1)
        {
        Motor_1_PRun(); //正转
        Motor_2_PRun();

        delay_ms(10000); //转三秒
        delay_ms(10000);
        delay_ms(10000);

        Motor_1_NRun();  //反转
        Motor_2_NRun();

        delay_ms(10000); //转三秒
        delay_ms(10000);
        delay_ms(10000);

        Motor_1_STOP();  //停止
        Motor_2_STOP();

        delay_ms(10000);  //停三秒
        delay_ms(10000);
        delay_ms(10000);
  }
}

#include "motor.h"  //导入led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导入STM32官方库
#include "stm32f10x_rcc.h"  //导入STM32的RCC时钟库
#include "delay.h"       //延时库

void Motor_12_Config(void)  //定义初始化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定义IN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输出功率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的引脚参数,写进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所有引脚拉低
}

void Motor_1_STOP(void)
{
        IN1(High);
        IN2(High);
}

void Motor_1_PRun(void)
{
        IN1(Low);
        IN2(High);
}

void Motor_1_NRun(void)
{
        IN1(High);
        IN2(Low);
}

void Motor_2_STOP(void)
{
        IN3(High);
        IN4(High);
}

void Motor_2_PRun(void)
{
        IN3(Low);
        IN4(High);
}

void Motor_2_NRun(void)
{
        IN3(High);
        IN4(Low);
}

网友A(2019-07-10):
大佬  按键控制怎么加

网友B(2020-04-25):
按键控制是要自己写么,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