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遥控机器人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1-12):
可以遥控捡东西,用手机蓝牙软件控制移动,也可以让它自主捡东西,红外避障,外加pwm调速

/**************************************************************************************
*                              LED流水灯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LED呈现流水灯效果进行左移右移滚动
注意事项:无
手机遥控时按键设置如下:
前进 1 0
后退 2 0
左转 3 0
右转 4 0
发球 7 8
收球 5 6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_11=P1^4;
sbit L_12=P1^5;
sbit R_21=P1^6;
sbit R_22=P1^7;

sbit shou1=P2^2;
sbit shou2=P2^3;

sbit fa1=P2^6;
sbit fa2=P2^7;

sbit left_PWM1=P1^5;
sbit right_PWM2=P1^7;
sbit shou_PWM=P2^3;   //定义PWM端口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u16 timer1,timer2,timer3;

#define left_run {L_11=0,L_12=1;}       //左轮正转
#define left_down {L_11=1,L_12=0;}      //左轮反转
#define left_stop {L_11=1,L_12=1;}      //左轮停止
#define right_run {R_21=0,R_22=1;}      //右轮正转
#define right_down {R_21=1,R_22=0;}     //右轮反转
#define right_stop {R_21=1,R_22=1;}     //右轮停止

#define shou_run {shou1=0,shou2=1;}
#define shou_stop {shou1=1,shou2=1;}

#define fa_run {fa1=0,fa2=1;}
#define fa_stop {fa1=1,fa2=1;}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k)
{
        while(k--);
}

void Timer1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
        TH0=0xFE;       //赋初值,定时0.5ms
        TL0=0x0C;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        TR1=1;           //打开定时器
}

void UsartInit()
{
//        P2=0xff;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366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IP=0X10;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left_PWM_fan(u16 j)         //PWM控制左轮转速
{
        u16 timer1;
        for(timer1=0;timer1<100;timer1++)
        {
                if(timer1>100)          //PWM周期100*定时器周期
                {
                        timer1=0;
                }
                if(timer1<j)           //调节占空比
                {
                        left_PWM1=0;

                }
                else
                {
                        left_PWM1=1;

                }
        }
}
void shouq_PWM(u16 t)         //PWM控制左轮转速
{
        u16 timer3;
        for(timer3=0;timer3<200;timer3++)
        {
                if(timer3>200)          //PWM周期100*定时器周期
                {
                        timer3=0;
                }
                if(timer3<t)           //调节占空比
                {
                        shou_PWM=1;

                }
                else
                {
                        shou_PWM=0;

                }
        }
}
void left_PWM_zheng(u16 k)         //PWM控制左轮转速
{
        u16 timer1;
        for(timer1=0;timer1<100;timer1++)
        {
                if(timer1>100)          //PWM周期100*定时器周期
                {
                        timer1=0;
                }
                if(timer1<k)           //调节占空比
                {
                        left_PWM1=1;

                }
                else
                {
                        left_PWM1=0;

                }
        }
}

void right_PWM_fan(u16 q)         //PWM控制右轮转速
{
        u16 timer2;
        for(timer2=0;timer2<100;timer2++)
        {
                if(timer2>100)
                {
                        timer2=0;
                }
                if(timer2<q)
                {

                        right_PWM2=0;
                }
                else
                {

                        right_PWM2=1;
                }
        }
}
void right_PWM_zheng(u16 w)         //PWM控制右轮转速
{
        u16 timer2;
        for(timer2=0;timer2<100;timer2++)
        {
                if(timer2>100)
                {
                        timer2=0;
                }
                if(timer2<w)
                {

                        right_PWM2=1;
                }
                else
                {

                        right_PWM2=0;
                }
        }
}
/*******************************************************************************
需要改的数据中,所有含pwm的为调速所用
其余的为转动角度或者行走距离
传送带的速度到时候看情况,实在不会找一波或我
*******************************************************************************/
////////////////需要改的数字在left1循环里面,一共2个数字
void left1(u16 i)             //调轮子转速
{
        while(i--)
        {
          left_down;
        left_PWM_fan(95);
        right_run;
        right_PWM_zheng(95);

        }
}
void shouqiu()        //调风扇及传送带速度
{
                                shou_run;
                shouq_PWM(120);
}

void shouqiuting()        //调风扇及传送带速度
{
                                shou_stop;

}
void faqiu()
{

        fa_run;
}
void fating()
{
        fa_stop;
}
////////////////需要改的数字在right1循环里面,一共2个数字
void right1(u16 i)         //调轮子转速
{
while(i--)
{
                          left_run;
        left_PWM_zheng(95);
        right_down;
        right_PWM_fan(95) ;

}

}

void stop()       //停止
{

          left_stop;
          right_stop;

}
/////////////////需要改的数字在down1循环里面,一共2个数字
void down1(u16 i)       //调轮子转速
{
  while(i--)
        {
        left_down;
        left_PWM_fan(78);
        right_down;
        right_PWM_fan(78) ;

        }
}
////////////////////////////////需要改的数字在run1循环里面,一共2个数字
void run1()
{

                          left_run;
        left_PWM_zheng(78);

        right_run;
        right_PWM_zheng(78) ;

}

void run2(u16 i)
{
while(i--)
{
                          left_run;
        left_PWM_zheng(78);

        right_run;
        right_PWM_zheng(78) ;
}
}
void hongwai()
{
                                if(led1==1&&led2==1&&led3==1)
                        {
                                delay(10);
                                if(led1==1&&led2==1&&led3==1)
                        {
        run1();
                                delay(20);
                        }
                        }
                        if(led1==1&&led2==0&&led3==1)
                        {
                                delay(10);
                                if(led1==1&&led2==0&&led3==1)
                                {
                                left1(298);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if(led1==1&&led2==1&&led3==0)
                        {
                                delay(10);
                                if(led1==1&&led2==1&&led3==0)
                        {
                                right1(298);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if(led1==1&&led2==0&&led3==0)
                        {
                                delay(10);
                                if(led1==1&&led2==0&&led3==0)
                        {
                                right1(298);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                                else
//                {
//                        down1(150);                        //后退距离
//                        left1(400);                       //转动角度
//                        run1();
//          }
                                        if(led1==0&&led2==1&&led3==1)
                        {
                                delay(10);
                                if(led1==0&&led2==1&&led3==1)
                        {
                   down1(150);                        //后退距离
                        left1(400);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if(led1==0&&led2==0&&led3==1)
                        {
                                delay(10);
                                if(led1==0&&led2==0&&led3==1)
                                {
                                                   down1(150);                        //后退距离
                           left1(400);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if(led1==0&&led2==1&&led3==0)
                        {
                                delay(10);
                                if(led1==0&&led2==1&&led3==0)
                        {
                                                   down1(150);                        //后退距离
                        left1(400);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if(led1==0&&led2==0&&led3==0)
                        {
                                delay(10);
                                if(led1==0&&led2==0&&led3==0)
                        {
                                                   down1(150);                        //后退距离
                        left1(400);                       //转动角度
                        run1();
                                        delay(20);
}
}
}
///////////////////////////////////////////////////////////需要改的数字在while循环里面,一共四个数字
void main()
{
        Timer1Init();
        UsartInit();
                shouqiu();
        while(1)
        {
     hongwai();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0xFE;
        TL0=0x0C;
        timer1++;
        timer2++;
        timer3++;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int i;
        u8 receiveData;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switch(receiveData)
                {
                case '1':run2(50);break;//0xfe的字符码
                case '7':faqiu();break;
                        case '8':fating();break;
                        case '2':down1(50);break;
                        case '5':shouqiu();break;
                        case '3':left1(50);break;
                        case '6':shouqiuting();break;
                        case '4':right1(50);break;
                        case '0':stop();break;

                }
////                ES=1;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