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 DS1302 串口通信

楼主(2018-11-12):
自己焊了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连接了DS1302时钟模块,能烧得进程序,但是串口助手上接收不到数据,显示不了时间,但如果把模块连在开发板上就可以接收到数据,求解!?

网友A:
估计你的最小系统板有问题,试试最小系统板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最小系统板有问题,你要去试试最小系统板其他功能正常与否

网友C:
先写一个纯串口打印的程序,烧进单片机去试一试最小系统串口功能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可以用串口去调DS1302,如果串口有问题就要检查一下板子有没有虚焊,或者连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