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MAX7219+DS1302 电子钟

楼主(2018-11-12):
/**************************************************
*程序名称:  MAX7219 C语言控制程序
*程序功能: 3线串行控制8位共阴数码管
*3线定义:DIN 串行数据输入
*                 LOAD  数据锁存
*                 CLK   时钟输入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P1^0;
sbit io=P1^1;
sbit ce=P1^2;
uchar time_data[]={13,6,4,17,21,51,30};//? ? ? ? ? ? ?
uchar write_add[]={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add[]={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sbit pinDIN=P1^3;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pinLOAD=P1^4;                        //数据锁存端
sbit pinCLK=P1^5;                        //时钟输入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0,num;
uchar disp[6];
uchar code LEDcode[]=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0x01     /*0,1,2,3,4,5,6,7,8,9,全灭*/
/* 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67,0x3e,0xff, */  };    /*A,B,C,D,E,F,P,U,全亮*/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函数                      *
***************************************************/

void sendbyte (uchar dat)
{
         uchar i,temp;
         _nop_();
         for (i=0;i<8;i++)
    {
        temp=dat&0x80;
        dat=dat<<1;
        if(temp)
            pinDIN=1;
        else
            pinDIN=0;
        pinCLK=0;
        _nop_();
        pinCLK=1;
    }
}
/**************************************************
*        向MAX7219写入地址和控制字(16位)                  *
***************************************************/
void sendword (uchar addr,uchar dat)
{
         pinLOAD=0;
         _nop_();
         sendbyte (addr);
         _nop_();
         sendbyte (dat);
         _nop_();
         pinLOAD=1; //第16个上升沿之后,第17个上升沿之前必须把pinCLK置高,否则数据丢失
}
/**************************************************
*                MAX7219初始化                                          *
***************************************************/
void init7219 (void)
    {
             sendword (0x0c,0x01);     /*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
             sendword (0x0a,0x03);     /*   设置亮度  19/32      */
             sendword (0x0b,0x07);     /*  设置扫描界限          */
             sendword (0x09,0x00);     /*   设置译码模式         */
                 sendword (0x0f,0x00);     /*显示测试 00为正常工作状态*/
    }
/**************************************************
*                MAX7219清除显示                                  *
***************************************************/
void clear7219(void)
{
         uchar i;
         for(i=8;i>0;i--)
         {
                 sendword(i,0x00);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add)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io=add&0x01;
                add=add>>1;
                scl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ce=0;
        sclk=0;
        ce=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ce=0;
        _nop_();
        io=1;
        scl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ce=0;
        sclk=0;
        ce=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lk=0;
                if(io)
                {
                        value=value|0x80;
                }
                sclk=1;
        }
        ce=0;
        _nop_();
        sclk=0;
        _nop_();
        scl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
{
        uchar i,j,k;
        for(i=0;i<7;i++)
        {
                j=time_data[i]/10;
                k=time_data[i]%10;
                time_data[i]=k+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
}

楼主:
补上max7219连接图纸。P1^3,4,5分别接Max7219的din,load和clk。
P1^0,1,2引脚接DS1302的clk,data,rest

max7219

网友A(2020-09-15):
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有更多的基础实例

网友B(2022-04-0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声明了两次

网友C(2022-07-02):
学习了,谢谢分享,如果能加入按键控制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