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用51单片机做一个温度感应器,最多可以延伸到哪些功能啊

楼主(2018-11-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做一个基于PID的温度控制功能

网友B:
温度传感,然后通过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温度。

网友C:
检测温度,输出显示温度,超过预定值报警,开始工作时可以加指示灯

网友D:
自己带着课题弄,根据需要的功能设法添加功能。

最基本的是温度控制,高了加热加温,低了启动降温。超限可以报警、

还可以监控温度,按设定的时间间隔记录温度值,写入flash,上传至电脑,或直接在单片机上的lcd上读出来。

网友E:
那就功能多了去了,相关的都可以做

网友F:
可以考虑做一个数据通信功能,将温度传到电脑(手机)上,可以使用串口(个人推荐用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