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控制步进电机代码

楼主(2018-11-13):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uchar i;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P1^0-P1^3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int o;
unsigned char Speed;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44:
                                Speed=2;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o=256;//旋转一周时间为512,这里改成红外按住才转动,所以是100
                                Coil_OFF //步进电机参数
                                while(o--)  //正向
                                {
                                        Coil_AB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Coil_BC1
                                        DelayMs(Speed);
                                        Coil_CD1
                                        DelayMs(Speed);
                                        Coil_DA1
                                        DelayMs(Speed);
                                }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40:
                                 Speed=2;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o=256;//旋转一周时间为512,这里改成红外按住才转动,所以是100
                                 Coil_OFF //步进电机参数
                                while(o--)//反向
                                {
                                        Coil_DA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Coil_CD1
                                        DelayMs(Speed);
                                        Coil_BC1
                                        DelayMs(Speed);
                                        Coil_AB1
                                        DelayMs(Speed);
                                }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7:
                                 Speed=2;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o=20;//旋转一周时间为512,这里改成红外按住才转动,所以是100
                                Coil_OFF //步进电机参数
                                while(o--)  //正向
                                {
                                        Coil_AB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Coil_BC1
                                        DelayMs(Speed);
                                        Coil_CD1
                                        DelayMs(Speed);
                                        Coil_DA1
                                        DelayMs(Speed);
                                }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5:
                                 Speed=2;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o=20;//旋转一周时间为512,这里改成红外按住才转动,所以是100
                                 Coil_OFF //步进电机参数
                                while(o--)//反向
                                {
                                        Coil_DA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DelayMs(Speed);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Coil_CD1
                                        DelayMs(Speed);
                                        Coil_BC1
                                        DelayMs(Speed);
                                        Coil_AB1
                                        DelayMs(Speed);
                                }
                         break;//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A(2019-08-19):
为什么这个程序放我这里用不了。我就是用了P3^3口用的接收。。。。

网友B(2020-11-27):
这个是用慧净电子开发板吗

网友C:
怎样接线呀

网友D(2021-07-14):
这是慧净电子的开发板吧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