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303导航协议 N303-3双模导航定位软件协议与硬件手册下载

楼主(2018-11-13):
TD303导航协议
TD1030是一款高性能、高集成度的BDS/GPS/GLONASS/QZSS/SBAS卫星定位导航授时芯片。该芯片采用了射频基带一体化设计,单片集成了DC-DC、 LDO、电源管理、 POR、射频处理、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数字基带处理、 32位RISC CPU、RAM、FLASH存储、Watchdog、Timer、RTC、天线状态检测与短路保护电路等。 TD1030芯片可通过不同的硬件外围配置:采用内部集成DCDC供电、使用内部ROM来提供低功耗解决方案;同样也可通过不同的硬件外围配置:内部集成DCDC旁路、使用内部ROM、无源天线、单时钟的设置来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
最小BOM应用可以选择DCDC、LDO、LNA内部集成及内部ROM方案,该解决方案不支持firmware升级能力。  如需要组合导航功能、输出原始观测量等功能的需求请选择flash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支持firmware升级功能。 应用上TD1030芯片支持多种选择方式:
  可选择是否使用芯片内部集成 DCDC给TD1030芯片供电
  可选择RTC 晶振或内部时钟
  可选择内部集成天线检测电路
可选择外部SQI flash或SIP集成flash,推荐优先考虑SIP集成flash方案,成本更低,空间尺寸更小。

3.1.4  工作模式
TD1030芯片支持持续定位模式、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
持续定位模式是捕获引擎全程打开,当搜索到所有卫星信息和星历数据后,将自动切换到跟踪模式,以减少工作电流,也就是当获取到有效的位置信息、获取全部的历书数据、有效的卫星位置信息后开始进入跟踪模式。 睡眠模式是保留 RTC 备份区正常工作外,内核电路有电,但是内核部分时钟关闭,其他功能模块电源和时钟全部关闭。进入睡眠模式后,可以通过外部唤醒管脚(详细见“3.5.8唤醒管脚”章节)和定时器唤醒,为支持热启动和温启动功能,要求主电掉电后必须备份区一直有电。
待机模式是只保留 RTC备份区正常工作,其他功能模块电源和时钟全部关闭,只支持上电恢复工作。为支持热启动和温启动功能,要求主电掉电后必须备份区一直有电,若需快速定位,建议接备份电。

3.2  时钟
一个干净和稳定的时钟源是保证 GNSS定位导航性能的关键,因此方案设计时请考虑高稳定度的参考时钟源。   为了保证能得到更好系统时钟质量,稳定的电源供电无疑是基本需求。TCXO支持由外部供电和芯片VLDO_TCXO_O供电两种方式。若通过外部直接给 TCXO供电,需考虑给 TCXO供电能力要达到4mA以上,纹波在输入电压的5%之内为佳;若通过芯片 VLDO_TCXO_O输出给时钟源供电,则需要注意在VLDO_TCXO_O 输出加不小于2.2uF的滤波电容,且在应用中请确认选用的 TCXO器件工作功耗不可过高,需在VLDO_TCXO_O 的供电能力范围。 时钟源是个温度敏感器件,PCB layout布局时,需考虑将TCXO尽量远离发热源端,如远离片外DCDC。为了避免引入噪声,TCXO的时钟输出到T3芯片的参考时钟输入端信号走线尽可能的短,并尽可能有地包围,更详细的描述请见本文档PCB layout注意事项“3.8.2布线”章节。
3.2.1  TCXO
TCXO指标要求见“应用外围器件选择”说明。
3.2.1.1  TCXO 应用电路
TCXO支持由外部供电和芯片内部的 VLDO_TCXO_O供电两种方式:
方式一:如果外部条件允许,支持由外部直接给 TCXO供电,如与 VDD_IO_IN相同的供电,此时需考虑TCXO的工作电压和 VDD_IO_IN的工作电压要相匹配,避免出现两者电压不一致(例如 VDD_IO_IN为 3.3V 而TCXO器件为
2.8V)的情况。
方式二:为了提供更好的电给 TCXO,一般采用VLDO_TCXO_O输出给TCXO器件供电,供电电压可由软件配置
输出。
除了可以通过 VLDO_TCXO_O端给 TCXO供电外,也可以通过该管脚控制TCXO的使能或禁能(要求 TCXO带有使能端口),如图3-7所示。此时,要考虑 VLDO_TCXO_O端口的电压要低于 TCXO的供电电压,一般推荐配置的电压值为 TCXO供电电压的  80%~90%。
方案应用中,为提高 TCXO的兼容性,参考电路在 TCXO的输出端增加1nF的隔直电容。
3.2.1.2  TCXO 选用型号推荐
选择 TCXO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基本指标,详细见“应用外围器件选择”说明,一般建议使用0.5PPM初始频率误差的 TCXO,对于选取的TCXO,  需要小心留意它在需要的最高最低工作温度下是否稳定。
3.2.2  RTC
为了支持热启动、温启动、星历推算等功能,当主电源掉电后为保存系统数据、星历数据等,此时需要 RTC 域保持有电源及时钟。RTC时钟支持外部接 32.768KHz 晶体方案、单时钟支持 RTC 方案和RTC使用外部时钟方案。 TCXO指标要求见“应用外围器件选择”说明。
为更低成本考虑,该方案的 RTC 时钟从内部电路的TCXO进行分频得到 26KHz,此时只支持 TCXO参考时钟为26MHz 的情况,其他频率的TCXO不支持。当使用“单时钟支持 RTC”方案时,RTC_I管脚必须接地,RTC_O管脚悬空。
为保证系统能支持热启动、温启动功能,得到 26KHz 相关的分频电路必须保持供电,当VDD_IO_IN掉电时,该供电部分由 V_BACKUP_IN(备份电源)供电,此时,睡眠、待机功耗会加大。
3.2.2.3  RTC使用外部时钟
本芯片支持使用外部时钟,输入给 RTC_I端口,频率为32.768KHz。信号幅度大于100mV,最大为 990mV,方波输入,duty约50%。
3.2.2.4  RTC 晶体选用型号推荐
详细见“应用外围器件选择”说明。
3.3  复位
3.3.1  硬件复位
RESETn管脚为硬件复位管脚,内部集成上拉电阻,电平标准为 VDD_IO电平,当该管脚为低时,复位有效,最小复位脉冲为4uS。当不使用时,将该管脚悬空。
3.3.2  软件及WatchDog复位
芯片还支持软件复位、WatchDog复位,硬件端口不可见。

通常在 GPS波段,单级LNA 较难达到 20dB以上的增益,高于20dB 的增益通常需要用两级或多级 LNA级联得到。一般而言,前级的 LNA 增益越大,  后级的放大器噪声系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越小,所以选取前级 LNA 时基本原则是增益越大越好,噪声系数越小越好。需要注意的是芯片外部的 LNA总增益不得大于一个门限值,超过这个门限值,将可能导致后级的电路工作性能变差。
一般来说,为改善射频链路前端噪声系数、抑制带外噪声,提升GNSS的性能,通常在前端增加外部 LNA 和 SAW滤波器,如图3-17所示。
SAW在前还是LNA 在前的优缺点对比见表格3-8 所示。
对于LNA而言,前级如果加入SAW滤波器, 插损会对信号有所衰减,但对噪声影响不大,所以,会造成整体载噪比下降。但这种方案的好处在于对于输入的强烈带外干扰,效果比较好,常用于使用环境比较严苛的条件下。 如果LNA在前, 信号经过放大以后,再经过SAW滤波器, 则插损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 但LNA通常是宽带的, 对卫星信号带外的噪音也会一并放大,噪声经过LNA放大后,SAW只有提供-40dB左右的带外抑制能力,  对于较强的带外干扰信号,LNA输出可能饱和导致后级无法正常工作。假设LNA对于-18dBm强度的带外干扰信号会饱和,   前面加一个带外抑制-40dB的SAW,就能确保LNA在22dBm强度的带外干扰信号下不会饱和。  相比较而言,SAW在前级对于带外干扰的抑制效果没有SAW在LNA前级的效果好。

3.5  IO 接口
总共有 20个 GPIO,由VDD_IO_IN 供电,即GPIO的电平标准直接与 VDD_IO_IN 关联,即支持 3.3V的GPIO,使用时需注意提供相对应电压(即VDD_IO_IN 电压)值。所有GPIO默认为input,且内部上拉;上拉功能可以通过软件配置进行设置。
由于芯片管脚限制,GPIO功能结合系统软件设计,GPIO与 SQI flash 接口、通信接口、配置接口、外部中断输入、授时信号、天线检测、外部管脚唤醒、车速检测脉冲功能等进行复用。

由于选用的数字 IO不支持防倒灌功能,在实际方案开发和应用中,需要明确与本芯片 UART、SPI、I2C通信的主机端口掉电后的信号状态,当上位机要控制本芯片的主电源掉电时,应先把这些与本芯片有连接的端口设置为高阻态,以防止本芯片在关闭后还一直消耗上位机的电。
3.5.1  特殊定义管脚
包含三类特殊定义:
1.  GPIO[5:0]  配置管脚功能;
2.  GPIO[10]  通信切换功能;
3.  GPIO[12] safeboot使能功能。
GPIO[5:0]为配置管脚功能。GPIO[5]为配置使能,GPIO[4:2]为 TCXO的类型配置,GPIO[1]为 DCDC 的使用配置。

3.8  PCB Layout注意事项
3.8.1  焊盘设计
QFN40/QFN36 的元器件封装,封装底面金属为整个芯片的大地,layout时建议在元器件封装的地端位置上加入过孔,并 PCB 板其他层上增加一层地,有利于增加散热效果。PCB上焊接芯片管脚的器件封装 pin要稍微大于芯片管脚实际面积,以确保焊接时有足够的接触面积。 QFN40 封装的机械特性,详细见《TD1030芯片手册》。
3.8.2  布线
为达到 GNSS最佳性能,PCB layout的布局布线方面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电源:
  内部集成DCDC旁路时要求:当不使用 DCDC时(即 DCDC 旁路),需将DCDC_IN 和 DCDC_OUT 短接。由于DCDC_IN与DCDC_OUT 短路,DCDC_IN 流过的电流比较大,PCB layout时需要注意该走线阻抗要尽量短。
  V_CORE 要求:该电源连接LDO_CORE和 LDO_RF的输入端,是整个芯片的主要耗电端,其中 LDO_CORE供电给内核电源,LDO_RF供电给RF  域供电。为能提供一个低噪声的电源,V_CORE 输入端 PCB layout走线要确保阻抗小于0.2欧姆。
  时钟:
  TCXO是温度敏感器件,注意避免高温区。在 PCB layout时要特别注意接地、屏蔽和信号干扰方面,以确保链路上的干净,为减少干扰,走线时要靠近芯片输入端,时钟输入信号建议有地包围,且 PCB其他层尽量不要有信号穿过。
  如果通过VLDO_TCXO_O给TCXO供电,其滤波电容(C2)应靠近TCXO器件。
  射频前端:
  很重要的一点是为达到GNSS最佳性能,PCB layout的布局方面需要注意在接收信号链路相关的地方,关键包含RF信号、LNA、天线本身等,在layout时要特别注意接地、屏蔽和信号干扰方面,以确保链路上的干净,为减少干扰,走线时RF连接天线到RF_IN 输入端要尽可能的短,以避免带来更多的干扰。
  走线50 欧姆的阻抗必须优先保证,其次包地线要有连续。
  需要确保RF环路电路远离系统板上的数字电路区域,要远离 TCXO和32.768KHz晶体,在RF走线区其他层面上不能有其他信号走线穿过,同时需要有地包围减少从数字地串扰进来的干扰,并确保做好明确的阻抗要求。
  同时需要注意,RF接收部分对温度变化引起的性能破坏非常敏感,RF链路尽可能远离系统的热发生
  外加LNA器件走线要求:为了得到干净的信号,减少板内信号辐射和其他地方窜进来的干扰,走线尽
量短且走直线,如图3-23所示。如果因为PCB 布局的限制,走线无法走直线,则不能走“U”型甚“回”型走线,必须“L”型走线,如图3-24所示。匹配电路器件摆放,要靠近芯片,串联网络必须无分叉。

网友A(2020-04-05):
附件文档是“TD1030芯片硬件手册”,请大家谨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