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MQ2和AD转换 做一个烟雾报警器 欢迎大佬谈谈自己的想法 小白新人一枚

楼主(2018-11-13):
如何实现用MQ2和AD转换  做一个烟雾报警器  欢迎大佬谈谈自己的想法  小白新人一枚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搜集一下,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学习,实在找不到了,可以联系我QQ:1642276962

网友B: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搜集一下,有很多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学习。要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C:
论坛里面挺多的啊,我前不久才做了一个,就是在论坛参考,问人,思考的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因为MQ2在不同的气体的不同PPM下电导率不同,你要根据你要检测何种气体来估计它报警的电阻有多大,这样才能合理选择分压电阻,还要考虑AD能转换多大电压。我选的是ADC0809最大不能超过5V。

网友E:
如果只是想简单通过预设值实现报警的话可以只用的传感器上面的DO输出口用单片机检测这个口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