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取电方案(NP101A应用详解)

楼主:
单火取电 的优点是安装简单,不需要额外布线,难点在于怎样获得电源。电子开关电源取自交流电,所以电子开关在工作的时候,会有电流流经照明灯。如果照明灯是节能灯或日光灯,而 ILAMP 又比较大的话,会产生鬼火 现象。所谓鬼火就是节能灯或日光灯在灭的状态下,每隔一段时间,灯会突然亮一下。要解决鬼火问题,必须使 ILAMP 足够小(ILAMP<20UA),才能不触发鬼火。所以要尽量提高电子开关电源的效率。NP101A 这款微功耗的电源芯片,就是为单火取电电子开关专门设计的,输出电压是 3V。

取电模块特点 超低功耗、超宽范围输入的 DC—DC 电源模块,具有很高的转换效率。工作电压 9V~380V,最大输出电流 50ma。该电源模块以较低的生产成本为您提供十分优异的性能,普遍适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智能家居产品等。

应用原理图 应用原理图 应用原理图 应用原理图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客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修改开关功率器件控制方式。或者选用不同的开关功率器件。

待机测试:

  电流表使用UT61E。因测试仪器或者测试环境不同,可能测试结果会有所差异。
1.关灯待机时测试结果  (20uf电容上直流电压为320V)

网友A(2018-12-10):
最近要弄这个,mark下

网友B(2019-05-13):
有没有IC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网友D(2019-08-17):
学习一下,最近准备搞这个。

网友E(2019-09-28):
终于找到资料了

网友F:
只有一根火线,那根GND接哪里?????

网友G(2020-02-25):
【推荐】1-4路3-3000W成熟单火线方案(使用低成本普通继电器):

1)告别单火闪烁:采用独创性的单火线技术,内外无需电池,拒绝“伪”单火线,不用防闪配件。

2)适合各类灯具:如LED灯泡、节能灯、日光灯、荧光灯、灯丝灯、LED灯带、钨丝灯等。

3)兼营传统双控:智能开关和传统机械双控开关联动实现总体双控。

4)安装无需改线:直接安装替换传统开关,无需重新布线。

5)性能安全稳定:采用独特继电器(非磁保持)防粘技术,负载范围:3W-3000W,可过EM认证测试。

6)远程控制方便:可用于多种通信协议(Zigbee,蓝牙,RF433,LoRa,NB-IoT)

缺点:不太适合用于低档低质低价智能开关,因为成本上受到限制。

单火线智能开关参考电路

单火线智能开关参考电路

网友G(2020-07-01):
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成本低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易坏;
入选理由:开关价格足够低,坏了包换,1年365天都可以换!

高品质单火线方案:XD3390A + XD-KC024,性能好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稍贵;
入选理由: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

单火线PCBA方案

单火线PCBA方案

网友H(2020-11-11):
好帖子,值得一看

网友I(2022-09-05):
AQA初频进入这个行业了

网友J(2023-03-27):
最近在设计这个东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