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串口下载bmp图片到外扩内存,再显示到lcd的源码

楼主(2018-11-13):
bmp图像已经顺利读入外扩sram,对于我上传的这种真彩bmp来说,从文件的第54字节开始,之后说颜色数据,格式RGB888,即每3字节表示一个像素,共320x240个像素,正好一屏,另由于我们的屏是65535色,lcd驱动程序中提供的写像素函数需要传入坐标和16位色,因此需要大家写一个把24位色转成16色的函数。大致过程如下:用串口工具往单片机发bmp图片,这样不需要sd卡或u盘,单片机端边读边存入外扩内存,外扩内存共1M字节,我给的bmp文件255k字节。发送完之后,电脑给单片机端发送!END!表示传送结束。单片机开始从外扩内存地址0x68000000的位置,偏移54字节,这54字节是bmp头信息,与本次实验无关,然后开始逐个字节读取,读完3字节,转换为16位色,再依次写入lcd屏上相应位置。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ram.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ff.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void show_sdcard_info(void)
{
        switch(SDCardInfo.CardType)
        {
                case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printf("Card Type:SDSC V1.1\r\n");break;
                case 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printf("Card Type:SDSC V2.0\r\n");break;
                case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printf("Card Type:SDHC V2.0\r\n");break;
                case SDIO_MULTIMEDIA_CARD:printf("Card Type:MMC Card\r\n");break;
        }
  printf("Card ManufacturerID:%d\r\n",SDCardInfo.SD_cid.ManufacturerID);
        printf("Card RCA:%d\r\n",SDCardInfo.RCA);
        printf("Card Capacity:%d MB\r\n",(u32)(SDCardInfo.CardCapacity>>20));
        printf("Card BlockSize:%d\r\n\r\n",SDCardInfo.CardBlockSize);
}

void fsmc_sram_test(u16 x,u16 y)
{
        u32 i=0;
        u8 temp=0;
        u8 sval=0;
  LCD_DisplayString(x,y,16,"Ex Memory Test:   0KB");

        for(i=0;i<1024*1024;i+=4096)
        {
                FSMC_SRAM_WriteBuffer(&temp,i,1);
                temp++;
        }
        for(i=0;i<1024*1024;i+=4096)
        {
                FSMC_SRAM_ReadBuffer(&temp,i,1);
                if(i==0)sval=temp;
                else if(temp<=sval)break;
                LCD_DisplayNum(x+15*8,y,(u16)(temp-sval+1)*4,4,16,0);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KEY_Init();                    //初始化KEY端口
        BEEP_Init();                    //初始化BEEP端口

        beep(3);

        FSMC_SRAM_Init();
        USART1_Config();

        LCD_Init();
        BRUSH_COLOR=RED;

        /*
        LCD_DisplayString(30,50,16,"Explorer STM32F4");
        LCD_DisplayString(30,70,16,"SD CARD TEST");
        LCD_DisplayString(30,90,16,"ATOM@ALIENTEK");
        LCD_DisplayString(30,110,16,"2014/5/15");
        LCD_DisplayString(30,130,16,"KEY0:Read Sector 0");

        my_mem_init(SRAMIN);
        my_mem_init(SRAMCCM);

        */

        //LCD_DisplayString(30,130,16,"DS18B20 OK");

        /*
        res_sd = f_mount(&fs,"0:",1);
        if(res_sd != FR_OK){
                printf("\r\nPlease insert a SD card formatted by fat32!\r\n");
        }
        */
        //jpgDisplay("0:/1.jpg");
        delay_us(4000);

        /*
        while(SD_Init())
        {
                LCD_DisplayString(30,150,16,"SD Card Error!");
                delay_ms(500);
                LCD_DisplayString(30,150,16,"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LED0=!LED0;//DS0??
        }
        show_sdcard_info();

        BRUSH_COLOR=BLUE;

        LCD_DisplayString(30,150,16,"SD Card OK    ");
        LCD_DisplayString(30,170,16,"SD Card Size:     MB");
        LCD_DisplayNum(30+13*8,170,SDCardInfo.CardCapacity>>20,5,16,0);
        */

        //fsmc_sram_test(10, 10);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