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怎么把多个模块的程序合在一起?

楼主(2018-11-13):
现在已经单独的写好了电机驱动模块,esp8266WiFi模块的程序了,怎么把两个程序合在一起实现通过WiFi传输信号控制电机的转动?
能给一个写程序的思路或者一个模板吗?谢谢

网友A:
在同一个主文件里调用或者将另一个程序在主文件中声明后调用。建议后者,大程序尽量保持独立性,方便以后再次使用。

网友B:
跑、跑、跑系统……
想运行多少个程序就多少个,
就像xp系统,想加多少个软件就多少个……

网友C:
这个要多多熟悉C语言。多练习

网友D:
可以分文件方式来写每个模块放在一个文件里面最后在主程序里面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以其中一个主要程序为主程序,另一个程序以头文件的方式引入,在.H里定义要使用的函数及IO就可以实现程序合并了

网友F:
俩个模块的主程序先放在一起,重复的.h文件先看看是不是完全一样,一样就删掉一个,不一样就把多的加进来。有重复定义的延迟或者名字改掉或者删掉,要是遇到中断和定时器之类的,就把中断和定时器改掉,之后编译下看看有什么错误。在具体解决。

网友G:
arduion,nodemcu,官方noneos sdk,官方rtos sdk有教程

网友H:
第一种方法:你可以以其中一个主要程序为主程序,把另一个程序里的函数\IO定义复制过来,作为子涵是使用,就合并好了(这种方法最简单,单会显得程序很乱)
第二种方法:你可以以其中一个主要程序为主程序,另一个程序以头文件的方式引入,在.H里定义要使用的函数及IO就可以实现程序合并了(这种方法会好一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可以写一个主文件,之后把你写好的模块中的需要提供给外部调用的函数写到模块的头文件中,提供给主文件使用,在主文件中实现程序的控制逻辑,这样就能把已经写好的2个模块进行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