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6F004单片机继电器控制风扇源程序

楼主(2018-11-13):
HT66F004
#include "MyDefine.h"
#include "DefineRAM.h"

extern void ChuShiHua();
extern void ChuShiHua();
uint AD_CaiJi();
extern void Key_ShiBie_fun();
extern void Scan_Key();
extern void Release_Laser();

void main()
{
        uchar i,j;
        ChuShiHua();
        Key_Buzzer_Count=25;

        Enter_Halt_3s_DaoJiShi_flag = 1;                //上电,如果没有开机键,就进入休眠倒计时

        while(1)
        {
                _clrwdt1();
                _clrwdt2();

                if(Key_Debounce_flag==1)
                {
                        Key_Debounce_flag = 0;

                        Scan_Key();

                        if(AD_CaiYang_flag==1)
                        {
                                AD_CaiYang_flag = 0;
                                if(Power_flag==1)
                                {
                                        if(Mode_flag == 0)                        //松开自锁按键时,才要去检测低电压
                                        {
                                                u16_VCC_AD_Value=AD_CaiJi();

                                                if(u16_VCC_AD_Value<VDD_3p0AD_Value)
                                                {
                                                        if(Power_VDD_Index!=2)
                                                        {
                                                                Power_VDD_Index = 2;
                                                                Backup_pwm_flag = PWM_flag;
                                                                PWM_flag = 0;
                                                        }
                                                        Laser_no10K_OFF
                                                        LED_B_Pin = LED_OFF;
                                                        LED_G_Pin = LED_OFF;        LED_R_Pin = LED_ON;
                                                }
                                                else
                                                {
                                                         if(u16_VCC_AD_Value<VDD_3p3AD_Value)
                                                        {
                                                                if(Power_VDD_Index!=1)
                                                                {
                                                                        if(Power_VDD_Index == 2)                                //恢复为低压关闭前的状态
                                                                        {
                                                                                PWM_flag=Backup_pwm_flag;
                                                                        }
                                                                        Power_VDD_Index = 1;                  LED_G_Pin = LED_OFF;        LED_R_Pin = LED_ON;
                                                                }
                                                        }
                                                        else
                                                        {
                                                                if(Power_VDD_Index!=0)
                                                                {
                                                                        if(Power_VDD_Index == 2)                                //恢复为低压关闭前的状态
                                                                        {
                                                                                PWM_flag=Backup_pwm_flag;
                                                                        }

                                                                        Power_VDD_Index = 0;                LED_G_Pin = LED_ON;                LED_R_Pin = LED_OFF;
                                                                }
                                                        }

                                                        if(ALM_flag==0)
                                                        {
                                                                if(PWM_flag==0)
                                                                {
                                                                        if(Power_flag==1)
                                                                        {
                                                                                LED_B_Pin = LED_OFF;        Laser_no10K_ON
                                                                        }
                                                                        else
                                                                        {
                                                                                Laser_no10K_OFF
                                                                                LED_R_Pin = LED_G_Pin = LED_B_Pin = LED_OFF;
                                                                        }
                                                                }
                                                                else
                                                                {
                                                                        LED_B_Pin = LED_ON;                        Laser_10K
                                                                }
                                                        }
                                                }
                                        }
                                }
                                else
                                {
                                        KeyCZ_flag = 0;                ALM_flag = 0;        Power_VDD_Index = 0;                                        //关机,清零状态标志
                                        PWM_flag = 0;

                                        Laser_no10K_OFF
                                        LED_R_Pin = LED_G_Pin = LED_B_Pin = LED_OFF;
                                }
                        }

                }

                if(Yes_Halt_flag==1)
                {
                        Yes_Halt_flag = 0;

                        _wdtc  = 0b10101100;                                        //禁止WDT
                        _clrwdt1();        _clrwdt2();
                        Key_PWM_PinC = 0;        Key_PWM_Pin = 0;        //输出为0,避免按键按下时,耗电
                        Key_Mode_PinC = 0;        Key_Mode_Pin=0;

                        _halt();
                        _clrwdt1();        _clrwdt2();
                        _wdtc  = 0b01010100;                                        //内部LIRC                128ms
                        Key_PWM_PinC = 1;        Key_PWM_Pin = 1;        //恢复按键口
                        Key_Mode_PinC = 1;        Key_Mode_Pin= 1;

                        u16_Enter_Halt_Count = 0;
                        Enter_Halt_3s_DaoJiShi_flag = 1;                //如果被唤醒,依旧进入休眠倒计时,除非真的有按键

                }
        }
}

网友A:
楼主你确定您这个是合泰的单片机??合泰的单片机能用KEILL编译!!!????????????合泰单片机只能用合泰的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