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红灯亮,蓝灯闪烁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13):
如题,这是啥意思,官方文件里没找到

网友A:
红灯是电源灯,蓝灯应该是程序下载信号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是电源灯,蓝灯应该是程序下载信号灯

懂了,好像只要有信息接收,蓝灯都会闪,和单片机连接的时候会闪烁一段时间,之后不亮。

网友B(2019-04-22):
能不能控制这个小蓝灯,设置自己的模式

网友C:
有数据交换 蓝灯才会闪

网友D:
蓝灯闪烁表示模块正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