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称单片机代码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8-11-13):
case 9:        //目前在设置整数位,要注意price是整型,存储单位为分
                        if (DotPos == 0)
                        {                        //最多只能设置到千位
                                if (price<100)
                                {
                                        price=price*10+keycode*10;                                         //这一段咋理解?         单价:00.0
                                }
                        }//目前在设置小数位

楼主:
        case 12:           //加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reak;
                case 13:   //减
                        if(GapValue>1)
                        GapValue--;
                        break;

这是啥意思?

网友A:
问题不清楚,究竟要问什么不清,程序也是断单取意,我试回答如下:
1、此段程序估计是键盘驱动部分,case 9说明取了9的按键。
2、有?号的地方:将输入的9取数为单价的低位(十进制),扩大10倍是常规的用法,单价保持为整数。如果设置过程中已输入7,price是70,本次输入了9,则price=70*10+9*10;price取到790。可查看case 7是否已扩大10倍。
3、程序还有精简的空间,特别是按键驱动可精简,另外运算部分统一扩大10倍或100倍。

楼主:
谢谢你,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