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三块NRF24L01模块在一起工作,主机和丛机是怎么识别的?

楼主(2018-11-13):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有三块NRF24L01模块在一起工作,其中作为主机的那个想要发送数据到特定的另一个从机,请问他们是怎样识别的,是通过数据包吗?还是说用其他办法?

网友A:
每个 NRF24L01 可以设定不同的地址,然后就能区别分开

网友B:
信道和地址,都可以区分,201有100多个信道,如果是地址,那就更多了,如果是广播式的发送,那地址完全可以自定义。

网友C:
首先要设置相同的工作频率和对应的工作模式才能通讯,而且这个模块只能采用半双工通讯模式,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只能一个模块发送消息,其他的模块接收消息。一般都是所有模块在发送完毕和初始时都要设置为接收模式,尽量保证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