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智能小车源码

楼主(2018-11-13):
#coding:utf-8   #设置中文编码
import RPi.GPIO as GPIO #导入树莓派GPIO模块
import sys,time     #导入时间模块
from threading import * #导入thread模块所有函数

dc = 0      #速度
mmd = 'r'   #上一次的行驶状态
num = 1     #寻迹状态标志
thread_num = 0  #寻迹线程个数
thread_bi = 0   #避障线程个数
num_bi = 1  #避障状态标志

#定义控制马达的两个引脚
m1 = 23
m2 = 22
m3 = 24
m4 = 27
m5 = 19
m6 = 13
m7 = 20
m8 = 16
GPIO.setwarnings(False) #设置屏蔽警告信息
GPIO.setmode(GPIO.BCM)  #设置引脚为BCM编码模式
GPIO.setup(m1,GPIO.OUT) #设置m1方向为输出
GPIO.setup(m2,GPIO.OUT) #设置m2方向为输出
GPIO.setup(m3,GPIO.OUT)
GPIO.setup(m4,GPIO.OUT)
GPIO.setup(m5,GPIO.OUT)
GPIO.setup(m6,GPIO.OUT)
GPIO.setup(m7,GPIO.OUT)
GPIO.setup(m8,GPIO.OUT)
'''
#定义灯的引脚
g1 = 5
g2 = 6
g3 = 21
g4 = 12
#左边
GPIO.setup(g1,GPIO.OUT) #红色
GPIO.setup(g2,GPIO.OUT) #绿色
#右边
GPIO.setup(g3,GPIO.OUT) #红色
GPIO.setup(g4,GPIO.OUT) #绿色
'''
#定义寻迹引脚
LineR = 26
LineL = 17
LineM1 = 25
LineM2 = 18
GPIO.setup(LineR,GPIO.IN,GPIO.PUD_UP)   #设置引脚为输入
GPIO.setup(LineL,GPIO.IN,GPIO.PUD_UP)   #设置引脚为输入
GPIO.setup(LineM1,GPIO.IN,GPIO.PUD_UP)  #设置引脚为输入
GPIO.setup(LineM2,GPIO.IN,GPIO.PUD_UP)  #设置引脚为输入

#加减速
PW1 = GPIO.PWM(m1,500)  #设置PWM脉冲频率
PW2 = GPIO.PWM(m2,500)
PW3 = GPIO.PWM(m3,500)
PW4 = GPIO.PWM(m4,500)
PW5 = GPIO.PWM(m5,500)
PW6 = GPIO.PWM(m6,500)
PW7 = GPIO.PWM(m7,500)
PW8 = GPIO.PWM(m8,500)
PW1.start(0)
PW2.start(0)
PW3.start(0)
PW4.start(0)
PW5.start(0)
PW6.start(0)
PW7.start(0)
PW8.start(0)

PW1.ChangeDutyCycle(dc) #设置PW1停止
PW2.ChangeDutyCycle(dc)
PW3.ChangeDutyCycle(dc)
PW4.ChangeDutyCycle(dc)
PW5.ChangeDutyCycle(dc)
PW6.ChangeDutyCycle(dc)
PW7.ChangeDutyCycle(dc)
PW8.ChangeDutyCycle(dc)

def thread_xunji():     #子线程实现函数
    sum = 0
    global num  #声明全局变量
    global thread_num   #声明全局变量
    while num:
        if(GPIO.input(LineL)==0 and GPIO.input(LineR)==0 and
        GPIO.input(LineM1)==0 and GPIO.input(LineM2)==0):
            sum = sum + 1
            print "地板"
            if(sum > 100):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elif(GPIO.input(LineL)==1 and GPIO.input(LineR)==1 and
        GPIO.input(LineM1)==1 and GPIO.input(LineM2)==1):
            print "悬空"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左边碰到黑带左转
        elif(GPIO.input(LineL)==1 and GPIO.input(LineR)==0 and
        GPIO.input(LineM1)==0 and GPIO.input(LineM2)==0):
            print "左转"
            sum = 0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60)
            PW7.ChangeDutyCycle(60)

        elif(GPIO.input(LineL)==0 and GPIO.input(LineR)==1 and
        GPIO.input(LineM1)==0 and GPIO.input(LineM2)==0):
            print "右转"
            sum = 0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PW1.ChangeDutyCycle(60)
            PW5.ChangeDutyCycle(60)

        elif(GPIO.input(LineL)==0 and GPIO.input(LineR)==0 and
        GPIO.input(LineM1)==1 or GPIO.input(LineM2)==1):
            print "前进"
            sum = 0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前进全绿
            PW1.ChangeDutyCycle(60) #加速
            PW3.ChangeDutyCycle(60) #加速
            PW5.ChangeDutyCycle(60) #加速
            PW7.ChangeDutyCycle(60) #加速
        time.sleep(0.01)
    print "children I daied!"
    num = 1
    thread_num = 0
    print 'thread_num = ',thread_num

from socket import *    #导入模块中所有函数,可以直接使用函数名,不需要带模块名
#第一步:创建套接字
server = socket()   #创建一个套接字 TCP,IPV4
print server
#第二步:绑定IP地址和端口号
server.bind(('172.27.35.3', 9996))  #绑定本地IP地址,端口号为8989
#第三步:监听
server.listen(5)    #监听客户端链接,队列长度为5
#第四步:接收客户端链接

try:    #捕捉while中是否有ctrl + C按下
    while 1 :
        print 'accept...'
        client,addr = server.accept()   #接受链接到服务器的客户端,得到客户端元组
        print client,addr
        client.send('welcome...')
        while 1:
            cmd = client.recv(100)  #从客户端接收100个数据存放到服务器buff
            print '客户端发来消息:',cmd

            print "正在运行"
#前进
            if cmd == 'w':
                print "mmd = ",mmd
                if mmd == 'w':
                    #维持现状
                    pass
                elif mmd == 'r':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2.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dc = 60
                    #启动时60码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1.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3.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5.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7.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if mmd == 's':
                    #先减速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1.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for ac in range(dc, 0, -50):
                        PW2.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PW4.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PW6.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PW8.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time.sleep(1)
                    #再加速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2.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dc = 60
                    #启动时60码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1.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3.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5.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7.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se:
                    #先暂停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2.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dc = 60
                    #启动时60码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1.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3.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5.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7.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0.5)
                #记录状态
                mmd = 'w'
#后退
            elif cmd == 's':
                print "mmd = ",mmd
                if mmd == 's':
                    #维持现状
                    pass
                elif mmd == 'w':
                    #先减速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2.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for ac in range(dc, 0, -50):
                        PW1.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PW3.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PW5.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PW7.ChangeDutyCycle(ac) #减速
                        time.sleep(1)

                    #再加速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1.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dc = 60
                    #启动时60码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2.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4.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6.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8.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if mmd == 'r':

                    #加速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1.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启动时60码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2.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4.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6.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8.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se: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加速
                    #设置PW脚脉冲为0
                    PW1.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dc = 60
                    #启动时60码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2.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4.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6.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8.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记录状态:后退
                mmd = 's'

#停止
            elif cmd == 'r':
                mmd = 'r'
                num = 0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右转
            elif cmd == 'e':
                print "mmd = ",mmd
                if mmd == 'w':
                    mmd = 'd'
                    #前进右转右绿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elif mmd == 's':
                    mmd = 'c'
                    #后退右转右红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elif mmd == 'r':
                    mmd = 'd'
                    #停车右转右绿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1.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5.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if mmd == 'd':
                    pass
                elif mmd == 'c':
                    pass
                elif mmd == 'a':
                    mmd = 'd'
                    #停止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前进右转右绿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1.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5.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if mmd == 'z':
                    mmd = 'c'
                    #停止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后退右转右红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4.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8.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左转
            elif cmd == 'q':
                print "mmd = ",mmd
                if mmd == 'w':
                    mmd = 'a'
                    #前进左转左绿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elif mmd == 's':
                    mmd = 'z'
                    #后退左转左红
                    PW1.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elif mmd == 'r':
                    mmd = 'a'
                    #前进左转左绿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3.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7.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if mmd == 'a':
                    pass

                elif mmd == 'z':
                    pass

                elif mmd == 'd':
                    mmd = 'a'
                    #停止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前进左转左绿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3.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7.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elif mmd == 'c':
                    mmd = 'z'
                    #停止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后退左转左红
                    for dc in range(0, 100, 50):
                        PW2.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PW6.ChangeDutyCycle(dc) #加速
                        time.sleep(1)
#寻迹
            elif cmd == 'xun':
                print "xun"
                if(thread_num == 0):
                    t = Thread(target = thread_xunji)
                    t.start()
                    thread_num = 1
                else:
                    print "thread"
                    client.send('Thread is working...')
                #t.join()
#避障
            elif cmd == 'bi':
                print "bi"
                if(thread_bi == 0):
                    t = Thread(target = thread_bizhang)
                    t.start()
                    thread_bi = 1
                else:
                    num_bi = 0
            elif cmd == 'end':
                break
        client.close()  #关闭对应客户端
#捕捉到ctrl + c后停止电机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PW1.ChangeDutyCycle(0)
    PW2.ChangeDutyCycle(0)
    PW3.ChangeDutyCycle(0)
    PW4.ChangeDutyCycle(0)
    PW5.ChangeDutyCycle(0)
    PW6.ChangeDutyCycle(0)
    PW7.ChangeDutyCycle(0)
    PW8.ChangeDutyCycle(0)

网友A:
喜欢,我机会我也搞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