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18-11-13):
使用单片机控制一个MOS管(小功率MOS管:SI2301)开关电路,在I/O口为高电平时,+3.3VB处为+3.3V,在I/O口电压为低电平时,MOS管不能完全断开,测试+3.3VB处电压为+2.6V。

电路图

电路图

SI2301参数

SI2301参数

网友A:
R5两端电压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两端电压是多少

~~~~~~~~~

R5两端的电压为0

楼主:
这个也不行,没什么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行,没什么改善

你把Q1的G极对地短接看Q1是否能完全导通,再把+3.3VA与Q1的G极直接连接看是否能完全截止,否则就是Q1有问题或电路中有其他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Q1的G极对地短接看Q1是否能完全导通,否则就是Q1的低压驱动特性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我最低用4.5V驱动P ...

G极对地可以完全导通,测量电压是3.3V。

网友C:
要想电气上完全处于关断状态,就得用继电器/接触器这类的器件

网友D:
Q:测试+3.3VB处电压为+2.6V

所谓关断还是会有微小漏电的,因此3.3VB处如果没有任何负载,就量出+2.6V,试试接上一点负载,就会量出零伏特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G极对地可以完全导通,测量电压是3.3V。

还有一种情况,Q1的D极悬空无负载,导通时测量到3.3V也未必代表完全导通,截止时也同样可以测量到电压,读数值取决于测量工具的内阻。

网友E:
跟100欧没有关系,量的时候输出最好接个K级别的负载,你应该是没有认真的看数据手册,注意DS两个引脚,你对着我这个线路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根据我的想像,用单片机来控制Pmos是不必用任何电阻或任何晶体管的,MOS本身是个电压控制元件,不是电流控制的元件,因此把PMOS 的G直接接到任何单片机的接口,只要输出是高电位就截止,低电位就导通,不会有电流流进G,所以无需电阻限流,我也刚画了一个底板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开关6402PMOS的,但还未实验,谁若有时间实验一下看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的想像,用单片机来控制Pmos是不必用任何电阻或任何晶体管的,MOS本身是个电压控制元件,不是电流控 ...

记得前辈讲过:搞这行业的不怕无知的和老司机,就怕一知半解的

想象这事能解决就好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的想像,用单片机来控制Pmos是不必用任何电阻或任何晶体管的,MOS本身是个电压控制元件,不是电流控 ...

事情是这样子的:理论上来说是你说的那样,MOS是不用什么电流来驱动的
但实际上,只有在开和关这样的状态下不用电流,上几十KHZ开关频率的话,它就像一个三极管一样了,电流越大的管子越就要电流驱动,当频率到100KHZ的时候,MOS如果是串联了一个1K电阻和不串联电阻,MOS输出的电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有结电容的存在,你随便找一个DC_DC电路,只要是用到MOS管的,都是电流驱动的
你也知道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的,所以,很多时候它是比较容易坏的,加个限流电阻要相对安全很多
特别是PMOS管,输出接的是容性或者感性负载的时候,如果是单片机先断电,电压会加在单片机的IO上,有的单片机是这样子的:单片机没有上电的时候,你是不能给IO加电压,输出会击穿的
以上不是我想象的,是我遇见过的问题
PMOS型号是AO3401,单片机是:PCM131S,工作频率是:152KHZ,这样,就有了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R5两端的电压为0

MOS管控制脚下拉个大点K的电阻不知是否可行,相信没有单片机这电路也会有2.6V.还有某些地方要加电容。

网友D:
又长知识了,我只考虑用PMOS来作为个别模块的电源开关来达到省电的目的,确实是个好东西,导通时电阻很小,又不必用到电阻占用地方,若是以后有你所说的用来作高频率开关,那你的经验就必须参考了,另外我还认为可以用NMOS 2n7002来代替那个NPN管,节省电流。

网友G:
从理论上说,MOS管的输入电阻很大,所以这个电阻绝不是为了提升输入电阻或者限流作用。
在低频条件下,这个电阻有点安慰性质,不接也罢。
但在高频时,情况就变了,MOSFET的输入阻抗将降低,而且在某个频率范围内将变成负阻,会发生振荡。
为改变控制脉冲的前后沿陡度和防止震荡,减小集电极的电压尖峰,应在栅极串上合适的电阻 Rg .当 Rg 增大时,导通时间延长,损耗发热加剧; Rg 减小时, di/dt 增高,可能产生误导通,使器件损坏.应根据管子的电流容量和电压额定值以及开关频率来选取 Rg 的数值.通常在几欧至几十欧之间 ( 在具体应用中,还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调整 ) .另外为防止门极开路或门极损坏时主电路加电损坏器件,建议在栅源间加入一电阻 Rge ,阻值为 10 k Ω左右.
这个Rg的值,你可以在datasheet中,Td on 和Td off一栏后面可以见到。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数据。

网友H:
G极接下接10K电阻,你接反了

网友I(2019-09-18):
2018年用SI2301搭了2个类型相似的电路,刚开始工作还行,今年也发现Pmos不能完全关闭的现象,而且流通的电流越来越大了。

网友J(2020-02-12):
引用 网友E:
事情是这样子的:理论上来说是你说的那样,MOS是不用什么电流来驱动的
但实际上,只有在开和关这样的状态下 ...

你好,你说的是PMOS管的栅极串联电阻吗?如果评率不高的话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1K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K:
关断时,漏极输出的2.6V一直存在吗??
还是持续一段时间后掉下去??

网友L:
mos管并一个二极管试下

网友M:
R2和R5阻值太大。

网友N:
请问一下,这两个4148在这里是什么作用?

网友O:
神奇的R5.

网友P(2020-05-02):
引用 网友N:
请问一下,这两个4148在这里是什么作用?

隔离,隔离二极管两侧的电压。

网友Q(2022-01-11):
你好我的也是,PMOS,G低电平导通,正常输出3.3v,高电平截止,但是D还是有2.6V;什么原因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的也是,PMOS,G低电平导通,正常输出3.3v,高电平截止,但是D还是有2.6V;什么原因呢

已解决,是芯片的IO和器件接了,然后IO状态不确定可能拉高或拉低 导致形成回路;把负载和主控芯片io相接的 拉低以至于负载完全无电压;

网友R:
是不是MOS管D,S极接错了?如果PMOS管的管脚接错有可能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网友S(2022-08-13):
要看看你板子的SOT23的脚位对不对

网友T:
你这个是吧D S接反了出现的情况,因为SI2301 DS间有个体二极管,所以无法关断,出现2.6v电压

网友U:
输出对地接1K电阻试试。如果你用数字万用表测量,2.6V/10M=0.26uA,这个漏电流很正常的。

网友V:
是MOS管接反了,就会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刚好是2.6V。

网友W:
问题是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