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ds1302+stc89c52电子闹钟代码+pcb文件+电路图

楼主(2018-11-13):
花了几个星期制作了一个电子闹钟,能显示自定义字符。三个按键调整时间和闹钟,主要是程序调试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源代码:
#define  _MAIN_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ime.h"
#include "main.h"

bit flag2s = 0;    //2s定时标志位
bit flag200ms = 0; //200ms定时标志
uint8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int8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enum eStaSystem staSystem = E_NORMAL;  //系统运行状态
uint8 code table[]={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E,0x00,0x00,0x1F,0x00,0x00,

0x00,0x00,0x0E,0x00,0x0E,0x00,0x1F,0x00,

0x00,0x1F,0x15,0x15,0x1B,0x11,0x1F,0x00,

0x00,0x1E,0x08,0x1E,0x0A,0x0A,0x0A,0x1F,

0x00,0x04,0x00,0x1F,0x0A,0x11,0x11,0x00,

0x00,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

0x00,0x04,0x0E,0x0E,0x0E,0x1F,0x00,0x0E };

void main()
{
        uint8 ledsj=0;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InitDS1302();     //初始化实时时钟模块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模块
        LED=0;
        WriteROM();
    Start18B20();     //启动首次温度转换
     LcdShowStr(2, 0,"Zhao Wen jie");
          LcdShowStr(0, 1,"Qichuangnaozhong");
   while (!flag2s);  //上电后延时2秒
    flag2s = 0;
   LcdClearScreen();  //液晶清屏
   RefreshDate(1);   //立即刷新日期显示
   RefreshTemp(1);   //立即刷新温度显示
   RefreshTime();   //刷新当前时间

    while (1)  //进入主循环
    {
        KeyDriver();      //执行按键驱动

        if (flag200ms)    //每隔200ms执行以下分支
        {
            flag200ms = 0;

           if (staSystem == E_NORMAL)  //正常运行时刷新日期显示
            {
                                   AlarmMonitor();  //监控闹钟
                                 if(key==0)
                                         {
                                        if(bakekey==0)
                                                        {
                                                                LcdClearScreen();  //液晶清
                                                                 RefreshDate(1);   //立即刷新日期显示
                                                             RefreshTemp(1);   //立即刷新温度显示
                                                                bakekey=1;
                                                        }
                                                  if(bakekey==1)
                                                         {
                                                                RefreshTime();   //刷新当前时间
                                                                 RefreshDate(0);   //立即刷新日期
                                                        }
                                                else
                                                {
                                                        ;;
                                                }
                                        }
                                else
                                         {
                                                         LcdClearScreen();  //液晶清屏
                                                     RefreshAlarm();
                                        }

            }
       }
      if (flag2s)  //每隔2s执行以下分支
        {
                        flag2s = 0;
                        if (staSystem == E_NORMAL)  //正常运行时刷新日期显示
                                {
                                         ledsj++;
                                        if(ledsj>=30)
                                                {
                                                        ledsj=0;
                                                        LED=1;
                                                }

                             RefreshTemp(0);
                               }
        }
    }
}
/* 温度刷新函数,读取当前温度并根据需要刷新液晶显示,
** ops-刷新选项:为0时只当温度变化才刷新,非0则立即刷新 */
void RefreshTemp(uint8 ops)
{
    int16 temp;
    uint8 pdata str[8];
    static int16 backup = 0;

    Get18B20Temp(&temp); //获取当前温度值16bit
    Start18B20();        //启动下一次转换
    temp >>= 4;          //舍弃4bit小数位
    if ((backup!=temp) || (ops!=0)) //按需要刷新液晶显示
    {
                if((temp>>7)&0x1f)
                        {
                          LcdShowChar(12, 1, '-');
                          temp=(uint8)temp<<5;
                          temp=~(temp)+1;
                        }

        str[0] = (temp/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temp%10) + '0';  //个位转为ASCII码
        str[2] = 'C';
        str[3] = '\0';             //字符串结束符
        LcdShowStr(13, 1, str);    //显示到液晶上
        backup = temp;             //刷新上次温度值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int16 ms)
{
    uint32 tmp;

    tmp = (SYS_MCLK*ms)/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33;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int8)(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int8)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实现系统定时和按键扫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tmr2s = 0;
    static uint8 tmr20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200ms++;  //定时200ms
    if (tmr200ms >= 200)
    {
        tmr200ms = 0;
        flag200ms = 1;
        tmr2s++;  //定时2s
        if (tmr2s >= 10)
        {
            tmr2s = 0;
            flag2s = 1;
        }
    }
    KeyScan();   //执行按键扫描
}
  void WriteROM()
  {
  uint8 i=0;
   LcdWriteCmd(0x40);
   for(i=0;i<64;i++)
   {
        LcdWriteDat(table[i]);
   }
   }
其他子程序在附件中。

网友A:
要是能提供下实物照片看看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提供下实物照片看看多好

图片没上传上去。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能。

网友B:
闹钟如何调?文件里面没有说明

网友B:
原理图里面的LED指的是什么?

网友C:
程序很规范,一看就是行家里手,赞一个!

网友D:
这是个高手

网友E:
看看程序自己也仿照着试试

网友F(2020-01-08):
很赞哦希望可以做出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