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单片机新手学习数码管我应该都学习什么?例如什么数字显示了什么的

楼主(2018-11-13):
(无正文)

网友A: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感觉应该先学点亮led,熟悉了再点数码管,当爬还不会的时候先别急着想飞

网友B:
首先要了解数码管构造、原理,简单可以理解为几个led拼接起来的图形,点亮不同的led显示出不同的图形
一般常见的7位(8位带点)或定制特殊显示的数码管。
数码管又分共阴极、共阳极,共阴极就是所有led的负极并联,正极分开连接,共阳极反之,所有led正极并联,负极分开连接。
使用数码管时需要明白数码管引脚原理图,哪根引脚用来点亮哪段led,根据需要显示的数字/字符 点亮对应的led,在编程的时候控制对应的引脚电平驱动数码管显示
实际使用中经常需要用到多个数码管组合显示,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引脚复用,然后使用动态刷新方式 视觉暂留原理分时显示单个或多个数码管,动态扫描的频率、每个数码管实际点亮的时间会影响视觉体验,数码管增多时单个数码管的显示时间减少可能会有明显的闪烁现象,需要根据实际软硬件情况做调整以达到比较合适的显示效果
初学可以看看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7%A0%81%E7%AE%A1
以及网上一些数码管的示例代码

网友C:
1、学习数码管的静态显示;
2、学习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显示;
3、学习16段数码管显示、共阳共阴电路设计等

网友D:
首先了解数码管周围硬件电路:三极管、电阻、IO口等。然后学习IO口配置,实现点亮数码管。最后根据需要进行数码管显示电压等数据

网友E:
1、显示  12345678

2、自动从0累加1,加到9999

3、让12345678从右边移出来,一直移出左边。

做这几个试试看。

网友F:
首先最基本的是数码管的点亮原理是什么,以及段选和位选这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掌握了这个,你才明白给数码管输送0xff,数码管显示的是哪一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