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时钟0.9寸OLED屏幕显示

楼主:
采用STC15F104E8脚单片机,与普通单片机应用,使用内部振荡电路,iIC四脚屏幕,三个控制按键,时钟芯片使用高精度3231,需要加Q1137035271

网友A(2018-11-15):
感觉这种字体漂亮些,要是大神们把下面一行加上农历和温度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字体漂亮些,要是大神们把下面一行加上农历和温度就好了

这个不难,你算下104单片脚还多吗?多的话我给你加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字体漂亮些,要是大神们把下面一行加上农历和温度就好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调用3231自己的温度。你下个他的程序资料找下,显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