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添加CRC16程序 完成标准的MODBUS通信,本人实测该代码的数据透传有效 !

楼主(2018-11-13):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stm32f4xx_usart.h"
#include "stm32f4xx_crc.h"
#define uart6_EN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485发送使能
#define uart6_EN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485接收使能

#define uart3_EN_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485发送使能
#define uart3_EN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485接收使能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6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GPIOD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使能USART3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使能USART6时钟

        /* ---------------串口3 IO口-----------------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USART3); //PD8复用为串口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3); //PD9复用为串口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GPIO8与GPIO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8、PD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D10 控制485_2的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 ---------------串口6 IO口-----------------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6);//PD6复用为串口6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6);//PD7复用为串口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6与GPIO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6、PD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B15控制485_1的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 USART configured as follow:  //串口配置如下:

        - BaudRate = 115200 baud        //波特率:115200
        - Word Length = 8 Bits                //字节长度=8比特
        - One Stop Bit                                //一个停止位
        - No parity                                        //无校验码位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禁止硬件流控制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接受发送已启动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设置串口既可以发送也可以接收数据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串口3
        USART_Init(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串口6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TC,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6,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art6_EN_0;
        uart3_EN_0;
}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
        USART_Config();

        while (1) {
        ;                 //中断里实现串口收发,数据处理
        }
}

#if 0   /*串口6调通,收什么发什么*/
uint8_t uart6_RxBuffer[500];//设置数据缓冲
uint8_t uart6_TxCounter = 0;
uint16_t uart6_RxCounter = 0;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uart6_RxBuffer[uart6_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清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禁止接收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DISABLE);

                //数据处理
                uart6_EN_1;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uart6_TxCounter = 0;
                USART_SendData(USART3, uart6_RxBuffer[uart6_TxCounter++]);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 uart6_RxBuffer[uart6_TxCounter++]);

                if (uart6_TxCounter > uart6_RxCounter){
                        //开启接收,禁止发送
                        uart6_EN_0;
                        uart6_RxCounter = 0;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
                }
        }
}

uint8_t uart3_RxBuffer[500];
uint8_t uart3_TxCounter = 0;
uint16_t uart3_RxCounter = 0;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uart3_RxBuffer[uart3_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清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禁止接收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DISABLE);

                //数据处理
                uart3_EN_1;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uart3_TxCounter = 0;
                USART_SendData(USART3, uart3_RxBuffer[uart3_TxCounter++]);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3, uart3_RxBuffer[uart3_TxCounter++]);

                if (uart3_TxCounter > uart3_RxCounter) {
                        //开启接收,禁止发送
                        uart3_EN_0;
                        uart3_RxCounter = 0;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
                }
        }
}
#endif

/* 串口3收到数据从串口6发送,串口6收到数据从串口3发送 */
#if 1
uint8_t uart6_RxBuffer[500];
uint8_t uart6_TxBuffer[500];
uint8_t uart6_TxSize = 0;
uint8_t uart6_TxCounter = 0;
uint8_t uart6_RxCounter = 0;

uint8_t uart3_RxBuffer[500];
uint8_t uart3_TxBuffer[500];
uint8_t uart3_TxSize = 0;
uint8_t uart3_TxCounter = 0;
uint8_t uart3_RxCounter = 0;

void src_cpy2_des(uint8_t* src, uint8_t* des, uint8_t len) {
        while (len--) *des++ = *src++;
}

void USART6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6, USART_IT_RXNE) != RESET) {
                uart6_RxBuffer[uart6_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6);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6,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6); //清中断

                uart3_EN_1;
                uart3_TxCounter = 0;
                uart3_TxSize = uart6_RxCounter;
                src_cpy2_des(uart6_RxBuffer, uart3_TxBuffer, uart3_TxSize);
                do { /* 用户数据处理写在此处 */

                } while (0);
                USART_SendData(USART3, uart3_TxBuffer[uart3_TxCounter++]);

                uart6_RxCounter = 0;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6, USART_IT_TC) != RESET) {
                if (uart6_TxCounter > uart6_TxSize) {
                        uart6_EN_0; //开启接收,禁止发送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6, uart6_TxBuffer[uart6_TxCounter++]);
                }
                USART_ClearFlag(USART6, USART_FLAG_TC);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uart3_RxBuffer[uart3_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清中断

                uart6_EN_1;
                uart6_TxCounter = 0;
                uart6_TxSize = uart3_RxCounter;
                src_cpy2_des(uart3_RxBuffer, uart6_TxBuffer, uart6_TxSize);
                do { /* 用户数据处理写在此处 */

                } while (0);
                USART_SendData(USART6, uart6_TxBuffer[uart6_TxCounter++]);

                uart3_RxCounter = 0;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 RESET) {
                if (uart3_TxCounter > uart3_TxSize) {
                        uart3_EN_0; //开启接收,禁止发送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3, uart3_TxBuffer[uart3_TxCounter++]);
                }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