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源开关电路图 求帮助

楼主(2018-11-13):
请问各位大神有51单片机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吗?要求:采用220Vrms经开关电源供电,效率80%以上!!!在线等大神回复。或者有人解释下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A:
告诉你:不行!
为什么uc3842这种IC还能用?OTP的单片机有的才一毛八一片,但还是要用UC3842?51只能用在控制和转换部分,开关部分是肯定不行的!难道你想接变压器给51供电??阻容降压??
也不是说不行,但人家有专门的驱动电路的,像HT就有专门的开关电源和电磁炉单片机,有专门的开关电源和电磁炉控制的寄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不行!
为什么uc3842这种IC还能用?OTP的单片机有的才一毛八一片,但还是要用UC3842?51只能用在控制和 ...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感觉你是大佬...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
220Vrms:电压有效值

rms是英文缩写,原文为root mean square 翻成中文即为均方根,也就是有效值。
有效值电压是220V的话,峰值电压=√2x220 ≈ 310V;

你可以在某网站直接购买220V转 特定电压&特定电流的开关降压模块,最简单直接(比如220V转5V1A,或者220V转12V2A)

网友C:
220V接变压器,降下电压后,整流,滤波,接7805输出就是5V了

网友D(2019-01-31):
完全是可以的,只是成本高一点,另外51单片机没有adc功能,要另外加而己。

网友E:
给你一份可正在用的资料

网友F(2020-06-28):
如果你想要得到5v的电压有很多种方法的,有隔离和非隔离的方法,非隔离只需要一个电源芯片就能搞定,比如晶丰明源的BP2525系列,可直接将DC变换AC.隔离的就相对麻烦一点,需要电源管理芯片,计算高频变压器,后级DC-DC选型!

网友F:
非隔离的简单5v,3.3v设计手册,可以给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