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struct结构体的使用方法,一直不是特别理解。

楼主(2018-11-13):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类型的变量,按“顺序”放在一起。编译系统在声明此“组合”后,也按顺序分配内存。这种“组合”叫结构。

网友B:
声明一个char类型的变量,编译器会在内存中分配1个字节的内存给这个变量。
定义一个结构体后,声明这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编译器会根据结构体内部所拥有的数据类型来分配内存。
如果这个结构体内部是两个char类型,这个结构体就分配两个字节。

网友C:
具有隐藏的功能,用struct定义的一般看不到。其他.c文件也无法调用。

网友C:
具有隐藏功能,用它定义的数组一般看不到,其他文件无法调用

网友D:
struct 是定义有结构数据的,用起来很方便,比如TCP帧结构,填充的时候填充对应字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