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调试实验

楼主(2018-11-13):
DHT11代码
/*
* DHT11.c
*
*/
#include<DHT11.h>
#include<PWM.h>
#include<OLED.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6];
unsigned char num1[5];
unsigned char num2[5];
//USCI初始化为USART模式
void USCI_A0_init()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8MHZ;
    P1SEL |=BIT1+BIT2;
    P1SEL2 |= BIT1+BIT2;// P1=RXD P2=TXD
//UCA0CTL0就用初始状态全为0,默认设置为校验禁止,8位数据,1位停止位,UART模式,异步模式,因此不用对UCA0CTL0进行操作
    UCA0CTL1 |= UCSWRST;
//选择产生波特率的时钟
     UCA0CTL1 |= UCSSEL_2;
    //UCA0MCTL = UCBRF_0 + UCBRS_1;
     //UCA0MCTL = UCBRS0;
    UCA0BR0 = 65;//设置波特率为9600
    UCA0BR1 = 3;
    UCA0CTL1 &=~UCSWRST;
    //IE2 |= UCA0RXIE;//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
  //_enable_interrupts();
}
void Send_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
    {
        if(*Ptr=='\n')
        {
               while(UCA0STAT & UCBUSY);
               UCA0TXBUF='\r';
            }
        //等待发送缓存器清空或者发送完成
      while(UCA0STAT&UCBUSY);
        //把数据传入发送缓存器
        UCA0TXBUF = *Ptr;
        //指针后移
        Ptr++;
    }
}
void IntToString(int temp,char *pchar)
{
    char ch,*p=pchar;
    while(temp!=0){
       *pchar++=(char)(temp%10+0x30);
       temp/=10;
    }
    *pchar--='\0';
    while(pchar>p){
       ch=*p;
       *p++=*pchar;
       *pchar--=ch;
    }
}
void Vs_Printf(char *s,char *format,va_list arg)
{
    char *pchar;
    char *temp;
    for(pchar=format;*pchar;pchar++){
       if(*pchar !='%'){
           *s++=*pchar;
           continue;
       }
       switch(*++pchar){
           case 'd'   :{
              IntToString(va_arg(arg,int),s);
              while(*s++);
              *--s='0';
              break;
           }
           case 's'   :{
              temp=va_arg(arg,char *);
              while(*s++=*temp++);
              *--s='0';
              break;
           }
           case 'c'   :{
              *s++=va_arg(arg,char);
              break;
           }
           default       :break;
       }
    }
    *s='\0';
}
void Printf(char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256];
    va_start(ap,fmt);
    Vs_Printf(string,fmt,ap);
    Send_string(string);
    va_end(ap);
}
unsigned char ADS1115_float_to_char(int d, 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str1[5];
  int j=0,k,i;
  i = d;//浮点数的整数部分
  while(i>0)
  {
    str1[j++] = i%10+'0';
    i /= 10;
  }
  while(i>0)
  {
    str1[j++] = i%10+'0';
    i /= 10;
  }
  for(k=0;k<j;k++)
    str[k] = str1[j-1-k];
    str[++j] = '\0';
    return 1;
}
void Get_Temperature()
{
    int i;
    //开始信号   Data_Out;
    Data_L;
    delay_ms(20);//18ms
    //读取响应
    Data_H;
    Data_Read;
    delay_us(30);//40us
    if(!(P1IN&BIT4))
    {
        while(!(P1IN&BIT4));//等待拉高
        while(P1IN&BIT4);//等待拉低
    }
    for(i=0;i<40;i++)
        {
            while(!(P1IN&BIT4));//等待总线高
            if(i>=0&&i<=7)
            {
                Temperature[0]<<=1;
                delay_us(40);
                if(P1IN&BIT4)
                    Temperature[0]++;
            }
            if(i>=8&&i<=15)
            {
                Temperature[1]<<=1;
                delay_us(40);
                if(P1IN&BIT4)
                    Temperature[1]++;
            }
            if(i>=16&&i<=23)//温度整数位          {
                Temperature[2]<<=1;
                delay_us(40);
                if(P1IN&BIT4)
                    Temperature[2]++;
            }
            if(i>=24&&i<=31)
            {
                Temperature[3]<<=1;
                delay_us(40);
                if(P1IN&BIT4)
                    Temperature[3]++;
            }
            if(i>=32&&i<=39)
            {
                Temperature[4]<<=1;
                delay_us(40);
                if(P1IN&BIT4)
                    Temperature[4]++;
            }
            while(P1IN&BIT4);
        }
    ADS1115_float_to_char(Temperature[0], num1);
    ADS1115_float_to_char(Temperature[2], num2);
    Printf("湿度: ");
    Send_string(num1);
    Printf("\n");
    Printf("温度: ");
    Send_string(num2);
    Printf("\n");
主程序
#include <msp430.h>
#include<DHT11.h>
#include<PWM.h>
#include<OLED.h>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USCI_A0_init();
while(1)
{
    Get_Temperature();
   delay_ms(1500);//18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