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时钟可设置断电记忆(定时器中断+矩阵键盘+数码管扫描+24c02)

楼主(2018-11-13):
数码管显示时钟,用矩阵键盘来设置时间,断电时的时间会存储在EEPROM中,来电时恢复断电时刻的时间

/*实验效果每加一秒钟显示会跳动,并在8位数码管上以时间的形式显示*/
/*使用矩阵键盘的S1、S2、S3按键分别对秒、分、时进行设置加1操作。*/
/*设备断电时EEPROM记忆断电时刻的时间,重新上电时设备显示断电时刻的时间开始走时*/
/********注意事项:往EEPROM 24c2写入数据时与下一次写数据时适当延时2ms左右*****/
/****************不然写入数据的速度跟不上程序执行时间以至于数据写不进24c02中**/
#include<reg51.h>
#include"init.h"
#include"key.h"
#include"i2c.h"
#include"delay.h"
//sbit K1=P3^0;
//sbit K2=P3^1;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8]={0x3f,0x3f,0x40,0x3f,0x3f,0x40,0x3f,0x3f};
unsigned char hour=12,minit=0,second=0, Time=0;
bit write=0,KeyState;
mai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hour=At24c02Read(0x02);                //读出24c02地址0保存的数据赋于小时中
        minit=At24c02Read(0x01);        //读出24c02地址1保存的数据赋于分中
        second=At24c02Read(0x00);        //读出24c02地址2保存的数据赋于秒中
        Timer1configuration();
    Timer0configuration();

    Int0Configuration();

    while(1)
    {
                keyvalue=readkey();

                if(TR0==0)
            {

                        if(KeyState==1)  //按键状态为1时代表有按键按下
                        {
                                 if(keyvalue==1)        // 按键1按下时
                                {

                                        second++;  //秒加1
                                        write=1;   //向24c02写数据允许
                                        if(second==60)
                                        second=0;
                                }
                                else if(keyvalue==2)// 按键2按下时
                                   {
                                        minit++; // 分加1
                                        write=1;//向24c02写数据允许
                                        if(minit==60)
                                        minit=0;
                                }

                                if(keyvalue==3)          // 按键3按下时
                                {
                                        hour++;         // 小时加1
                                        write=1;//向24c02写数据允许
                                        if(hour==24)
                                        hour=0;

                                }
                                KeyState=0;               //清除按键按下状态标志
                    }

            }
        disp[7]=DIG_CODE[hour/10];
            disp[6]=DIG_CODE[hour%10];
            disp[4]=DIG_CODE[minit/10];
            disp[3]=DIG_CODE[minit%10];
            disp[1]=DIG_CODE[second/10];
            disp[0]=DIG_CODE[second%10];
                if(write==1)  //当write为1时向24c02写入数据
                {
                        write=0;//清除写保护标记
                        At24c02Write(0x02,hour);         //在24c02的地址0中写入数据"小时"
                        Delay1ms(2);/*作适当的延时,程序运行太快以至于数据还没有写入24c02就开始执行下一条语句*/
                        At24c02Write(0x01,minit);    //在24c02的地址1中写入数据"分"
                        Delay1ms(2);/*作适当的延时,程序运行太快以至于数据还没有写入24c02就开始执行下一条语句*/
                        At24c02Write(0x00,second);   //在24c02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秒"

                }

    }
}

时钟断电记忆

网友A(2019-11-26):
可是这个代码少了两个库函数的编辑,没有库是用不了的

网友B:
这个代码有原理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个代码少了两个库函数的编辑,没有库是用不了的

大佬,要用哪两个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