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8A8K系列单片机UCOS移植的成功案列

楼主(2018-11-13):
哪位有STC8A8K系列单片机UCOS移植的成功案列,谢谢!

网友A:
用51的人基本上是学生最多,然后是DIY,再就是测试架之类的东西
用51去跑系统,太没意义了,再不济搞个stm32f103,多那么一两块钱,在这51上面折腾什么呀

网友B:
51 的堆栈原因,导致非常不适合跑ucos ;      除非你的应用程序堆栈不使用外部RAM

网友B(2019-04-06):
STC8A8K系列单片机UCOS移植的成功案列

//////////////////////////////////////
//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s.h"

////////////////////////////////////////////////////////////////////////
//功能说明
//P6.0 LED1
//P6.1 LED2
//P6.2 LED3
//P6.3 LED4
//P6.4 LED5
//P6.5 LED6
//P6.6 LED7
//P6.7 LED8

//P3.3 SW1
//P3.2 SW2
//LED1~LED8 根据2个按键动作来亮灭

//uCOSII 系统入口
void main(void)
{
        OSInit();               //OS系统初始化
        SystickInitOfTmer0();   //系统滴答计数器初始化 采用TIMER0

        OSTaskCreate(TaskStart,
                (void*)0,
                &TASK_START_STK[0],
                START_TASK_Prio
                );          //起始任务 又这个任务再创建其他任务
        OSStart();              //启动OS系统 并且打开总中断开关  即EA=1
}

网友C(2019-08-20):
沙发正解,STC8A8K散买的话,某宝上大概3--4块一片,跟STM32F103比起来完全没有性价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