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2/103的USB模块和USB库函数

楼主(2018-11-14):
STM32 USB模块详解,供大家学习。
今天有空,开贴讲讲,怎样配合 ST 提供的库函数理解 STM32F102/103 的 USB 模块,以及 怎么调用这些库函数来实现基本的 USB 通信。

题目很大,先只讲讲最简单的应用。

1 关于 512 字节的 Packet Buffer

在 STM32F103 的 USB 模块中有一个 RAM 区,称为 Packet Buffer,共有 512 字节。

USB 模块中有个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这个 Table 位于 512 字节的 Packet Buffer
中,可以在 Packet Buffer 的任意位置。
USB 模块提供一个寄存器 USB_BTABLE 来设置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在 Packet
Buffer 的偏移地址。

在库函数中,Define 了这个偏移地址:
usb_conf.h: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这意味着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位于 Packet Buffer 的首地址。

在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中的,是所用到的端点的缓存区地址寄存器和缓存区长度寄存器 。 所有用到的端点的这两个寄存器都位于这个 Table 中。

如上所说,由于这个 Table 位于 Packet Buffer 的首地址。所以端点 0 的发送缓冲区地址寄存 器就位于 Packet Buffer 的首地址,紧接的是端点 0 发送缓冲区长度寄存器,接着的是端点 0 接收缓存区的地址寄存器,跟着是端点 0 的接收缓存区的长度寄存器,等等等等,一直到最 后一个端点 8 的接收缓存区的长度寄存器。
每个端点的一个方向有 2 个寄存器,共 8 个端点 16 个方向,一共 32 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 为 4 个字节,所以这个 Table 一共占有 128 字节。

在端点
0 发送缓存区的地址寄存器中的值,是端点 0 发送缓存区在 Packet Buffer 中的偏移地
址。而端点 0 接收缓存区的地址寄存器中的值,是端点 0 接收缓存区在 Packet Buffer 中的偏 移地址。

如前所说,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从理论上占有 128 个字节。但对于具体的应用,不是每 个应用都会用到 8 个端点的 16 个方向的。所以,对于那些没有用到的端点寄存器,我们可 以不考虑为他们预留位置。

在 ST 提供的例程中,通常这么定义:
#define BTABLE_ADDRESS    (0x00)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18)
#define ENDP0_TXADDR  (0x58)

这 3 句定义,意味着:

1, 端点 0 的接收缓存区位于 Packet Buffer 的 0x18 地址。
2, 端点 0 的发送缓存区位于 Packet Buffer 的 0x58 地址。
3, Buffer Description Table 位于 Packet Buffer 的前 24 字节。24 个字节意味着
应用需要使用 6 个寄存器,即 3 个端点。
4, 端点 0 的接收缓存区长度为 64 字节。

好了,
关于这个 Packet Buffer 讲解完毕。

要做一个 USB 应用,第一步就是要根据应用合理的分配好这个 Packet Buffer。 出个题目给大家做做
假设,需要使用端点 0 的 IN,OUT 传输,端点长度为 8 字节,端点 1 的 IN 传输,长度为 16
字节。端点 2 的 OUT 传输,长度为 64 字节。端点 2 的 IN 传输,长度为 64 字节。

该怎么分配这个 Packet Buffer?

2 使用 STM32F102/103 USB 函数库 进行 USB 通信

第一步: 根据应用的需求,定义使用到的端点数量

usb_conf.h
#define EP_NUM (3)
以上意味着应用需要使用到 EP0,EP1 和 EP2

第二步: 初始化每个使用到的端点
usb_prop.c
SetEPType(ENDP2, EP_INTERRUPT);
定义端点 2 为中断端点

SetEPTxAddr(ENDP2, ENDP2_TXADDR);
如果需要进行 EP2 IN 通信,需要定义端点 2 的发送缓存区的地址,也就是在 Packet Buffer
中的偏移地址

SetEPRxAddr(ENDP2, ENDP2_RXADDR);
如果需要进行 EP2 OUT 通信,需要定义端点 2 的接收缓存区在 Packet Buffer 中的偏移地址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NAK);
设置端点 2 的接收状态为 NAK,设备将以 NAK 来响应主机发起的所有 OUT 通信。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NAK);
设置端点 2 的发送状态为 NAK,设备将以 NAK 来响应主机发起的所有 IN 通信。

第三步: 使能端点的通信

对于 IN 端点的使能:
UserToPMABufferCopy(Send_Buffer, ENDP2_TXADDR, 8);
拷贝用户数据到端点 2 的发送缓存区

SetEPTxCount(ENDP2, 8);
设置端点 2 发送数据长度

SetEPTxValid(ENDP2);
设置端点 2 的发送状态为 VALID

以上三句可以在应用代码的任意位置调用,一旦调用,即使能了一次 USB IN 通信。

USB 设备将在收到主机的 IN TOKEN 后,自动发送缓存区中的数据到主机,并在发送完毕 后产生 EP2_IN_Callback 中断,同时将端点 2 的发送状态自动改为NAK。

如果需要再次进行数据传送,需要再次调用以上的三句函数。 对于 OUT 端点的使能:

SetEPRxValid(ENDP2);
设置端点 2 的接收状态为 VALID。

以上的这句函数即使能了端点 2 的 OUT 通信,可以在任意位置调用。 一旦调用,即使能了一次 OUT 通信。USB 设备将以 ACK 来响应主机随后的 OUT 通信,并
在接收数据完毕后,产生 EP2_OUT_Callback 中断,同时自动将端点的接收状态改为 NAK。

在 EP2_OUT_Callback 中断函数中调用
USB_SIL_Read(EP2_OUT, Receive_Buffer);
可以将端点 2 接收缓存区中收到的数据拷贝到用户数据区。